请教灯板电源上的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1-24):
有块灯板的电源板上的电容大肚了,原来电容的容量是6.8uf,手头上只有10uf(实测8uf多),请问能不能换上这个10uf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可以的,用8.2或10的都可以

网友:
注意电压应该是450V的吧?

网友:
只要耐i压够,耐i温105度,大了只有好。
厂家是不舍得用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的,只要放得下

网友:
注意耐压

网友:
容量大一些更好。

网友:
看下电容额定电压。
然后,如果是低压电容,稍微更大一点也没关系。如果是高压电容,不要加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