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766,

楼主(2021-01-24):
买了几块LM4766,测了一下引脚对散热片电阻,都不一样,有的无穷大,有的几k的阻值,不知道好坏,谁有这个芯片的引脚阻徝表吗,发一个

网友A:
是各个管脚对散热片电阻值不一样?即使不一样,也应该接近,如果阻值对比相差太大,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各个管脚对散热片电阻值不一样?即使不一样,也应该接近,如果阻值对比相差太大,质量问题

同一个管脚一只无穷大,一只有1k的阻值,不知道哪只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没有假货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ail/Texas-Instruments/LM4766T-NOPB/?qs=%2Fha2pyFadui ...

大贵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管脚一只无穷大,一只有1k的阻值,不知道哪只是好的

如果有芯片内部线路图就能判断质量好坏,最好是能找一张内部电路原理图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管脚一只无穷大,一只有1k的阻值,不知道哪只是好的

只要有了芯片内部电路原理图,就容易判断它的质量,像您说的,一片是无穷大,一片大约10K,如果测量的相同管脚,并且我们知道了管脚的作用,比如,反馈脚或者偏置供电引脚,电阻值大小正好能判断出了它的质量,差距大,可能用着也能用,但性能肯定会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管脚一只无穷大,一只有1k的阻值,不知道哪只是好的

另外一点,市场层次不齐,好多是经流水线测试后淘汰下来的

网友:
LA4440音质好

网友:
没有以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