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2p并联单端

楼主(2021-01-24):
想用6p12p作并联单端可以吗,大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看网上大多数爱好者的见解,6P12P用于单端不是很理想,三极管接法虽然好些效率太低,还不如用6P1,6P6P,6P14低频功率放大管。如果对6P12P情有独钟用甲类并管还不如推挽用合理,特别是屏流。

楼主:
用多大的牛

网友:
哎,现在电子管特便宜,最好用传统的功放管:6P1, 6P6P, 6V6, 6P3P, 6L6GC, Fu-7, 6P14, 807, EL34.

楼主:
手头有6p13p想实验一下

网友:
6P13P并联可以的,低内阻好声暧!电牛可用35X60,输出牛用32Ⅹ60,阻流圈用32Ⅹ50!

网友:
输出牛阻抗1.2K比8Ω,采用初5夹次4,初级0.31线1400T,次级0.63线80T

网友:
用Z型饶法好声!

网友:
用两只管子的话,建议推挽,单端并管的毛病多,特别这个管还是脉冲管。

网友:
为了线性,这个管一般接成三极管方式使用,内阻更低。

网友:
可以 可以。
搞起来吧。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6p12p

网友B:
这个管子的跨导很高如果并联非常容易自激!如果要想降低内阻就没有必要并联了因为它本身的内阻就足够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的跨导很高如果并联非常容易自激!如果要想降低内阻就没有必要并联了因为它本身的内阻就足够低了

请问6P12P单端 需多少阻抗的输出牛。电源需多高

网友B:
单管阻抗2000-2500欧,高压直流250-28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管阻抗2000-2500欧,高压直流250-280V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