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610开关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1-01-24):
近日维修一开关电源,故障现象是上电后无输出。经过一番折腾,抄得该电源主要电路如图所示,由于该电源所用均为贴片元件,小容量的贴片电容未一一拆下进行测试,未标明的元件值只能从数据手册上进行推测了。
该电源主控芯片为菲利浦(已被NXP收购)TEA1610T,属于ZVS谐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根据数据手册,芯片正常工作时VDD应为13V,而该电源上电后实测VDD只有2V左右。在基本排除TEA1610T周边元器件异常后怀疑是TEA1610T损坏。心想这也太简单了,于是满怀信心从某宝上买来TEA1610T,谁知更换后VDD仍然只有2V左右。由于第一次买来的芯片看上去是拆机货,于是又自某宝上再次高价购入另一家看上去冒似是新的TEA1610T,再次更换后VDD仍然只有2.2V。
仔细看了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TEA1610T正常工作时电流应该在2.4mA左右,而我先后换上去的4片(我每次都买了两片),在用外接13V直流电源直接给主控芯片供电的情况下,电流大概达到80mA。如果按80mA计算两个51k降压电阻上的压降,早就超过了220V整流后的直流310V,难怪接上电源后主控芯片VDD只有2V左右。
由于网上关于TEA1610T的维修、使用资料较少,目前只找到芯片的数据手册和一份应用手册AN99011,想请教一下坛里的各位大侠,VDD供电异常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其它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附上抄来的图,供各位参考。

网友A:
两只513电阻只是提供给TEA1610T的起动电压。电源起动后TEA1610T的VDD电压由开关变压器经由D9整流后提供。如果电源电源没有起动则TEA1610T VDD上的电压就会不对。所以不能从TEA1610T的VDD电压判断TEA1610T的好坏。可能你的电源还有其他元件坏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电源没有启动,还有其他故障进入保护状态了

网友B:
把U5的3,4脚断开接一个100K左右的可调电阻,可判断故障是在高压端还是低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513电阻只是提供给TEA1610T的起动电压。电源起动后TEA1610T的VDD电压由开关变压器经由D9整流后提供。如 ...

我比较疑惑的是,在直接用外接13V直流电源直接给主控芯片供电的情况下,电源电流显示约80mA,已经排除D9等周边元件的问题了
另外,数据手册上提到正常工作时主控芯片电流典型值为2.4mA,310/(51k+51k)=3mA,应该是够芯片正常工作了。不过在AN99011的应用电路里,两个51k的电阻只是47k,算下来芯片正常工作电流该不止10mA。看来不能全信数据手册上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5的3,4脚断开接一个100K左右的可调电阻,可判断故障是在高压端还是低压端。

看来只有先断开输出端的反馈回路,看看供电是否能恢复正常了。
我一直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数据手册上提到的TEA1610进入保护状态,VDD也应该是在12V左右。且进入保护状态前,15脚SD上的电压要超过2.33V,实际测试Vsd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较疑惑的是,在直接用外接13V直流电源直接给主控芯片供电的情况下,电源电流显示约80mA,已经排除D ...

不只是D9的周边元件!整个电源如果任何一个元件损坏都有可能引起电路不起振或电路的自我保护。
一般低压部分比较简单,先检查一下低压端有没有短路吧!很多电源在低压输出端会接入保护二极管。这二极管很多时候会坏,先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D9的周边元件!整个电源如果任何一个元件损坏都有可能引起电路不起振或电路的自我保护。
一般低压 ...

之前检查中,除了下臂的功率管因为与变压器绕组并联以及变压器本身无法判断是否正常外,其他元件都验证过没有什么问题。昨晚终于下决心拆下下臂的MOS管,结果已经击穿了:(。之前没有拆,是因为该板子设计比较紧凑,要拆下臂MOS管,必须连同上臂、散热器一起拆除。新买的MOS管已经下单,等待中。

网友:
调试这种电源有个好方法,如果你怀疑供电出问题,单独给芯片供电就行了。芯片电源首先只是一个启动电压,正常工作了以后,用变压器的副绕组供电。没有过来电压,说明芯片根本没有启动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检查中,除了下臂的功率管因为与变压器绕组并联以及变压器本身无法判断是否正常外,其他元件都验证过 ...

预祝你的成功!
不过试机时还需小心!坛中很多高手在试机时都在输入端串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祝你的成功!
不过试机时还需小心!坛中很多高手在试机时都在输入端串入灯泡。

今天收到买的MOS管,晚上换上去后电源工作正常了,感谢你和楼上几位坛友的帮助!
总结一下,今后对开关电源,MOS管还是重点怀疑对象。之前因为不愿动手去拆MOS管,又一味对数据手册上的一些参数数据产生疑惑,结果反而把主控芯片拆装了好几次,绕了个弯最终还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买的MOS管,晚上换上去后电源工作正常了,感谢你和楼上几位坛友的帮助!
总结一下,今后对开关电 ...

祝你获得一次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