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再做6n2+6p1紧凑型小单端

楼主(2021-01-24):
      近段时间工作上清闲些,时间宽裕了,就想起了忘了谁说的一句话: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90年代流行了一阵高保真音响,以日本进口货为主流,国内也出现过不少认真做音响的厂家,记得有:蓝光、星河、、联声、八达、斯巴克、凤之声等。我当时被那些音响效果震撼,开始了追逐。但受条件所限,我主要是依靠自己动手,就是现在的DIY,跟风做过美国半的1875、3886,电源用的武汉天龙的开关电源,音箱是自制南鲸八吋的涂覆涂覆碳胶纸盆,感觉效果很好。后来受到:“晶体管声硬,电子管声暖”的蛊惑,04、05年学做过一台6j1+6p1,图是本坛找的,感觉人声挺好,当时因声音不够大,闲置下房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往日追求大音量、重低音的热情早已不在,但胆管亮起来的橙红色和厚实的人声至今仍能勾起我动手的冲动。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本坛多年,少有发帖,多是学习各位老师的帖子。受教于多位版主和诸多资深老师,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感觉本版风气很正,尊重科学,抵制玄学,靠理论、靠技术说话,以理服人,让新手少走很多弯路。特别是几位版主对待新人、对待小白问题有问必答,深入浅出,引章据典,非常有耐心、有涵养,很值得我尊重。上图

线路图是照抄经白版修改的本坛坛友的电路图,在此致以感谢。
猫眼是为颜值

牛是买的,还不会绕。我这里市电近240V,灯丝7V,在电牛初级串了68Ω5W水泥电阻。
暂没条件测波形,听着比我预期的要好。
感觉大部分是钳工活,所以工具很重要。
欢迎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已收藏。
请问R2上并联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多大合适?

网友:
猫眼的处理是亮点

网友B:
1,金工活非常好。
2,加猫眼,有创意。
3,电解电容可以小点,这样内部空间可宽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金工活非常好。
2,加猫眼,有创意。
3,电解电容可以小点,这样内部空间可宽松一些。

谢谢鼓励,
空间是有些急促,主要是四个滤波电容占地方,手头没有再小的了。

网友:
真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做的不错  觉得搭棚的时候不用板子直接在管座上搭棚会显得不这么拥挤

网友:
我是对楼主的手艺佩服极了。

网友C:
请问那个打磨斜边的两个头叫什么?

网友D:
壳子是标准件吗?介绍下

网友E:
非常专业的制作,猫眼电平显示不错!

网友F:
精致不知道声音如何。

网友G:
做工真精致,猫眼安装方式有创意。真是下了功夫。年轻时喜欢做大功率的,现在喜欢这种小单端,放在书桌上听足够了,我粗制滥造了一 台相同线路的,借楼主地方发出来献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打磨斜边的两个头叫什么?

一个是粗齿钨钢铣刀,一个是小砂轮,都是吊磨上用的。适合加工木头,用在铝制品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是标准件吗?介绍下

不是,是澳大利亚产的声音处理设备上的,麦克风阵列采集处理器的外壳,170*250*75mm

网友:
真漂亮,猫眼是亮点。。。大大的赞。。。。

网友H:
有两个开关,面板上的拨动开关没看出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两个开关,面板上的拨动开关没看出是干啥用的?

黑色的是电源开关,上面金属柄的是4Ω8Ω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致不知道声音如何。

我没条件方波测试失真,直观听觉声音不错,比我以前做的6j1+6p1好。此图红线部分是白居不易老师修改过的,电压放大级6n2阴极增加了旁路电容,大幅减少了本级电流负反馈,降低了输出内阻,增益也相应提高很多,为减小大环路电压负反馈电阻(4,7k),加大大环路电压负反馈深度提供了条件,达到降低失真,提高了控制力的目的。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的是电源开关,上面金属柄的是4Ω8Ω转换的

奥,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真精致,猫眼安装方式有创意。真是下了功夫。年轻时喜欢做大功率的,现在喜欢这种小单端,放在书桌上听 ...

按这图做没错,白老师的修改的很合理。你做的也很好。

网友I:
恭喜楼主大功告成!制作工艺值得点赞。该电路6P1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用5500欧姆是有一定道理的,从6P1(6V6GT)负载阻抗特性曲线看,单端功放负阻阻抗取5500比5K好,再加上适当负反馈其失真度还要小:
红灯711收音机和乐潘S1001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都用5500欧姆,徐松森先生的《常用电子管与特性》也推荐5500欧姆,阴极电阻可在270~300欧姆之间选择:

网友:
必须点赞。不过整流部分还是愿意用6z4.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大功告成!制作工艺值得点赞。该电路6P1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用5500欧姆是有一定道理的,从6P1( ...

感谢白版的指教,拜读过老师好多帖子,受益匪浅,您严谨的学风、热心的解惑,很受人尊敬。祝您生活愉快,健康长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已收藏。
请问R2上并联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多大合适?

电子管阴极电阻没有并联旁路电容,相当于电流负反馈,虽然可以降低失真,但是使内阻加大影响高频,而增益大约损失一半,为了减轻其副作用,把阴极电阻分为两部分,大约9~10:1左右,R2并联电容后(可以根据159~318/f·Rk,f 为低频下限,Rk是阴极电阻,47微法即可),为音频信号提供通道,下面的220欧姆电阻加大环负反馈电压,同时保留一些电流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按这个电路重做6p1不知道是不是会好点。原来是6n3推6p1。

6N3放大系数只有35,6N2为97.5,如果加较深负反馈,对于输出电平较低的声源,6N3增益可能不足,6N2则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管阴极电阻没有并联旁路电容,相当于电流负反馈,虽然可以降低失真,但是使内阻加大影响高频,而增 ...

谢谢白老师的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子管阴极电阻没有并联旁路电容,相当于电流负反馈,虽然可以降低失真,但是使内阻加大影响高频,而增 ...

感谢科普,现在懂了。

网友K:
小胆机做的漂亮,猫眼位置安排的恰当。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胆机做的漂亮,猫眼位置安排的恰当。赞!

多谢您的鼓励

楼主:
坛友要的猫眼电路图:

我是在0.22微法耦合电容后把左右声道信号各经一个100k电阻合并给猫眼电路的信号输入端。根据信号强弱,适当调整w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专业的制作,猫眼电平显示不错!

多谢您的鼓励。

网友(2021-04-04):
啧!啧!这钳工活干的漂亮啊

网友L:
做的好!就是电源牛紧挨着输出牛有没交流声干扰啊?

网友:
记得做4P1S时距离较近加了铜短路带再衬上硅钢片外加钢屏蔽罩才降低了些干扰。后实验把电牛拉出300毫米才能消除干扰。不知LZ咋解决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的好!就是电源牛紧挨着输出牛有没交流声干扰啊?

没有干扰声,背景很干净。我做的这个胆机注意了电源牛和输出牛磁力线垂直、电源滤波质量、电路走线尽量短外,其他没刻意要求。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干扰声,背景很干净。我做的这个胆机注意了电源牛和输出牛磁力线垂直、电源滤波质量、电路走线尽量短 ...

处理的好。有机会俺也做个。机壳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处理的好。有机会俺也做个。机壳的尺寸是多少?

机壳的尺寸约是130cm*220cm*6.5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的尺寸约是130cm*220cm*6.5cm

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机壳的尺寸约是130cm*220cm*6.5cm

是铝接线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铝接线盒吗?

是,是一个麦克风阵列前置放大外壳。

网友(2021-08-22):
版主下功夫了,机子好漂亮,好想自己也作一个。

网友:
很漂亮,猫眼电路收下了,谢谢!

网友:
这个机箱可以申请外观专利了 效果太棒了。就是里面布线现得局促。

网友:
猫眼安装构思新奇,电路图收了。

网友:
猫眼设计的漂亮

网友(2022-05-18):
请问版主,您可提供各个节点的电压值吗?(白居不易修改图)谢谢!

网友:
做的很好!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