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3610-LED收音機频率显示器

楼主(2021-01-24):
前段时间组装收音机,制作工程中间突发奇想能否加入一个显示接收频率的电路使作品更加完美呢?于是一个计划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经过在网络上搜索收音机频率显示器是有现成的方案的,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采用液晶屏幕显示的SC3610,采用这个方案优点就是可以将功耗做的很低,另外也可以显示一些特定的字符,比如MHz,MW等,缺点就是尺寸适合的LCD屏幕并不好找,并且夜晚使用需要增加背光电路,只能另寻方案。经过多次搜索发现了另外一种使用LED数码管显示频率的电路,方案采用的是LC7265+LB3500,优点是显示部分可以随意更换为自己想要的数码管尺寸,夜晚也不必增加背光功能,缺点就是耗电量比较大,特定的字符无法显示,只能通过指示灯表示,鉴于目前这两种芯片目前都已经不好找,虽然有我想要的但是只能放弃。最后无意间发现论坛有高手竟然集两者之长做出了SC3610+LED的方案,由于两者的显示原理不同,因此不能直接使用,要加电路对信号进行转换,参考高手的方案就是利用锁存器对SC3610的输出的LCD段信号进行处理,变成能够驱动LED的段信号,利用电压比较器对输出的位信号进行处理,变成锁存器的锁存信号,从而实现了LED显示的目的。『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我就按照高手的方案开始设计电路,由于空间不足,因此只能采用多层电路进行叠加,为了便于以后更换,电路采用三层电路板结构,最上面一层就是LED,这层电路板只焊接数码管和调频,调幅,千周,兆周四个指示灯,通过排针连接其他电路;中间层是SC3610输出信号的处理电路,包括五个锁存器,一个电压比较器以及若干阻容元器件,由于空间有限,有些特殊字符并没有加入,为了只是准确,左起第二位小数点是处于常亮的状态的,可以根据具体使用环境舍去或者加上,最后一层就是SC3610的工作电路,这层电路板包括SC3610附属的外围电路,电源稳压电路,信号输入电路,波段和量程切换电路和70K开关电路,此次设计没有预留时钟功能,毕竟现在计时工具随处可见,经过对电路图多次修改终于确定了最终版本。
通电情况如下:
70K关,调幅波段,小量程(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关,调幅波段,大量程(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关,调频波段,小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关,调频波段,大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开,调频波段,小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开,调频波段,大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忽略)
由于本人没有合适的收音机,所以无法对准确性进行测试,当然精度跟晶振以及传输的线材有很大的关系,在此不做讨论。

SC3610

SC3610

SC3610-LED

SC3610-LED

LED

LED

解码板

解码板

解码板

解码板

SC3610B

SC3610B

70K关,调幅波段,小量程(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关,调幅波段,小量程(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关,调幅波段,大量程(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关,调幅波段,大量程(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关,调频波段,小量程

70K关,调频波段,小量程

70K关,调频波段,大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关,调频波段,大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开,调频波段,小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开,调频波段,小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加上)

70K开,调频波段,大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忽略)

70K开,调频波段,大量程(中间那个小数点此时忽略)

楼主:
附加74HC573锁存器和LM324电压比较器图纸。

74HC573

74HC573

LM324

LM324

网友A:
某宝上有3610配套的LCD。2.5元一个 我买了40个。感觉比这个省事多了。

网友B:
还是LC7265+LB3500更省事。可惜这两个IC体积太大了,无法完全藏在LED数码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3610配套的LCD。2.5元一个 我买了40个。感觉比这个省事多了。

福建的那家吧?可惜尺寸太小了

网友(2022-07-01):
LM324的引脚接错了!电源正负极接的地方不对,你是不是把324和339搞混了?

网友:
数显收音机里拆一套,dr910有sw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LC7265+LB3500更省事。可惜这两个IC体积太大了,无法完全藏在LED数码管中。

最近在淘宝LC7265+LB3500很便宜,准备拍几个回来玩一下。

网友C:
用单片机能否直读3610的驱动信号?如果可以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
拍了二片LC7265来做收音机频率显示,IC的脚距是1.78mm,手头只有2.54mm的洞洞板,搜了下淘宝,有间距2mm,1.27mm的。粗算了下,1.27mm的板调转45度差不多就是1.78mm了。再拍几块1.27mm的洞洞板回来,省得自己画板了。

网友D(2023-02-21):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能否直读3610的驱动信号?如果可以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了

有单片机了,还需要3610?单片机直接可以测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单片机了,还需要3610?单片机直接可以测频率

单片机测不了那么高的频率,如果分频的话,成本、体积又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单片机了,还需要3610?单片机直接可以测频率

用上单片机,哪里还用到测频率?直接锁相环百步穿杨指哪打哪,调到93.5就是93.5,

不会滑到93.55。93.56,93.57这些歪频率,稍微会玩的用不着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