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天龙日頻收音头,怎么改国频效果最好?

楼主(2021-01-24):
入手一台天龙五空气连日頻收音头,怎么改国频效果最好?

三个集成电路网上搜索结果
HA1137W FM中放、鉴频、AGC及AFC电路
HA1156R立体声解码
HA1151没查到,应该是AM波段电路

具体怎么调整,请高手指点,手头只有频率计,万用表,不知道还需要什么仪器,便宜的可以考虑,贵的就算了,
另外,当地可能没有立体声发射台,手头的立体声FM收音机的立体声灯都不亮,所以准备买个FM立体声发射板测试

楼主(2021-04-22):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可以找找有没有该型号的国频收音头的电路图,然后对照着改就比较好。

已经改好了,只需要调整本振线圈和空连上上的可调电容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2021-01-25):
振荡线圈的电感值调高,可变电容微调电感值调高。看起来好像有陶瓷带通滤波器,可以换一个,如果有LC带通滤波器,增大电感值(??˙o˙)?

网友:
FM立体声发射板可用某宝上的汽车音乐播放器,插点烟器口的

网友B:
天龙日頻收音头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龙日頻收音头什么型号?

天龙ST-2970

网友C:
这个年代竟然没有立体声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年代竟然没有立体声的电台???

四线小城市,也不知道是信号弱还是真不是立体声,几个收音机收音时,立体声指示灯都不亮,等我买的立体声发射板测试下就知道了,到底是立体声解码有问题,还是就不是立体声电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年代竟然没有立体声的电台???

正常,一点也不奇怪,
市县一级的发射台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上班合闸开发射机,下班拉闸关发射机,仅此而己,有几个真正懂技术的?
不要说有故障维护了,就连发射机上的按钮,不一定知道是干什么的,该怎么调,他们根本不会去动,有问题让厂家技术人员过来解决,

本地几个高山台站,都是这样的。原本三人轮班,现在只一个人,隔几天上去看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一点也不奇怪,
市县一级的发射台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上班合闸开发射机,下班拉闸关发射机,仅 ...

看样子还是中国太大了,什么情况都有啊

网友:
重庆的淫乐台88.1是全国最好的立体声效果。

网友:
就这个条件不建议上手改。改的话需要扫频仪,普通信号发生器误差太大不好用。

网友(2021-04-05):
这个机子很干净,一尘不染啊

网友:
看上去确实不错

网友A:
楼主先可以找找有没有该型号的国频收音头的电路图,然后对照着改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