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把烙铁,怎么拆下双面板的IC?

楼主(2021-01-25):
只有一把烙铁,怎么拆下双面板的IC?

网友:
堆锡大法(烙铁功率小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就用家里的燃气灶,灶台上放一张薄铁皮,然后在把板子放铁皮上,开火加热,焊锡融化了以后用镊子把芯片夹出来就行了。

网友:
用吸力大的吸锡器

网友:
方法很多

网友:
只要ic。    又或者板子结实 零件结实,不怕摔坏就用
摔焊大法,融化一个针脚烙铁和板一起落下 板子边缘碰到桌面
融化的焊锡就可以顺着针脚与焊盘的空隙 摔出来了。
这个方法可能会摔坏板子或者零件,要慎用。

还有一种肯定能找的材料,一根铜丝解君忧。
稍微粗点的铜丝或者铜线弯成u型贴合ic两侧脚,两侧堆锡 一直加热,
没用烙铁那边就可以短暂利用锡和铜丝的余温融化针脚
拔下ic。

还有一种吹焊大法 是需要手动气球 吹融化的焊盘的,
这个额外工具气球或者大针筒   不符合只有一把烙铁的规则。

网友:
曾经遇到一块小板子,双面的,上面好几个集成块,14脚的居多,试验了很多方法,就是针对一把烙铁;
用针头,没有成功(按说针头合适也是可行的);直接焊,也没有成功,功亏一篑在烙铁功率不足,堆焊大法也没有用上,主要还是怕把芯片和板子搞坏;2楼的说法可取,合适的烙铁功率,烙铁头尽量大些,温度调合适,也不会损坏。
后来,还是使用热风枪吹下的。

网友:
间隔那么大,那么多脚,估计只能用热风枪了!

网友:
用铜丝做个排焊捆在烙铁头上,前提是烙铁功率最少要达到50W以上

网友:
用1mm厚的铜板弯成U型,搪锡后放在元件一面,用大功率烙铁加热,用平板螺丝刀就可以撬下来了。

网友:
大家把空心针都给忘了。。。。。。。。。。

网友:
试用过了。不太好用。

网友:
剪钳剪掉本体,然后各个击破

网友A:
二边堆满  烙铁快速二边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边堆满  烙铁快速二边划

我试过这样拆,拆了后清焊般也费力,只要是锡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只有一把烙铁,刀子剪子钳子应该谁家都有,要集成块剪线路板,要线路板切集成块,这有什么难的?

老师我要拆下IC重新焊一片,不是要剪电路板

网友C:
这类集成块用空心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集成块用空心针就可以了!

不知用多少号的针头

网友D:
空心针对付单面板还凑合,这个完美拆除就是热风枪,用u 型铜丝必须烙铁功率大,既然芯片不要了就把脚剪断一根一根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针对付单面板还凑合,这个完美拆除就是热风枪,用u 型铜丝必须烙铁功率大,既然芯片不要了就把脚剪断一 ...

不好剪,剪刀申不进去的

网友:
申不进去啊,那就锤子

网友:
25W的电烙铁都足够了。

网友:
空心针,吸锡器......实在没有也可以用多股细电线,铜编线当吸锡线,一个脚一个脚的把多余的焊锡吸走

网友:
堆锡法  铜条发  吸锡带  吸锡枪 小锡炉 热风枪  剪钳破坏器件 很多方法都可以干掉

网友E:
双面板的话,估计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的话,估计很难

就是双面板,堆锡锡全跑到下面来了,后来用锯搞断的

网友(2021-03-0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