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鹿b407线路图

楼主(2021-01-25):
各位前辈求一个快鹿B407中波收音机线路图。好几个三极管坏了了上面的型号都看不清楚。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使用了五只3DG6和两只3AX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使用了五只3DG6和两只3AX31:

非常感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使用了五只3DG6和两只3AX31:

非常感谢图片能不能发给我邮箱这样可以清楚一点。haohao7543@126.com谢谢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的R12/R13接法有点问题,既无交直流负反馈,又白白分流了推动功率,不如R13接电源端。R12和R13阻值对调可以增加前置低放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R12/R13接法有点问题,既无交直流负反馈,又白白分流了推动功率,不如R13接电源端。R12和R13阻值 ...

谢谢高人指点,我把三级管按照图上都换了。开机没有任何声音,怀疑或者三级管接反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我把三级管按照图上都换了。开机没有任何声音,怀疑或者三级管接反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换好管子后要检查各级的电流,除了BG3、BG6/BG7需要从供电端断开接万用表测量电流外(BG3  0.8ma,BG6/BG7  2~4ma),其它各级可以测量相关电阻的电压,具体是:R1  0.6V,R3  2.5V,R11  0.8V,调整好以后再根据情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管子后要检查各级的电流,除了BG3、BG6/BG7需要从供电端断开接万用表测量电流外(BG3  0.8ma,BG6/BG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管子后要检查各级的电流,除了BG3、BG6/BG7需要从供电端断开接万用表测量电流外(BG3  0.8ma,BG6/BG ...

三级管用3DG201替换的。又换了c20.c22.c19.c17.C5.C21.电容。还是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级管用3DG201替换的。又换了c20.c22.c19.c17.C5.C21.电容。还是没反应。

乱换元件没有用,按7楼要求检查各级电流(电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换元件没有用,按7楼要求检查各级电流(电压)没有?

测电压了,R1 0.45.    R3'4.86     R11 0.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压了,R1 0.45.    R3'4.86     R11 0.22

测BG3、BG5的三个脚的电压。

楼主:
BG3伫0.00  0.67  4.85   BG5 0.23   0.98   4.7发射极。集级。发射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3伫0.00  0.67  4.85   BG5 0.23   0.98   4.7发射极。集级。发射极

调R2(可变电阻)至R3电压为2.6V,调不小换BG2,然后调R2至R3电压2.6V;调R10至R11电压为0.8V,调不大换BG4,然后调R10至R11电压为0.8V。换管前先关机检查R2、R10调节时阻值是否变化,无变化换R2、R10,没有可调电阻临时用22K和10K固定电阻代替。换下来的管子都可能是集电极、发射极短路或漏电了,用万用表X1K档负表笔接集电极、正表笔接发射极应该是根本不通的。先做这些,明天再继续。

补充内容 (2021-1-31 12:58):
电压调不准有可能管脚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R2(可变电阻)至R3电压为2.6V,调不小换BG2,然后调R2至R3电压2.6V;调R10至R11电压为0.8V,调不大 ...

嗯嗯。明天安静下来整理调试。谢谢谢谢

网友B:
在印刷电路板上找到B5抽头至R7的铜箔用刀片切开一条窄缝,然后用万用表在窄缝两边测BG3集电极电流应为0.8ma,无电流或电流太大需换管。换管后电流正常焊好窄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明天安静下来整理调试。谢谢谢谢

电压调不准也可能是管脚接错了。

网友:
印刷电路板左边标注Ic的地方应该有个缺口是检查BG6/BG7集电极电流的,焊开缺口测电流应该是2~4ma;另外左上角C20上下的铜箔应该是断开的(印刷电路板上好像连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调不准也可能是管脚接错了。

我再仔细找找按图。可惜图不怎么清楚。R10原来机子就换成了固定电阻。R2调试后没有变化。

楼主:
经过认真调试现在R1  0.58   R11  0.73    又从新换的bg2 R3  没有多大变化4.28

楼主:
换了固定电阻R2

网友B:
拆下C11量R3电压是否下降,不下降拆下BG2,看R3电压是否下降。
16楼的回帖看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C11量R3电压是否下降,不下降拆下BG2,看R3电压是否下降。
16楼的回帖看了没有?

换了Bg3,开机后有电流声音调台。r3  3.89

网友B:
R2换成33K或30K,声音大小怎么样?成功近在眼前,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换成33K或30K,声音大小怎么样?成功近在眼前!

是换的30k的。现在是电流声。怀疑bg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换的30k的。现在是电流声。怀疑bg2

R3电压要调到2.5~2.6V,16楼交代的侧BG3电流做了没有?很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电压要调到2.5~2.6V,

嗯嗯。现在是3.86。一步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电压要调到2.5~2.6V,16楼交代的侧BG3电流做了没有?很简单呀!

拆下bg2  R3  3.86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是3.86。一步一找

R2换46K左右的才能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电压要调到2.5~2.6V,16楼交代的侧BG3电流做了没有?很简单呀!

在印刷电路板上找到B5抽头至R7的铜箔用刀片切开一条窄缝. 这个抽头没明白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印刷电路板上找到B5抽头至R7的铜箔用刀片切开一条窄缝. 这个抽头没明白什么地方

印刷电路板双联右边的那个中周就是B5,R7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抽头就是中周三个脚一边的中间一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印刷电路板上找到B5抽头至R7的铜箔用刀片切开一条窄缝,然后用万用表在窄缝两边测BG3集电极电流应为0.8ma ...

量的是6.7。超出太多了啊。谢谢谢谢。明天再战。

网友B:
如果拆下BG2以后R3还有3.86V,是R3下端那个瓷片电容C10漏电了,拆下后再量下R3电压核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下BG2以后R3还有3.86V,是R3下端那个瓷片电容C10漏电了,拆下后再量下R3电压核实。

拆下来c10后还是r3   4.37     昨天3.86  拆之前4.3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来c10后还是r3   4.37     昨天3.86  拆之前4.37

R3应该是5.1K正常吗?如果正常用万用表量下R3下端对地是否短路,也可以临时将R3下端的二极管焊开一脚后测R3电压。
BG3的电流0.8ma搞定没有?可能也是管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应该是5.1K正常吗?如果正常用万用表量下R3下端对地是否短路,也可以临时将R3下端的二极管焊开一脚后 ...

R3边上的检波二极管吗?是R3测量5.05k

网友:
引用 楼主:
R3边上的检波二极管吗?是R3测量5.05k

用万用表量下R3下端对地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R3边上的检波二极管吗?是R3测量5.05k

要不换个大点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换个大点的电阻?

不能!量下R3和二极管的接点到电源负端的电阻是多少?拆下R3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量下R3和二极管的接点到电源负端的电阻是多少?拆下R3后量。

电源负端?是开关上的吗?量出6.5k

网友B:
拆下R3、焊开二极管一脚后测量该公共点铜箔对开关的电阻。
等候时间先解决BG3电流0.8ma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R3、焊开二极管一脚后测量该公共点铜箔对开关的电阻。
等候时间先解决BG3电流0.8ma问题。

没有量出电阻

网友B:
阻值无限大就是好的,零就麻烦了。
二极管先不接,恢复R3,加大R2阻值到R3两端电压2.5~2.6v为止。
BG3的电流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无限大就是好的,零就麻烦了。
二极管先不接,恢复R3,加大R2阻值到R3两端电压2.5~2.6v为止。
BG3的 ...

恢复r3.电压4.39.   因为更换了固定电阻R2.现在需要更换更大的电阻吗?bg3换了一个。电流还是6.23

网友:
1,电压4.39.   更换更大的R2,直到R3电压2.5V。
2,更换R4,直到电流0.8ma,你换的管子β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