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三极管接法单端

楼主(2021-01-25):
6p3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1瓦多,效果很不错。感觉比614三极管效果好,唯一不足灯丝电流比较大,有些屏耗20w有点浪费,不过无所谓了!听感最重要!

网友A:
6P3p 公认的最垃圾的管子 和6P1一样。当然还有EL34也一样差,谁说它好说明根本看不懂

网友:
直棒式的6P3P

网友:
据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说
400v以上三级管接法有六瓦。

网友B:
6L6(6P3P)是集射四极管的鼻祖,也是公认单端甲类胆味最浓的管子,但是屏压250V时其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区区1.3W,真不值得费劲一做。而屏压提高到400V则大不相同:
其参考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L6(6P3P)是集射四极管的鼻祖,也是公认单端甲类胆味最浓的管子,但是屏压250V时其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区区1 ...

超出最高帘栅压了吧!平时用不了那么大功率 ,做6P14 三极管的时候,想起来反正都三极管接法了 ,就试试 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C:
做过,的确听上去比6P14(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L6(6P3P)是集射四极管的鼻祖,也是公认单端甲类胆味最浓的管子,但是屏压250V时其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区区1 ...

而且失真比6P14 的要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出最高帘栅压了吧!平时用不了那么大功率 ,做6P14 三极管的时候,想起来反正都三极管接法了 ,就试试  ...

该电路对电子管要进行筛选,文字里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的确听上去比6P14(T)好,

嗯昨天做完了感觉比较柔和

网友D:
功率不会那么小的   我的6P3P三极管接法屏压420V 输出有4到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不会那么小的   我的6P3P三极管接法屏压420V 输出有4到5W左右

严重超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对电子管要进行筛选,文字里有说明。

我是保守派一般不接近极限值使用!1.3W平时够用了,并且失真小。不过适当挺高一些电压肯定不错

网友E:
了解参数的真正含义以后,合理超越是没问题的。我的6P3P帘入单端,屏压500多V,听这么多年了,而且还是手里行将淘汰的最黑的一对儿,一点问题没有。过去国内推崇过高淳放大头扩音机,6P3P的屏压达到600V。照样作为商品面市。要是局限于手册上极限值400V做东西,那就该遗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参数的真正含义以后,合理超越是没问题的。我的6P3P帘入单端,屏压500多V,听这么多年了,而且还是手里 ...

帘极输入 第一栅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807呢?毕竟二者的内部结构几乎一样

807点带帽子,不喜欢

网友:
电子管没有那么娇气,三年灾害时期,物资匮乏,五灯收音机次级高压2x200V用6H2整流,使用多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保守派一般不接近极限值使用!1.3W平时够用了,并且失真小。不过适当挺高一些电压肯定不错

我机器做好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目前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机器做好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目前都正常

是的不得不承认电子管过载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3p 公认的最垃圾的管子 和6P1一样。当然还有EL34也一样差,谁说它好说明根本看不懂

您认为那些方面垃圾那?

网友:
只有垃圾电路,没有垃圾管,有些人把300B做出太监声就是证明。

网友(2021-10-08):
本人理论不够,但维修经验还是有些的。6P3屏极和帘栅极接成的三极管电路,在屏压360V时使用比较安全,到400V处理不当会屏红。如果帘栅极输入,由于屏流静态时低,有些像晶体管滑动甲类,屏极效率提高,屏压使用到400V是安全的。

网友G:
白老版主按特性曲线计算的数据很详尽啊!看到有些人对功放管输出变压器用多大的初级阻抗拿不定主意,若按白版主提供的方法,经过对多种电子管特性曲线的计算后,心中就有数、不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白老版主按特性曲线计算的数据很详尽啊!看到有些人对功放管输出变压器用多大的初级阻抗拿不定主意,若按白 ...

那是白版转载《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刊登的贾萍舟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介绍的设计方法并不规范,拿来照葫芦画瓢涉及别的管子可能会行不通。例如文章中信手拈来的数字“取管压降160V”,为啥不取120V?为啥不取180V?还有,Iam=100mA,为啥不用120mA?为啥不用80mA?这些都没有说明来由的数字,没凭没据,让初学者无章可循。显然如果这些数字取值不一,得到的结果就会千奇百怪,木有一点权威性。其实说穿了作者的设计方法就是为了凑数,凑5K牛的数据。正确的设计方法教科书上有:根据输出牛的阻抗和最大屏耗,在曲线图上按照图解法画负载线来求得所需数据,有兴趣学习的还是翻翻书吧。

网友H:
看到楼上说300B做不好太监声,说说本人的理解吧:直热三极功率管的典型特征是负压深、寄生电容大。这就要求推动级有大的动态范围(低失真前提下)以及较低的输出阻抗。许多人忽略第二点,用五极管标准接法一级直推,前级输出阻抗甚至可以接近100k。如此怎么带得动50pf量级的后级输入电容?这样的声音是否就是“太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上说300B做不好太监声,说说本人的理解吧:直热三极功率管的典型特征是负压深、寄生电容大。这就要求 ...

那选择高跨导线性好的管子,屏阻取小点不就妥了。

网友:
jupeter 发表于 半小时前
例如文章中信手拈来的数字“取管压降160V”,为啥不取120V?为啥不取180V?还有,Iam=100mA,为啥不用120mA?为啥不用80mA?

谈谈个人看法,以便您指正。
在屏耗功率确定的情况下,屏压与屏流(二者都不能超过允许值)成反比,屏压高屏流就低,反之亦然,选择的屏压、屏流不同,在特性曲线上产生的负载线的坡度(角度)不同,负载线上选点不同,得出的最佳负载阻抗、栅负压、输出功率、失真等等也不同,选择哪种特性曲线及其选点可按自己需要选定,一般情况下,为了兼顾,选择负载线的中点。当屏压高屏流低时,功放管的饱和压降小,Uom大,得出的输出阻抗、输出功率稍大,使相应输出变压器初次级圈数比增大,初级圈数相对多些,线径细些,磁隙宽度小些,反之亦然。功放管工作点选定后,还要选好其前级推动电路、使用的管子及其推动电压有多少等等。我一般选择功放管工作点多在负载线中点,具体怎么选点,要看我手中材料,如电子管、变压器铁芯及漆包线有哪些规格等等,总之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3p 公认的最垃圾的管子 和6P1一样。当然还有EL34也一样差,谁说它好说明根本看不懂

6P3管 声底非常差,高中低频都很平庸。6P1比它好一些。好多6P3管子我都送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选择高跨导线性好的管子,屏阻取小点不就妥了。

没错。不过五极管线性再好也没有三极管好,更没有水平负载线下的三极管好 我还没玩过直热三极功率管,现在在做理论预研。我的那个恒流源负载推动级就是为了它们设计的。

我认为2A3 300B这类管正确的把玩思路是:前级+推动级一定要强劲,可以加入局部负反馈;后级开环,本地反馈、大环反馈一律不要,这样才体现得出直热管的优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错。不过五极管线性再好也没有三极管好,更没有水平负载线下的三极管好 我还没玩过直热三极功率管 ...

如果不加大环负反馈,6N11共阴自偏---直耦6N6共阴自偏---容耦2A3固偏。每一级加少量本级负反馈。

网友: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不加大环负反馈,6N11共阴自偏---直耦6N6共阴自偏---容耦2A3固偏。每一级加少量本级负反馈。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29BBY兄说的极对,50P的输入电容折合20KHz时的阻抗约为158KΩ,要想基本消除对高频的影响,推动级的输出阻抗应该小于1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