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洁711装蓝牙

楼主(2021-01-26):
曾经老的红灯711收音机拾音接口,装过蓝牙调频mp三模块
实际使用中,调频和mp三功能用的比较少,多用蓝牙连手机
电源还是外置!这次又做相应改动。指示灯电源取电。一体化

网友A:
板子是双声道输出的的,请教如何接到接拾音口?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过一次,电源用外置手机充电器,蓝牙接随便一个声道,插到拾音口。准备用手机连接听音乐,结果接上一下子就烧了,估计是电容漏电了,拾音口有电压。后来没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双声道输出的的,请教如何接到接拾音口?

反正这个蓝牙模块儿也不值很多钱。
认真呢就左右声道各串一个IK电阻再并成单声道。
简单粗暴呢就是地线是地线,左右声道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过一次,电源用外置手机充电器,蓝牙接随便一个声道,插到拾音口。准备用手机连接听音乐, ...

多年老机器零件有个别损坏,漏电也不是没有可能。
装个蓝牙主要是解决输入信号问题。并不追求完美。
现在用手机接蓝牙各种音乐,头条哇!音源很方便。

这次是为了一体化,省掉外部连接线。利用指示灯
和6E1的灯丝电源。原来的交流是一端已经接地了。
直接一个整流管儿,半波整流给1000微法再7805
输出值给蓝牙版加100微法,很省事无交流声杂音。

网友C:
串个电容,并个电阻接地!

楼主:
万能T宝,五六块钱,还能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容,并个电阻接地!

输入,不用考虑隔直的问题
接个10k电阻接地可降噪声

电源还可以简化,就是功放管加个车载USB降压
直接USB供电给蓝牙,恐有干扰,还麻烦没再试

网友D:
好办法,以前怎么没想到用灯泡6.3V整流供电,。,。

网友:
单声道好像接L就行了。R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以前怎么没想到用灯泡6.3V整流供电,。,。

711行,指示灯和调协管不能一组灯丝,且一端接地
711,两组灯丝,那组主灯丝可能就不行,就没试过

蓝牙板贴片件,但是他肯定有隔直电容,并联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