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各位大师。求助用GS-5A电子管测试仪测试KT88电子管和7591电子管的卡片。谢谢

楼主(2021-01-26):
敬请各位大师。求助用GS-5A电子管测试仪测试KT88电子管和7591电子管的卡片。谢谢

网友A:
GS-5A测试大八脚大部分是15号座,但是15号座旁边有个屏帽座,KT88的大号座是装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5A测试大八脚大部分是15号座,但是15号座旁边有个屏帽座,KT88的大号座是装不上去的。

谢谢回复。试插了一下15号管座KT88的大号管插能插上的

网友B:
查了一下GS-5A卡片表。没有KT88和5971(7868)卡片,连EL34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GS-5A卡片表。没有KT88和5971(7868)卡片,连EL34都没有。

谢谢版主的回复。是的GS-5A的卡片表里没有KT88和7591电子管的卡片。只有94号卡片里6P3P的卡片里有兼容KT66的内容。(KT66与KT88管脚位置内容一样)不知道能测试KT88管吗。恳请坛内的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这个就插不上呢,曙光的KT88-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这个就插不上呢,曙光的KT88-98

你底级错误。管座编号是管座号在上,对应的管子插座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底级错误。管座编号是管座号在上,对应的管子插座在下。

谢谢

呵呵,好久没用,忘记怎么用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GS  5A电子管测试仪卡片只有210张,不在卡片中的型号管子需自制,最好有该型号的新管及衰老管才能使测试结果较准确。理论上绝大部分电子管都可测,特殊型号可通过自制转换坐解决。数年前我曾给网友做过数码管的测试卡片及其部件。只要搞懂测试仪的原理即可。

楼主:
谢谢坛友的分享。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