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IY 收音机建议

楼主(2021-0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源部分220V变直流保存与否??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中周拧烂了,可换中周,如原来的线圈未断,可换磁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芯可直接插220V 变直流,电源部分用不用保留,还是直接用电池

用个旧的手机电源、路由器电源也行吧。

网友:
原汁原味修好它,TB有中周卖。

网友:
先把各级电流控制在大致范围。用二只管子+输入+中周做一块465千周信号发生器。把收音板中周调在465khz上,就成功一大半了。余下再覆盖统调。听一阵,再细调。没仪器仪表,就用功夫来弥补。这就是DIY的乐趣所在。

网友:
品相很好,修复应该不难,花些功夫罢了。

网友:
你重装也要从头开始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芯可直接插220V 变直流,电源部分用不用保留,还是直接用电池

直接用电池。

网友:
可能你要先判断一下你的机器前置放大和功放有没有问题,先把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再回过头来解决前面的问题。至于前面的高放、本振等问题,先看看各级工作是否正常然后再慢慢恢复。当然如果你有信号发生器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只能凭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