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喇叭,这种接法

楼主(2021-0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蓝色线接的是焊片,通过无极性电容给高音喇叭。

网友A:
那个只是个接线柱把,确实不常见的喇叭
接法是常见的,高音串联电容

网友:
看到电容就没啥悬念了

网友:
空脚接分频。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接线的高音喇叭,
如果感兴趣,可以把高音喇叭3个焊片上的导线和电容全部焊下来,拿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分别测高音单元3个焊片之间的电阻,没错的话,两个红色绝缘片之间电阻为0,其中一个红色绝缘片和白色绝缘片之间电阻为6欧或者4欧,可以试着测下。

网友:
接无极性电容那个焊片只是为了固定电容的,就是固定在喇叭铁架上并且和铁架绝缘的一个空焊片。专为分频电容增加的一个空焊片而已。

网友:
        对头,蓝线与无极电容的那个接线柱就是个焊片,无极电容跨接在喇叭音圈接线柱与焊片之间,实际就是在喇叭的红色引出线上串接了一个电容,防止直流烧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接线的高音喇叭,
如果感兴趣,可以把高音喇叭3个焊片上的导线和电容全部焊下来,拿万用表 ...

错。两个红垫片的焊片间电阻不是零,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两个红垫片的焊片间电阻不是零,是无穷大。

对,我说错了,应该是断开的,正好跨接无极电容,也好区分高音喇叭红色正极,白色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两个红垫片的焊片间电阻不是零,是无穷大。

实际利用两个红色绝缘片焊片用于夸接无极电容,方便接线

网友:
蓝色线接的空焊片用来固定而已,

网友:
普通高音喇叭,多个端子,仅仅是接线端子,通过电容分频给喇叭提供信号

网友:
多个固定电容的铜片而已,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这种喇叭声音太生硬了,户外适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个接线柱把,确实不常见的喇叭
接法是常见的,高音串联电容

我猜你是90后,以前的老收录机都是这样的(某些国产炸弹货除外,用的是压电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是90后,以前的老收录机都是这样的(某些国产炸弹货除外,用的是压电片)。

90年的  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