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匝的确定这样行不,是不意义不大

楼主(2021-01-26):
在平台看了几个师傅贴。想用铁芯的功率算出电流,然后在铁芯随意乱绕线圈用调压器调到那电流,看这时电压多少与匝数算出伏匝。如行,这样一般要多少匝测试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当然是越多越准确了了,还有就是你测量的表精度也要高,尤其缠绕匝数比较少的时候,表的精度就至关重要了,有可能零点几伏的偏差就能查好多圈,如果表的精度不达标,就尽量多绕些圈数

网友:
计算公式就是这么总结出来的,当然可以!

楼主:
哦,谢谢楼上师傅。搞那电磁线圈之前发贴问大孔景元师傳得知开口铁芯B值按3000-4000用它算匝绕一边再用这法测算后绕另一个线圈想这样就准确一点。功率大3千瓦那可调电源也是问题,用可控硅行吗

楼主:
也看了土方法测b值师傅贴,刚用它测那口形芯芯截面积60*95=3249瓦*0.05=162.45va我绕70匝测94.1伏1.73安算到是1.344匝伏感觉不对正常应小于1匝。是那操作错?还是匝少了。绕得很松散有影响不

网友:
方法算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楼上师傅。搞那电磁线圈之前发贴问大孔景元师傳得知开口铁芯B值按3000-4000用它算匝绕一边再用这法 ...

可控硅不好,波形差,而且噪音大,消磁线圈因为开口,不好压紧,硅钢片需要铆紧,不然噪音太大

网友B:
94.1V/70匝=1.344V(每匝);
70匝/94.1V=0.744匝(每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不好,波形差,而且噪音大,消磁线圈因为开口,不好压紧,硅钢片需要铆紧,不然噪音太大

谢谢。只个500W自耦,唯有可控硅测量一下。压紧打算用角铁穿罗丝搞紧有影响不,如有就用木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1V/70匝=1.344V(每匝);
70匝/94.1V=0.744匝(每V).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