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5收音机频率低端有自激现象

楼主(2021-01-26):
弄了一台711-5的机芯。发生与调谐位置有关的自激。位置在低频端。通过测量本振频率计算,参考刻度盘位置。调谐位置大概在620KHz位置附近自激。猫眼完全重合,喇叭嘟嘟响。调试了中周检测了电容,都查不出问题、

网友:
查6A2帘栅极退耦电容,换6A2

网友:
先查中频是否有个别失谐到低端的现象,另外给可变加点力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换6K4,及第6脚的退耦电容,6A2第6脚退耦电容。没有坏也要换。空连太脏,要拆下清洗。清洗过后重新统调。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动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6K4,及第6脚的退耦电容,6A2第6脚退耦电容。没有坏也要换。空连太脏,要拆下清洗。清洗过后重新统调。

电容换了无效,只有清洗空气联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