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收音机有没有用6k4做震荡的

楼主(2021-01-26):
我想用6k4或6J1做单独震荡不知道可不可行,各位大师给点建议。有图更好。

网友A:
我有苏联的铁壳6K4,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搞过6J1的,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年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64573&extra=

网友:
看过6K4自差振荡的电路,据说增益还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苏联的铁壳6K4,不知道做什么用

苏联金属管6K4它的旧型号与美国的6SG7相同,是二战时期美国提供的技术。收音机中频放大遥截止五极管。

网友:
可以,不单中波,短波,甚至到FM都完全无问题。

网友:
6J1三极接法可以做振荡。

网友B:
如果线圈采用TL100系列参考海河版主的图。也可以自制。
    电路实际试验,G1、G2和G4都可以直接换插6J1(6Ж1П),工作正常。这是因为G1、G2的屏极和帘栅极都经过20千欧的退耦电阻在降压;并且G4的屏极没有接乙+电压,而帘栅极又有200千欧的音频负载在降压。所以实际工作电压没有超过120伏,工作必然正常。
   如果整流输出的乙+电压在200伏以上(如用全波整流等),由于6J1的屏压及帘栅压均为120伏,都比6J3低(6J3的Ea=250伏;Eg2=150伏),这时换插6J1,就需要加R15来降压,并用C18来旁路。
    如果有6J2,由于它的屏压、帘栅压都和6J1一样,所以把它的第2、7两脚相联,就可以按6J1一样地换用。
   图中电路的本振线圈,也可以改用美通610S。这时可按图1本振电路改接;把虚线部份接通;划“×”部份断开。
    C2如果找不到成品,可以自己制做。像图5那样,用两根铜心线直径0.5毫米左右、长80~90毫米的塑料硬接线,把脱头浸锡的A、B两端分别焊在双连的两组定片上,再把两线绞起来就成为一个电容器。在调机时适当改变绞合部份的长度l或绞合松紧度,可以使容量变化,以适应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线圈采用TL100系列参考海河版主的图。也可以自制。
    电路实际试验,G1、G2和G4都可以直接换插6J ...

谢谢各位老师。我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收藏了。

       其实用6U1就是独立振荡接收中波,短波到22MHz是不错的,6A2接收短波到18M也不是问题,频飘是受电离层影响,如果有传动微调装置,跟踪与不是问题,独立振荡只能为加大变频增益创造一定的条件,高端容易起振,6U1,6A2都是近于后期出现的收音机变频专用管,是通过优化设计的。
       如果只用于中波可以只用6J1或6K4制作五极管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6U1就是独立振荡接收中波,短波到22MHz是不错的,6A2接收短波到18M也不是问题,频飘是受电 ...

谢谢于老师。我手里没有6U1管子只有6A2,6K4,6J1的管子。我看到远程牌转播机上用的是6BA6做的本震。我想用6K4带6BA6,它俩就差个2脚,它把2,5,6脚封上了形成三极管震荡形式。我今天用6K4临时搭了一个(2脚没接),没成功。它不起震不知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