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常玩RAID的兄弟吗?指点一下,无胜感激。

楼主(2021-01-26):
联想TD340,2个600G硬盘做RAID1,正常工作了好几年,最近搬了个机房,就卡在自检界面上,无法通过,或通过后,速度极慢。
取掉2号硬盘,单硬盘能正常工作。
但这样数据就不够安全,想换个新硬盘重做RAID1
有人说换上新硬盘,会自动重建RAID1,是真的吗?
如果是手动重建,看图上是4 online, 5fail, 下面的提示是only hot spare/failed/rebuilding drivers can be rebuild,是不是换上新硬盘后,选择5进行重建呢??生怕搞错了顺序,把新硬盘上的内容(实际上是没有数据)复制到旧硬盘上,数据就全完蛋了,

网友A:
别万别重组,,数据会丢失

如果你的机器支持热拔插,换一个新的容量一样的硬盘上去会自动重组

网上查了一下阵列支持热插

网友:
看raid方案了,一般都会自动重建,我特意试过群晖上正常运转的raid1,拔了一个盘下来,提示进入堪用模式,即使马上插上去,已经开始重建模式,变得很卡,但重建完成后,数据完整

下次有机会试试主板自带的amd 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拔插硬盘的接口线,可能是搬动松了

重新插过N多遍了,应该不是,估计是在搬运过程中有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万别重组,,数据会丢失

如果你的机器支持热拔插,换一个新的容量一样的硬盘上去会自动重组

谢谢提醒,正准备找硬盘重建RAID。
确定TD340支持热插拔吗?  是不是用一个新硬盘插到损坏的硬盘那个位置上,就自动进行重建? 一般需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万别重组,,数据会丢失

如果你的机器支持热拔插,换一个新的容量一样的硬盘上去会自动重组

当服务器处于WINDOWS2008桌面状态时,可以直接插硬盘上去吗?  会自动重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服务器处于WINDOWS2008桌面状态时,可以直接插硬盘上去吗?  会自动重组?

可以的,运行中插掉其中一块硬盘,然后再插一块相同型号硬盘即可
不要在BOIS或者RAID界面重新配置组建就行

网友C:
更换新的硬盘开机会自动提示硬盘需要重建,选择重建就好了,不要操作其他的比如解散阵列
服务器和NAS之类的更换硬盘不会自动重建,只会提示需要重建,都需要用户确认操作,

网友:
raid1是两块硬盘互为备份,一块硬盘坏了,换上新硬盘后,会自动同步,不过这个过程很慢,特别是硬盘数据量大的时候,尽量不要操作电脑,等完成同步后运行速度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运行中插掉其中一块硬盘,然后再插一块相同型号硬盘即可
不要在BOIS或者RAID界面重新配置组建就 ...

现在的问题是接了第2个硬盘,就根本无法进入系统,卡在阵列卡界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新的硬盘开机会自动提示硬盘需要重建,选择重建就好了,不要操作其他的比如解散阵列
服务器和NAS之类 ...

可以关机后,换新硬盘吗?因为接了第2个硬盘,就卡在LSI界面上不能动了。就是第1张图那个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关机后,换新硬盘吗?因为接了第2个硬盘,就卡在LSI界面上不能动了。就是第1张图那个界面。

阵列卡的话需要关机换,因为开机操作不了未初始化的盘,服务器基本都阵列卡
群晖可以开机换盘,换完进操作界面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阵列卡的话需要关机换,因为开机操作不了未初始化的盘,服务器基本都阵列卡
群晖可以开机换盘,换完进操 ...

好的,找个时间试试。服务器真麻烦,平时一直在工作,没法停下来折腾,SAS硬盘在家用机上又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找个时间试试。服务器真麻烦,平时一直在工作,没法停下来折腾,SAS硬盘在家用机上又不能使用。

装个阵列卡SAS盘就可以了,服务器哪有关机换硬盘的?热插拔。

网友:
没试过,但应该可自动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