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电子管工作原理。

楼主(2021-01-26):
其实我也是菜鸟。懂皮毛,我朋友懂得多跟我说的工作原理,大家可以互相探讨,,视频我就不做了。整机工作完美,升压装置是机械振动子提供电子管电压。机子是12v电压的,

网友:
长见识了。。。。。。真是。

网友:
元器件固定的不错。振动子不太好找,如果不是白金触电容易粘连(烧),注意定期检查,砂条打磨。用过程语言 电路图的说话。

网友:
这类机械振子逆变器及真空管延时继电器都是上世纪中期的产物了
与之最接近的应该是巡游理发师用的电推子逆变器了

网友:
灯丝电压6.3V,12.6V的电子管当初就是为了汽车收音机设计的,振动子升压整流滤波电路,来自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
用一个75N75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的场管做ZVS升压就很好的非常简单耐用而且稳定,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管子

网友A:
车机内有几个电子管,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内有几个电子管,各是什么型号?

除掉功放管,,机头5个管子

网友:
机器是三波段超外差收音机,线路比较简单。然后是升压就是振动换流器,类似电铃的原理让衘铁振动起来,这玩意儿还有个同步整流功能,它的整流不是靠二极管和硒片之类,是自己进行同步整流。不过现在做个晶体管变换器可以用小的多的体积解决问题。

网友(2022-01-28):
机械振动子升压,长见识了。

网友:
左上角是不是振子?

网友:
只能收音啊!

网友:
做个电源让镇流子歇歇,外出时在用,那玩艺耗电还金贵

网友:
振子升压器没那么不堪,只是国产化的材料和工艺不好,才给大家造成容易损坏的印象。就象解放牌汽车的白金,跑长途车上都要带备件,国外的汽车白金有几个出问题的?

网友:
就像年轻时候做的白金打鱼机一样,白金触点不好的话,有很大火花产生,干扰收音机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