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G1732SL3A 三路电源故障!!

楼主(2021-01-26):
好多年前坛里买的电源,原来是好的,但是一直没怎么用。。。最近拿出来发现出问题了!

故障现象:
1,主路不管电流还是电压都是0.00.但是实际能调节的,电压可调到31V,电流用灯是能看到限流作用(没有表测)。

已维修未能解决故障:1,电位器已经换新。 2,表头换了从路的,第一次通电电压是显示的,再开机就不显示了。

2,从路电压无法调节,现在固定在50V左右;但是电流应该可以调节(限流灯有显示),但是无电流数值。并且电流应该可以调到很大,短路调大电流电线马上发烫。

已维修未能解决故障:1,电位器已经换新。 2,表头换了主路的,显示电压还是一样。

从路和主路:串联是好的,串联后电压是从路+主路电压。并联主路最高31V,马上保护了。

请教各位是哪里的问题?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A:
不是简单故障,首先考虑短路,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故障,首先考虑短路,查吧。

好的,自己学机械的,电路真的不懂。。。看看断开一路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