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改改孔雀石SDR固件

楼主(2021-01-27):
看着网友说这个不错,于是搜索看看,也不知道多少钱,估计不会便宜,反正只要上百元我是肯定买不起。。 看介绍说还有序列号保护,买不起硬件就瞎改改固件看看能不能去掉序列号保护,也没硬件验证肯定不会成功去掉。

一共改了两个,固件1直接把24位序列号改成密码16位有效其他位0,顺序不能保证。
固件2直接把计算后的密码写到外部FRAM,这个胡乱改的不知道对不对。

由于是胡乱改的99%不成功,要是有CRC验证100%不成功,可能根本就不能运行。

有愿意试试的么?

固件1

改的地方

固件2

改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21-1-29 18:04):
40楼 算号器程序

补充内容 (2021-2-21 09:17):
固件1.10B只要是需要卖家发给你固件说是注册的都是破解盗版的,以后你没办法在不改固件的情况下自行升级新固件,大家一定注意小心被骗,要买正版联系原作者靠谱。

补充内容 (2021-6-5 19:43):
我这没硬件我也不是专业搞破解的,实在是没能力也没兴趣继续搞他这个固件了,破解的一些套路我都发出来了,会单片机的可以自己研究研究,破解这个方向我早就放弃了,当初是看他这个容易搞才试试的。

楼主:
这程序算法非常简单,我都没怎么用过C语言都能写,会写PC程序的帮大家写个呗,算法非常明显了。

最后改一次去掉一些没用的东西,你们会C程序这方面比我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谢楼主,第二种方法刷机测试完美。第一次使用上全功能版本的孔雀石。
第一种方法刷的更新后的固件, ...

我又看了看,试试 这个 3F 1F 91 E4 76 D0 AB 8C ,高低位显示搞反了

如果这个行,下面这个固件就把顺序改过来了,后面8个0没用

楼主(2021-03-20):
引用 楼主:
上边两个可能都不能用,又发现一把锁,再去掉试试,这个要是有硬件插上JLINK一条命令就能锁定哪里校验, ...

发出来一个星期了才有人反馈,这效率真的好慢,反馈说上面那个不能用,闲着没事又看了看还有两把锁,再去掉这两个锁试试

补充内容 (2021-3-23 16:34):
这个3,zip是1.10B破解版

楼主(2024-05-08):
最近搞视频没素材拍正好网友给我个固件,看固件里面写的是1.10d版本,于是试着改了下,网友说能用,但是我没有这个机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就是个业余爱好者技术不行,发出来给需要的人试试。

修改的地方
比如 @df04是地址, 从str r0, [r4, # 8]改成str r3, [r4, # 8] 下面都是这样,前一个是修改前的指令,后一个是修改后的指令。

        @df04
        str r0, [r4, # 8]
        str r3, [r4, # 8]

        @df84
aa:
        b aa
        mov r0, r0

        @e6b0
bb:
        b bb
        mov r0, r0

        @dffa
        str r4, [r7, # 0x818]
        str r2, [r7, # 0x818]

        @de86
        str r0, [r3]
        str r2, [r3]

        @ddac
        str r0, [r4]
        ldr r3, [r3]

        @ddae
        ldr r3, [r3]
        str r3, [r4]

        @dec6
        str r0, [r3, # 4]
        str r2, [r3, # 4]

        @de16
        ldr r0, [r3, # 8]
        str r2, [r3, # 8]

        @de18
        cmp r0, r2
        cmp r2, r2

网友(2021-08-25):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大佬,我感觉他的保护好像没改,但是我这没硬件没办法调试和验证。

我是爱好者,前几天买到了一个孔雀石SDR,正在研究怎么使用。在网上搜一些帖子教程,我可以做验证。期待你的奉献。
固件地址:https://uglyduck.vajn.icu/PDF/sdr/MalahitSDR/Firmware/

楼主(2021-01-28):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钱肯定要支援一些设备给你!

虽然你帮不上我,但是还是谢谢了。

我这人性格很怪的,让我帮别人可以,别人想帮我就不用想了我肯定不会接受。

我现在主要种地是主业,业余有钱就玩玩没钱就算了,感觉我和钱没缘,只要能挣钱的东西让我干都不行,也就种地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电存储器?比较少见啊

电路我不懂,电路图作者资料里面有

https://yadi.sk/d/4ZgsrswxYClG1Q

网友D:
lz买一个试试,要是可以造福大家

网友C:
搞成板砖就呵呵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买一个试试,要是可以造福大家

我一个没工作没收入的人哪有钱买这个,只是看你们讨论这个于是闲着没事改改玩,雇专业的改这种简单序列号保护也要上百元,反正我没赢利义务劳动成功不成功也没责任,你们这些有资源的愿意玩玩的可以试试又没什么成本。

楼主:
还不知道行不行呢,要是有硬件改起来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成板砖就呵呵哒了

这个就是FW_1_10a改的,和刷这个新固件应该一样,变砖头好像清空FM25W256的固件,清空外部FRAM就能刷回原来的固件了。

楼主:
固件1如果成功把序列号改成密码要照着输入
固件2随便输入一个

最好有截图,网上只找到个刷固件的视频,屏幕都看不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行不行呢,要是有硬件改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个接收机价格还是太贵了,个人还是消费不起,要不然可以买一个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价格还是太贵了,个人还是消费不起,要不然可以买一个来试试了!

对啊太贵了,玩电子这东西太烧钱了,我10年中可能花了差不多得有3000元了,现在想买点零件都考虑要不要买,更不用说这样的成品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FW_1_10a改的,和刷这个新固件应该一样,变砖头好像清空FM25W256的固件,清空外部FRAM就能刷回原 ...

并不是人人都懂的玩,乱刷是有风险的,不能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让别人去当小白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太贵了,玩电子这东西太烧钱了,我10年中可能花了差不多得有3000元了,现在想买点零件都考虑要不要买 ...

我花的都记不清楚了,几万了至少了,十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人人都懂的玩,乱刷是有风险的,不能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让别人去当小白鼠

刷机能有什么风险,FLASH寿命很长,他这个刷新固件再刷回旧的不能工作就是外面FRAM内容不一样,清空就好了。

我改的就是序列号部分,别的地方都没动,感觉有一定把握才会放出来的,不是16进制编辑器打开胡乱改改,成功不成功对我又没什么好处,能成功就是白捡免费东西没什么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花的都记不清楚了,几万了至少了,十几年了

元器件以前很少买, 碰到lc后买了一堆,不过大部分用券买的,实际花的不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刷机能有什么风险,FLASH寿命很长,他这个刷新固件再刷回旧的不能工作就是外面FRAM内容不一样,清空就好 ...

问题是你懂的怎么清空,不见得别人也懂啊,,,, 这脑子,,,,

所以刚才我才说最好自己已经验证过,玩过编程的人都知道,写的时候都觉的很简单,一跑起来就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花的都记不清楚了,几万了至少了,十几年了

你花的可真多,玩电子真是无底洞啊,我花了3000多一分钱也没在电子和程序方面挣过,反而游戏代练挣过30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FW_1_10a改的,和刷这个新固件应该一样,变砖头好像清空FM25W256的固件,清空外部FRAM就能刷回原 ...

铁电存储器?比较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懂的怎么清空,不见得别人也懂啊,,,, 这脑子,,,,

所以刚才我才说最好自己已经验 ...

作者好像有清空FRAM的固件

网友B:
要是有钱肯定要支援一些设备给你!

网友D:
从你的分析上, 作者应该是遵循了标准的C开发习惯,即在显示字库里,字母/数字/符号是按照ascii的顺序排列的,比如为了显示这一串提示,可以用
unsigned char  aa[]="THE DEVICE SOFTWARE..."来定义; 实际存储的是该字母的ascii码(在字库里的索引号), 反编译软件能识别bin的程序区和数据区(只读), 如果数据区存在连续的数据按ascii码的内容不是控制符,就可以当字母数字显示出来(这就像在电脑用记事本打开exe文件,仍然可以看到程序里的提示文本信息), 所以你能直接搜索到屏幕提示的字符串。

如果按照很多人的习惯,字库只包含A-Z, a-z, 0-9再加上少量的符号的话, 那么字母在字库的索引号不再按照ascii顺序,比如字母A的索引号可能用00代替,B用01,  反编译软件就无法识别这些数据是字母, 你也就难以找到注册画面所在的程序位置, 我觉的这是作者的疏忽。

咸鱼有专门的收钱注册的,本身不卖机,我觉的这种很可能是破解了(不是向作者购买),找到算号的方法或者其它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分析上, 作者应该是遵循了标准的C开发习惯,即在显示字库里,字母/数字/符号是按照ascii的顺序排列 ...

要写算号器也不难,就是我C语言不怎么会用

看懂下面这两个函数就能写算号器了

这个是显示ID号的,只是把ID号码简单移位来显示

seg000:080198B0                 LDR             R0, =unk_2001AFC8 ; 96位ID储存地址
seg000:080198B2                 LDR             R1, =a04x04x04x04x04 ; "%04X-%04X-%04X-%04X-%04X-%04X"
seg000:080198B4                 PUSH.W          {R4-R10,LR}
seg000:080198B8                 LDRB            R2, [R0,#1]
seg000:080198BA                 SUB             SP, SP, #0x10
seg000:080198BC                 LDRB            R5, [R0]
seg000:080198BE                 LDRB            R3, [R0,#3]
seg000:080198C0                 LDRB            R4, [R0,#2]
seg000:080198C2                 ADD.W           R2, R2, R5,LSL#8
seg000:080198C6                 LDRB            R7, [R0,#5]
seg000:080198C8                 ADD.W           R3, R3, R4,LSL#8
seg000:080198CC                 LDRB            R5, [R0,#4]
seg000:080198CE                 LDRB            R6, [R0,#7]
seg000:080198D0                 SXTH            R2, R2
seg000:080198D2                 LDRB            R4, [R0,#6]
seg000:080198D4                 ADD.W           R7, R7, R5,LSL#8
seg000:080198D8                 LDRB            R5, [R0,#9]
seg000:080198DA                 SXTH            R3, R3
seg000:080198DC                 LDRB.W          LR, [R0,#8]
seg000:080198E0                 ADD.W           R6, R6, R4,LSL#8
seg000:080198E4                 LDRB            R4, [R0,#0xB]
seg000:080198E6                 SXTH            R7, R7
seg000:080198E8                 LDRB            R0, [R0,#0xA]
seg000:080198EA                 ADD.W           R5, R5, LR,LSL#8
seg000:080198EE                 SXTH            R6, R6
seg000:080198F0                 STR             R7, [SP]
seg000:080198F2                 ADD.W           R4, R4, R0,LSL#8
seg000:080198F6                 LDR             R0, =unk_20006190
seg000:080198F8                 SXTH            R5, R5
seg000:080198FA                 STR             R6, [SP,#4]
seg000:080198FC                 SXTH            R4, R4
seg000:080198FE                 STR             R5, [SP,#8]
seg000:08019900                 STR             R4, [SP,#0xC]

下面这个是从ID号计算密码的,这个注释写的有点差劲。。

seg000:0800D748 ; ID
seg000:0800D748 ; r0=ID地址0x2001AFC8
seg000:0800D748
seg000:0800D748 sub_800D748                             ; CODE XREF: sub_8019AF8+2E↓p
seg000:0800D748                 PUSH            {R4-R6}
seg000:0800D74A                 MOVS            R2, #0  ; R2=0
seg000:0800D74C                 SUBS            R3, R0, #1 ; R3=R0-1
seg000:0800D74E                 ADD.W           R5, R0, #0xB ; R5=R0+0X0B
seg000:0800D752
seg000:0800D752 loc_800D752                             ; CODE XREF: sub_800D748+12↓j
seg000:0800D752                 LDRSB.W         R4, [R3,#1]! ; 读8位ID
seg000:0800D756                 CMP             R5, R3
seg000:0800D758                 ADD             R2, R4  ; ID累加
seg000:0800D75A                 BNE             loc_800D752 ; 读8位ID
seg000:0800D75C                 LDRSB.W         R3, [R0] ; 读ID 最低8位
seg000:0800D760                 UBFX.W          R2, R2, #0, #0xA ; 提取10位
seg000:0800D764                 LDRSB.W         R4, [R0,#0xB] ; 读ID最高8位
seg000:0800D768                 SUBS            R0, R1, #1 ; R0=0X2001AF54-1
seg000:0800D76A                 LDR             R6, =unk_2001AE88
seg000:0800D76C                 ADDS            R1, #7  ; R1=0X200001AF54 + 7
seg000:0800D76E                 ADD             R3, R4  ; ID最高8位+ID最低8位
seg000:0800D770                 LDR             R5, =0x20001AC8
seg000:0800D772                 LDR             R4, =unk_2001AE8C
seg000:0800D774                 ADD             R3, R2  ; 最高8位+最低8位结果+ID累加提取的10位
seg000:0800D776                 STR             R2, [R6] ; ID累加提取的10位
seg000:0800D776                                         ; 保存到
seg000:0800D776                                         ; 0x2001AE88
seg000:0800D778                 UBFX.W          R3, R3, #0, #0xA ; ID最高8位
seg000:0800D778                                         ; 加
seg000:0800D778                                         ; ID最低8位
seg000:0800D778                                         ; 加
seg000:0800D778                                         ; ID累加结果提取的10位
seg000:0800D778                                         ; 的结果
seg000:0800D778                                         ; 提取10位
seg000:0800D77C                 STR             R3, [R4] ; 保存到
seg000:0800D77C                                         ; 0x2001AE8C
seg000:0800D77E
seg000:0800D77E loc_800D77E                             ; CODE XREF: sub_800D748+46↓j
seg000:0800D77E                 LDR.W           R4, [R5,R3,LSL#2] ;
seg000:0800D77E                                         ; r5=0x20001AC8
seg000:0800D77E                                         ; 加
seg000:0800D77E                                         ; r3
seg000:0800D77E                                         ; 地址的数据放到
seg000:0800D77E                                         ; R4
seg000:0800D782                 ADD             R3, R2  ; r3
seg000:0800D782                                         ; +
seg000:0800D782                                         ; ID蕾姐结果提取10位
seg000:0800D784                 STRB.W          R4, [R0,#1]! ;
seg000:0800D784                                         ; r4=0x20001ac8里面的数据
seg000:0800D784                                         ; 写到
seg000:0800D784                                         ; R0=0x2001AF54
seg000:0800D788                 CMP             R1, R0  ;
seg000:0800D788                                         ; R0=0x2001af54
seg000:0800D788                                         ; r1=0X20001AF5C
seg000:0800D788                                         ; 复制16位
seg000:0800D78A                 UBFX.W          R3, R3, #0, #0xA ; R3提取10位
seg000:0800D78E                 BNE             loc_800D77E
seg000:0800D790                 POP             {R4-R6}
seg000:0800D792                 BX              LR

上面这个0X20001AC8和2001AE88肯定有关联的,可能通过读0X20001ACU+指针指向了0X2001AE88

我C语言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写,下面这个不成功,前面从序列号移位的对,后面这个不知道用C语言怎么写,贴出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i_32, zhong_32, gao_32; //序列号
  unsigned int wei8_0, wei8_1, wei8_2, wei8_3;
  unsigned int wei8_4, wei8_5, wei8_6, wei8_7;
  unsigned int wei8_8, wei8_9, wei8_a, wei8_b;
  unsigned char mima[8];
  unsigned int ID[30000];
    di_32 = 0x44332211;
    zhong_32 = 0x77665544;
    gao_32 = 0xbbaa9988;
    wei8_0 = (di_32 & 0xff00) >> 8;
    wei8_1 = (di_32 & 0xff) << 8;
    wei8_2 = (di_32 & 0xff000000) >> 8;
    wei8_3 = (di_32 & 0xff0000) << 8;
    wei8_4 = (zhong_32 & 0xff00) >> 8;
    wei8_5 = (zhong_32 & 0xff) << 8;
    wei8_6 = (zhong_32 & 0xff000000) >> 8;
    wei8_7 = (zhong_32 & 0xff0000) << 8;
    wei8_8 = (gao_32 & 0xff00) >> 8;
    wei8_9 = (gao_32 & 0xff) << 8;
    wei8_a = (gao_32 & 0xff000000) >> 8;
    wei8_b = (gao_32 & 0xff0000) << 8;
    ID[0] = wei8_0 | wei8_1 | wei8_2 | wei8_3;
    ID[1] = wei8_4 | wei8_5 | wei8_6 | wei8_7;
    ID[2] = wei8_8 | wei8_9 | wei8_a | wei8_b;
    wei8_1 = wei8_1 >> 8;
    wei8_2 = wei8_2 >> 16;
    wei8_3 = wei8_3 >> 24;
    wei8_5 = wei8_5 >> 8;
    wei8_6 = wei8_6 >> 16;
    wei8_7 = wei8_7 >> 24;
    wei8_9 = wei8_9 >> 8;
    wei8_a = wei8_a >> 16;
    wei8_b = wei8_b >> 24;
    di_32 = wei8_0 + wei8_1 + wei8_2 + wei8_3 + wei8_4 + wei8_5 + wei8_6 + wei8_7 + wei8_8 + wei8_9 + wei8_a + wei8_b;//每次读一个8位ID号累加
    zhong_32 = di_32 & 0x3ff; //提取低10位
    gao_32 = wei8_0 + wei8_b; //ID最低低8位+ID最高高8位
    di_32 = gao_32 + zhong_32; //ID最高位8位+ID最低8位+累加结果提取的10位
    ID[25840] = zhong_32;
    ID[25844] = di_32;
    for (int i = 0; i < 8; i = i + 1){
      mima[i] = ID[di_32 << 2];
      di_32 = (zhong_32 + di_32) & 0x3ff;
    }
    printf("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n",mima[0],mima[1],mima[2],mima[3],mima[4],mima[5],mima[6],mima[7]);

}

作者这个验证密码的漏洞比较大,静态分析都能看出来,要是有硬件插上JLINK一条命令就能定位,我前几年前研究过一段时间逆向,这种简单序列号保护价格可能100就有人做,他们就是把反汇编的代码放到KEIL里面重新编译然后软件仿真,估计某鱼上的就是花钱雇别人破解了卖钱而不放出来共享。

总之越用库函数和操作系统越容易被别人分析,只要做个签名文件反汇编后就直接出来函数名字了,就是不出来函数名字函数的排列也都和开发的时候一样,要是会用库开发STM32再去看别人用库写的程序反汇编后的就非常容易了,写程序的时候多费点力气别人看的时候一样也多费力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写算号器也不难,就是我C语言不怎么会用

看懂下面这两个函数就能写算号器了

越是用标准件写,越有规律,不论是标准库函数还是cube库,都如此,我现在喜欢用寄存器写(当然不是为了保密), 只是觉的代码少,直观,不象库函数的名称。参数一大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是用标准件写,越有规律,不论是标准库函数还是cube库,都如此,我现在喜欢用寄存器写(当然不是为了保 ...

肯定自己写好,库函数和操作系统就是把直接操作的东西层层封装,执行效率很低,库函数那么乱看一眼都头大,根本没兴趣学怎么用。

楼主:
作者在0x20001AC8申请了4K的RAM,然后通过计算STM32唯一ID得到一个指针指向这片区域来生成密码,这片区域没有使用,不知道STM32的C语言申请一片区域后不使用里面是什么数据。

改了改差不多就是下面这样子了,现在就缺知道这4K里面是什么,再就是要有个正确的密码做比对好知道顺序。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i_32, zhong_32, gao_32; //序列号
  unsigned int wei8_0, wei8_1, wei8_2, wei8_3;
  unsigned int wei8_4, wei8_5, wei8_6, wei8_7;
  unsigned int wei8_8, wei8_9, wei8_a, wei8_b;
  unsigned char mima[8];
  unsigned int ID[1024];
  unsigned int a, b;
    di_32 = 0x38333439;
    zhong_32 = 0x16513030;
    gao_32 = 0x22004d00;
    wei8_0 = (di_32 & 0xff00) >> 8;
    wei8_1 = (di_32 & 0xff) << 8;
    wei8_2 = (di_32 & 0xff000000) >> 8;
    wei8_3 = (di_32 & 0xff0000) << 8;
    wei8_4 = (zhong_32 & 0xff00) >> 8;
    wei8_5 = (zhong_32 & 0xff) << 8;
    wei8_6 = (zhong_32 & 0xff000000) >> 8;
    wei8_7 = (zhong_32 & 0xff0000) << 8;
    wei8_8 = (gao_32 & 0xff00) >> 8;
    wei8_9 = (gao_32 & 0xff) << 8;
    wei8_a = (gao_32 & 0xff000000) >> 8;
    wei8_b = (gao_32 & 0xff0000) << 8;
    ID[0] = wei8_0 | wei8_1 | wei8_2 | wei8_3;
    ID[1] = wei8_4 | wei8_5 | wei8_6 | wei8_7;
    ID[2] = wei8_8 | wei8_9 | wei8_a | wei8_b;
    wei8_1 = wei8_1 >> 8;
    wei8_2 = wei8_2 >> 16;
    wei8_3 = wei8_3 >> 24;
    wei8_5 = wei8_5 >> 8;
    wei8_6 = wei8_6 >> 16;
    wei8_7 = wei8_7 >> 24;
    wei8_9 = wei8_9 >> 8;
    wei8_a = wei8_a >> 16;
    wei8_b = wei8_b >> 24;
    di_32 = wei8_0 + wei8_1 + wei8_2 + wei8_3 + wei8_4 + wei8_5 + wei8_6 + wei8_7 + wei8_8 + wei8_9 + wei8_a + wei8_b;//每次读一个8位ID号累加
    zhong_32 = di_32 & 0x3ff; //提取低10位
    gao_32 = wei8_0 + wei8_b; //ID最低低8位+ID最高高8位
    di_32 = gao_32 + zhong_32; //ID最高位8位+ID最低8位+累加结果提取的10位
    a = zhong_32;
    b = di_32;
    for (int i = 0; i < 8; i = i + 1){
      mima[i] = ID[di_32];
      di_32 = (zhong_32 + di_32) & 0x3ff;
    }
    printf("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n",mima[7],mima[6],mima[5],mima[4],mima[3],mima[3],mima[1],mima[0]);

}

执行结果肯定不对,关键就是不知道4K的RAM里面是什么

网友E:
感谢,测试过了。方法一好像不行,方法二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测试过了。方法一好像不行,方法二可以

方法1的LCD有显示序列号吗? 有的话要照着输入16位有效

方法1要是有显示序列号的话,我把显示的顺序搞错了,下面这个固件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1的LCD有显示序列号吗? 有的话要照着输入16位有效

嗯,中间有一组0

楼主:
上面那个固件也搞反了,R7 R6和R4 R5反了

这次改过来了,谢谢你的反馈

网友:
楼主是怪才啊!
牛!
感谢分享!

网友A:
真心感谢楼主,第二种方法刷机测试完美。第一次使用上全功能版本的孔雀石。
第一种方法刷的更新后的固件,可以出来注册号,但不确定是方法不对还是序列号顺序不对,没注册成功。
期待楼主早点把算号器搞出来!方便更多不会刷机的玩家^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谢楼主,第二种方法刷机测试完美。第一次使用上全功能版本的孔雀石。
第一种方法刷的更新后的固件, ...

可能顺序不对, 你输入 8C AB D0 76 E4 91 1F 3F 试试

现在就是不知道那4K内存里面是什么没办法反推,要是有JLINK插上读一下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

楼主:
4K内存里面是什么找到了,可以写算号器了,作者定义了一个数组,初始化的时候复制到内存里面了。

数组

楼主:
复制过去了,没验证不知道对不对,复制的数组有没有问题,要是有人发个序列号验证下就好了。

我不会WINDOWS上编程序,所以只提供C程序,会的帮忙给大家写个吧,反正我是用不到这个东西。

序列号就是
   低32位  di_  32 = 0x38333439;
    中间32位    zhong_32 = 0x16513030;
    高32位        gao_32 = 0x22004d00;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i_32, zhong_32, gao_32; //序列号
  unsigned int wei8_0, wei8_1, wei8_2, wei8_3;
  unsigned int wei8_4, wei8_5, wei8_6, wei8_7;
  unsigned int wei8_8, wei8_9, wei8_a, wei8_b;
  unsigned char mima[8];
  unsigned int ID[1024] = {
  0x25, 0xe6, 0xbc, 0x70,
0xf1, 0x6d, 0x05, 0x4c,
0x3b, 0xc8, 0xfb, 0x4a,
0x3b, 0x15, 0x65, 0xcc,
0xf8, 0xca, 0xa8, 0x26,
0x8f, 0xa8, 0x5b, 0x2e,
0x9d, 0xbb, 0x19, 0xd4,
0x49, 0xf1, 0xad, 0xa1,
0x21, 0x69, 0xe9, 0xc2,
0x54, 0xfd, 0x2f, 0x15,
0x20, 0x44, 0x7d, 0x93,
0xd4, 0x29, 0xd8, 0x86,
0x03, 0x67, 0x05, 0x86,
0x38, 0xeb, 0x5e, 0xc5,
0x5b, 0xca, 0x69, 0xf7,
0xee, 0x21, 0x37, 0xa3,
0xe2, 0xef, 0x28, 0xd0,
0xeb, 0x67, 0x56, 0x00,
0xd5, 0xbc, 0x11, 0x5f,
0xcd, 0xfb, 0x09, 0x2c,
0x1e, 0xba, 0xd3, 0xa6,
0x23, 0x34, 0x73, 0x15,
0x01, 0xf7, 0xe5, 0xcd,
0xe2, 0x62, 0xdd, 0xbf,
0x44, 0xf9, 0x3f, 0xfc,
0x26, 0x58, 0xbc, 0x53,
0x25, 0xf9, 0xd6, 0x39,
0x58, 0xd4, 0x43, 0x34,
0x40, 0xc6, 0x0c, 0xa2,
0xc8, 0x57, 0x28, 0xdc,
0x06, 0xe3, 0x9e, 0x1f,
0x70, 0x8d, 0x8f, 0xf1,
0x09, 0xb6, 0x91, 0xae,
0xe4, 0x69, 0x8a, 0x33,
0xbf, 0x07, 0x29, 0xe4,
0x66, 0x44, 0xf5, 0x4a,
0x9d, 0xf8, 0xdc, 0x7d,
0x84, 0x98, 0x4f, 0x33,
0x0c, 0xae, 0xfe, 0xd0,
0x69, 0x66, 0x36, 0x37,
0x14, 0xe9, 0x65, 0x2d,
0x90, 0x12, 0x32, 0x94,
0x8e, 0xc3, 0x97, 0x8c,
0xdc, 0xea, 0x6f, 0x96,
0x40, 0xe8, 0xa8, 0xe4,
0x19, 0x07, 0xde, 0x80,
0xd7, 0xe2, 0x35, 0xd5,
0xe0, 0x49, 0x2f, 0x15,
0xa2, 0x32, 0x24, 0xdf,
0x36, 0x16, 0xea, 0x86,
0xb3, 0x98, 0x64, 0x69,
0x22, 0xc9, 0x79, 0x4c,
0x09, 0xdd, 0xc5, 0x16,
0xd3, 0xfd, 0xec, 0xe4,
0x46, 0xaa, 0x6e, 0xed,
0x8a, 0xdd, 0x3c, 0x31,
0xf1, 0x95, 0x68, 0x61,
0xa9, 0x54, 0x25, 0x70,
0x40, 0x0d, 0xea, 0x8f,
0xad, 0x0b, 0x0d, 0xf4,
0x39, 0x8f, 0x65, 0x52,
0x58, 0x06, 0x6f, 0x23,
0x0a, 0x59, 0xb7, 0x56,
0x48, 0x9e, 0xa0, 0xc4,
0x3f, 0xf4, 0x2e, 0x6e,
0xe4, 0x4c, 0x67, 0xc4,
0x78, 0x47, 0x70, 0x12,
0xda, 0x00, 0xc0, 0xbe,
0x29, 0xc7, 0x9f, 0x6e,
0x14, 0xcd, 0xce, 0x50,
0xe0, 0x97, 0xf8, 0x72,
0x5e, 0xae, 0x6c, 0x1a,
0x6a, 0xb7, 0xfe, 0x1c,
0x70, 0x73, 0xd2, 0x34,
0x27, 0x89, 0x77, 0x89,
0x3d, 0x8d, 0x38, 0x4a,
0x75, 0x69, 0x16, 0x60,
0xb6, 0xb9, 0x05, 0x84,
0xed, 0xdd, 0x97, 0x90,
0x69, 0x57, 0xec, 0x6b,
0x71, 0xe1, 0x42, 0x8a,
0xdd, 0x24, 0xde, 0xa8,
0x82, 0x7f, 0x1d, 0xc2,
0xdb, 0x2c, 0x37, 0x14,
0x2a, 0x75, 0x2a, 0x0a,
0x98, 0x5c, 0x41, 0x11,
0x0a, 0x48, 0x39, 0x74,
0xd0, 0x79, 0x5f, 0x4b,
0xb6, 0x5f, 0x33, 0xd0,
0x24, 0xe0, 0x01, 0xcc,
0x9b, 0x7a, 0x71, 0x4d,
0x3a, 0x16, 0xb7, 0x65,
0xe7, 0x7e, 0x30, 0x59,
0x9b, 0x4d, 0xbc, 0x8a,
0x95, 0xd0, 0x57, 0x75,
0xf9, 0x5f, 0x03, 0x87,
0x37, 0xfe, 0x35, 0x18,
0xc1, 0xeb, 0x69, 0x01,
0x1d, 0xe0, 0xf7, 0xc0,
0xbe, 0xd4, 0xcf, 0x6b,
0x7f, 0x4b, 0xa2, 0xaa,
0x37, 0x2d, 0x64, 0x76,
0xd5, 0x32, 0x88, 0xdc,
0x2e, 0x70, 0x57, 0xcb,
0x30, 0xc0, 0x56, 0x54,
0xb0, 0xbb, 0x2d, 0x40,
0x4e, 0x63, 0x7c, 0xac,
0x67, 0xef, 0x4c, 0x1d,
0x54, 0x00, 0x79, 0x2c,
0x51, 0xe9, 0x25, 0x2f,
0x54, 0xbf, 0xaf, 0x76,
0x02, 0x42, 0x7c, 0xb9,
0xec, 0x97, 0x03, 0x18,
0xd8, 0xae, 0x32, 0x7c,
0x3d, 0x30, 0xd2, 0xd7,
0x64, 0xe3, 0xd5, 0x52,
0xbb, 0x37, 0x21, 0xb3,
0x65, 0x59, 0x7e, 0xd6,
0xf4, 0x05, 0xfc, 0xc7,
0xf7, 0xc4, 0xbf, 0x58,
0x93, 0xe4, 0x14, 0xf0,
0x0b, 0xff, 0xca, 0xe1,
0xd4, 0x77, 0x6e, 0x85,
0x57, 0x3f, 0xa1, 0xdc,
0x6f, 0x6a, 0x21, 0xce,
0xa0, 0xd3, 0xc1, 0xe8,
0x84, 0x1f, 0xab, 0x41,
0xf8, 0x42, 0xdc, 0x80,
0x0c, 0xba, 0x50, 0x77,
0x07, 0x68, 0xbf, 0xd4,
0xd0, 0x0b, 0x0b, 0xfa,
0x1f, 0x76, 0xaf, 0xd2,
0x6e, 0x92, 0x95, 0x37,
0x61, 0xa9, 0x7b, 0xe5,
0x49, 0xb3, 0xe7, 0x5d,
0xab, 0x77, 0x3c, 0xcb,
0x1e, 0x68, 0x8c, 0xbf,
0x46, 0xe8, 0xb5, 0xde,
0x37, 0x05, 0xb6, 0x6a,
0x2f, 0xf6, 0xf8, 0xc5,
0x9f, 0xf2, 0xd7, 0xb0,
0xe3, 0x87, 0x07, 0xaa,
0xfb, 0x2a, 0x5a, 0xd9,
0xad, 0x03, 0xd7, 0xda,
0xcd, 0x66, 0x33, 0x22,
0x54, 0x3e, 0x94, 0x1e,
0xab, 0xf0, 0x58, 0xc9,
0xa2, 0x5b, 0xc5, 0x82,
0x0c, 0x69, 0x0f, 0x52,
0xc3, 0xfa, 0x21, 0x50,
0xe7, 0xa4, 0x42, 0xa5,
0xc3, 0x61, 0x99, 0xbc,
0x2c, 0xc4, 0x14, 0xc3,
0x16, 0xb9, 0xc4, 0xa5,
0x26, 0x4d, 0x06, 0x10,
0x9c, 0xc8, 0x0e, 0x8f,
0x19, 0x5c, 0x99, 0x3f,
0x3a, 0xab, 0xe8, 0x09,
0x41, 0xf0, 0x51, 0x76,
0xe1, 0xf1, 0x61, 0xbd,
0x8a, 0x0d, 0xce, 0x91,
0x34, 0x7a, 0x58, 0xc0,
0x7c, 0x3e, 0x7d, 0xbe,
0x73, 0x24, 0xb8, 0x74,
0x0c, 0x7b, 0x52, 0x76,
0x5a, 0xed, 0xbf, 0xab,
0x56, 0x93, 0x23, 0x11,
0xd0, 0xf3, 0x64, 0xac,
0x46, 0xa0, 0x1a, 0xab,
0x67, 0x99, 0x7b, 0xd5,
0xa4, 0xcc, 0x3f, 0xa5,
0xfb, 0xea, 0xab, 0xf2,
0x19, 0x94, 0x11, 0x9c,
0xdb, 0x18, 0xf6, 0x7f,
0xbc, 0x21, 0x22, 0x29,
0xff, 0x8d, 0xaa, 0xb8,
0x46, 0x3f, 0x9e, 0x2f,
0x39, 0x29, 0x34, 0x36,
0x49, 0xd3, 0x6c, 0xe6,
0xc3, 0x55, 0x11, 0xbd,
0x15, 0x17, 0x0a, 0x36,
0x4e, 0x9c, 0xb3, 0x5a,
0x20, 0x57, 0x6a, 0xf7,
0xf7, 0x92, 0x55, 0x79,
0x95, 0x0a, 0xf3, 0x2c,
0x2c, 0xaf, 0x9c, 0xab,
0x1d, 0x6d, 0xe1, 0xe1,
0x72, 0x63, 0xc8, 0x05,
0x8a, 0x18, 0x74, 0xa1,
0x05, 0x42, 0xef, 0x87,
0x9f, 0x33, 0x34, 0x3a,
0xad, 0x9b, 0xae, 0x59,
0x67, 0xf7, 0xc2, 0x1e,
0xbc, 0xdb, 0xf2, 0x50,
0x50, 0x42, 0xca, 0x84,
0x63, 0xfe, 0xbc, 0xdf,
0xbc, 0xde, 0xd8, 0xf0,
0x64, 0x9a, 0x4c, 0xdf,
0xf8, 0x4c, 0x69, 0xf9,
0xee, 0x9f, 0xb9, 0x54,
0xf9, 0xdd, 0xce, 0x96,
0xe0, 0x8b, 0xb6, 0xd1,
0xa8, 0x88, 0xc2, 0x51,
0x5d, 0x9a, 0x4d, 0x72,
0x5a, 0x67, 0xea, 0xd6,
0x7a, 0x5e, 0x56, 0xa5,
0xb9, 0xde, 0x17, 0xc0,
0x5b, 0x6a, 0x26, 0xba,
0x3b, 0xee, 0x02, 0xd5,
0x16, 0x94, 0x47, 0x0f,
0x5f, 0xf0, 0x30, 0x9a,
0x8b, 0x01, 0xda, 0xc7,
0x32, 0xfa, 0xb5, 0x63,
0xb0, 0xa4, 0x50, 0x5f,
0x23, 0x89, 0x17, 0x7c,
0x7d, 0xa0, 0xab, 0xe5,
0x19, 0x48, 0x3b, 0x94,
0x3b, 0xcd, 0x2d, 0x55,
0xe5, 0x49, 0x5f, 0x8f,
0xab, 0x66, 0x40, 0x99,
0x14, 0x15, 0xeb, 0xf3,
0x23, 0xda, 0x69, 0x41,
0xc2, 0xf2, 0xdd, 0x0e,
0xc2, 0xda, 0xfe, 0x24,
0x83, 0xd4, 0x83, 0x98,
0xa5, 0x9a, 0x12, 0xb0,
0x4b, 0x2a, 0xc4, 0xb4,
0x3f, 0xf4, 0x88, 0x66,
0xf4, 0xc5, 0x24, 0x43,
0x5f, 0x7d, 0x2b, 0x42,
0xa9, 0x3b, 0xe5, 0x81,
0x96, 0x4b, 0x70, 0x20,
0x35, 0x9d, 0x00, 0x05,
0x94, 0xcc, 0x12, 0x56,
0xf8, 0x44, 0xaf, 0xa3,
0xa1, 0x8d, 0x2d, 0xbf,
0xd6, 0x21, 0x33, 0xa7,
0x70, 0x0f, 0xaf, 0x80,
0xdc, 0x0f, 0xec, 0xaf,
0x2d, 0x6e, 0x18, 0x0b,
0xb4, 0xf9, 0x43, 0xb0,
0x90, 0xe3, 0x64, 0xe0,
0xf4, 0x69, 0xf7, 0x0d,
0x9f, 0xcb, 0x0d, 0x29,
0x53, 0x86, 0xcf, 0x8e,
0x5b, 0xd3, 0x24, 0x2b,
0x0d, 0xec, 0x4e, 0xc9,
0x90, 0x38, 0xbd, 0x0e,
0x9b, 0x29, 0x49, 0xb7,
0x99, 0x66, 0xea, 0xf7,
0x6c, 0x6b, 0xf2, 0xda,
0x1c, 0x36, 0xa8, 0x42,
0xe0, 0x1b, 0x80, 0x3d,
0x05, 0xfd, 0x19, 0x09,
0x88, 0xa2, 0x54, 0x36,
0x9f, 0x31, 0x7f, 0xb4,
};
  unsigned int a, b;
    di_32 = 0x38333439;
    zhong_32 = 0x16513030;
    gao_32 = 0x22004d00;
    wei8_0 = (di_32 & 0xff00) >> 8;
    wei8_1 = (di_32 & 0xff) << 8;
    wei8_2 = (di_32 & 0xff000000) >> 8;
    wei8_3 = (di_32 & 0xff0000) << 8;
    wei8_4 = (zhong_32 & 0xff00) >> 8;
    wei8_5 = (zhong_32 & 0xff) << 8;
    wei8_6 = (zhong_32 & 0xff000000) >> 8;
    wei8_7 = (zhong_32 & 0xff0000) << 8;
    wei8_8 = (gao_32 & 0xff00) >> 8;
    wei8_9 = (gao_32 & 0xff) << 8;
    wei8_a = (gao_32 & 0xff000000) >> 8;
    wei8_b = (gao_32 & 0xff0000) << 8;
    ID[0] = wei8_0 | wei8_1 | wei8_2 | wei8_3;
    ID[1] = wei8_4 | wei8_5 | wei8_6 | wei8_7;
    ID[2] = wei8_8 | wei8_9 | wei8_a | wei8_b;
    wei8_1 = wei8_1 >> 8;
    wei8_2 = wei8_2 >> 16;
    wei8_3 = wei8_3 >> 24;
    wei8_5 = wei8_5 >> 8;
    wei8_6 = wei8_6 >> 16;
    wei8_7 = wei8_7 >> 24;
    wei8_9 = wei8_9 >> 8;
    wei8_a = wei8_a >> 16;
    wei8_b = wei8_b >> 24;
    di_32 = wei8_0 + wei8_1 + wei8_2 + wei8_3 + wei8_4 + wei8_5 + wei8_6 + wei8_7 + wei8_8 + wei8_9 + wei8_a + wei8_b;//每次读一个8位ID号累加
    zhong_32 = di_32 & 0x3ff; //提取低10位
    gao_32 = wei8_0 + wei8_b; //ID最低低8位+ID最高高8位
    di_32 = gao_32 + zhong_32; //ID最高位8位+ID最低8位+累加结果提取的10位
    a = zhong_32;
    b = di_32;
    for (int i = 0; i < 8; i = i + 1){
      mima[i] = ID[di_32];
      di_32 = (zhong_32 + di_32) & 0x3ff;
    }
    printf("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n",mima[7],mima[6],mima[5],mima[4],mima[3],mima[3],mima[1],mima[0]);

}

网友:
算号器还是不对

网友:
中间输错了,  不是E4E4,  而是E4E8

楼主:
好像搞反了,你输 A2 F9 E4 E4 46 07 6C 31 试试

不是顺序错误的话,你刷上个固件显示什么号码?

楼主:
成功了,原来输入搞错了。。

    di_32 = 0x2b004000;
    zhong_32 = 0x39301351;
    gao_32 = 0x373839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高手,造福广大业余爱好者。

这种序列号保护比较简单只是大家没研究这东西,能做这个的人很多很多,作者可能根本就没想密码搞的很复杂,只是为了声明版权,他这个只要插上JLINK调试器设个断点随便谁都能找到,只是别人不愿意做坏人,而我做了坏人,不过这东西我也用不到也没赢利一分钱应该也不算太坏,改别人的东西是歪路不如自己学怎么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既然明白就不该分享出来,自娱自乐就好,开源也有规则,你对该项目没做任何贡献反而做了规则破坏者 ...

实际上,作者如果要限制,软件做手脚并不难,比如在新版本上更换算法,以前注册过的,把新算法的结果重新写到FRAM, 不影响原注册版的升级,而新版本的免费版想注册就得按新算法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的,本来就多数都开源了让你享受现成的实惠还不知足,人家之所以留点尾巴第一避免世界工厂代表们加 ...

个人使用没必要上岗上线,你应该指责咸鱼淘宝那些卖套件获利的(用以商业目的并未获得作者的许可, 价格越抬越高),而不是lz,  对象反了

即使在美国,商品的功能破解也是合法的, 比如在美销售的低价苹果手机,一般是合约机,只能用于某个运营商, 但市面上有各种破解办法绕过限制,可以使用其它运营商, 这在美国是公开合法销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概念感觉您有些混淆,我再跟个帖。
先给孔雀石做个定位:来自社区、以开源+共享形式授权、面向爱好 ...

只能说你对孔雀石了解太少 真以为只有找商家买现成的渠道?  爱好者自己画板验证通过并分享的多了去 只要你勤快 花5块到立创打个板 买齐元件焊好刷个固件就能用 成本200左右就能搞定 你去看看闲鱼成品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既然明白就不该分享出来,自娱自乐就好,开源也有规则,你对该项目没做任何贡献反而做了规则破坏者 ...

我这人有什么好东西不分享难受,我知道这东西有人需要才会搞,这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用还浪费我电费。 这收音机也就硬件复杂点,软件核心算法估计都是调用的库函数,没准还抄袭了开源代码,自己做个人机图形接口,国内的人不是没能力搞,而是只喜欢钱不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来设计个肯定赔钱的东西,有什么技术什么秘密都要藏着就怕别人学去,所以没多少开源的,作者搞密码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国内这些人拿来卖,国内搞解密逆向这么多,我几年前研究逆向的时候知道,STM32芯片解密好像2000元包括去掉序列号保护,现在估计更便宜了,单独序列号保护估计100元就有人接,作者这简单密码肯定早就给解开了,这东西能做的人太多了,只是别人不放出来偷偷挣钱。

网友E:
孔雀石基本上没啥改进空间了。而且用声卡采样限制很大,现在几块钱一片的si47xx采样速度都比它高。最终效果也没啥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像什么都明白,又好像什么都没弄清楚。方便透露你的年龄段吗?个人觉得你的认知跟用力方向有点偏离主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说什么尊重作者劳动之类的,尊重知识产权之类。。。。云云

其实国内这个现状,建议不要自我束缚,适应环境就好; 比方说你用的软件,有多少是自己花钱买的?

改变不了现状,就适应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像什么都明白,又好像什么都没弄清楚。方便透露你的年龄段吗?个人觉得你的认知跟用力方向有点偏离主 ...

1990年减去1年的,无业在家蹲了13年社交几乎全断,而且小学文化水平根本什么也不懂。

我看国外那些人主要是反感国内的把一些开源的东西拿来卖自己改了东西还保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孔雀石基本上没啥改进空间了。而且用声卡采样限制很大,现在几块钱一片的si47xx采样速度都比它高。最终效果 ...

孔雀石是经msi001模拟变频(零中频或低中频)后再数字化,和收音机dsp芯片原理一样,只不过用的cpu更强,结构决定性能上难以提高,我看到群友分享的视频,关掉降澡,效果还不如收音机,噪音大,开了降澡声音确实干净

SDR要直接采样才有优势,高速ADC+数字下变频+数字滤波, 全新的处理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孔雀石是经msi001模拟变频(零中频或低中频)后再数字化,和收音机dsp芯片原理一样,只不过用的cpu更强, ...

看到这儿我突然开了个脑洞,msi001低中频输出做前端+si4735/4732做后端不知会是什么效果。
要么msi001前端+la1600玩二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儿我突然开了个脑洞,msi001低中频输出做前端+si4735/4732做后端不知会是什么效果。
要么msi001前 ...

si4735内部有混频器,你这样相当于做了2次混频,没必要啊,混频是噪音的重要来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si4735内部有混频器,你这样相当于做了2次混频,没必要啊,混频是噪音的重要来源

这其实就是二次变频吗,比这好的二次变频方案多的是 。这就是一闪念开个脑洞,突然想到msi001就是个现成不用自己搞电感、电容,免调试的数控第一变频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的。我还是想说你好像什么都明白,又好像什么都没弄清楚,跟你的年龄段是存在偏差的,建议不要太封 ...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有什么偏差你说下呗,我不会在意的,我知道我干的这事情不光彩,属于小偷行为,偷了东西不要给了别人,就认为自己不是小偷,是不是这样啊?

我很长时间没做研究这种盗窃技术了,这东西我根本用不到,我做什么都是先学原理然后所有程序都自己写,这次手痒了下就又犯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有什么偏差你说下呗,我不会在意的,我知道我干的这事情不光彩,属于小偷行为,偷了东 ...

有句古语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尝试的是:
msi001+atmega328:后者做主控兼信号处理,要简单就简单到底;
msi001+某蓝牙IC:后者动 ...

atmega328想做信号处理,恐怕处理能力不够

如果和si4735一样的处理方式,自己用单片机不一定能做的比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尝试的是:
msi001+atmega328:后者做主控兼信号处理,要简单就简单到底;
msi001+某蓝牙IC:后者动 ...

有这想法的不只你一个,github上up2clr(就是搞出arduino si4735库的那个up2clr)搞的msi001的arduino库就写了个readme再没见下文了,可见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其实就是二次变频吗,比这好的二次变频方案多的是 。这就是一闪念开个脑洞,突然想到msi001就是个现成 ...

作为变频的功能上确实是比较方便,至于性能不一定能超过常规场管混频

真要弄,不如做个环形混频器比如SBL-1-1, 二次变频输出干净的低中频,再给单片机处理,肯定胜过si4735这种集成的混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都是啥!你也该看看了。

你老觉的别人要去看医生,真相是你才需要看医生

我觉的lz的思路很正常,不就1个破解分享的事,把你吓出病,你买过正版的window和其它常用软件吗? 网上下载过电影吗?

这些对你都不是事,为何会在一个小众的sdr上一直纠缠不休

说实在我虽然不玩孔雀石,没从lz的劳动得到好处,但还是支持lz。也为其它因此顺利注册的网友感到高兴,而不是其它的情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诚如你所说,架构已经决定了性能天花板,我只是想折腾而已,动机源于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 ...

328能完成这些软件功能? 东西做出来? 表示怀疑

项目做到去年4月份就没更新,卡住了?

网友D:
我今年可能会实践一个直采的中短波机,方案基本确定,主要芯片也买了,不一定能成但会去做一个试验一下

初步设想,天线信号进来经过2级固定+1级可调增益放大(最高110-120dB)至2v左右,输入到14 bit ADC, 时钟64M, 再经硬件数字下变频和数字滤波, 零中频输出到stm32处理,AGC由软件控制。保留FM的接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孔雀石是经msi001模拟变频(零中频或低中频)后再数字化,和收音机dsp芯片原理一样,只不过用的cpu更强, ...

直接射频采样放大器不好设计,AGC电路,衰减器,VGA都不好计算。宽带采样也会损失adc信噪比。感觉射频直采对窄带广播作用不大,主要优势是数字混频比模拟混频线性度高。孔雀石主要的噪声来源还是数字电路干扰。

网友I:
我和卖我孔雀石的卖家确认了

楼主的猜测是对的,目前国内卖的所谓注册表孔雀石绝大部分都是私下破解的

他们破解了加密系统,然后一个序列号卖300-400元.

如果不是楼主发布出来,估计还有很多人上当受骗

可惜目前固件只能停留在1.10b了,国内这点机器没办法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和卖我孔雀石的卖家确认了

楼主的猜测是对的,目前国内卖的所谓注册表孔雀石绝大部分都是私下破解的

对啊,他以前设置的保护太简单了,国内卖家不但仿制人家硬件还破解人家的软件,还拿着盗版序列号来当正版的欺骗买家,很多人都被骗了,我知道算法后马上就公开出来还发到了俄国VK聊天群里这样作者很快就知道了,把以前他注册过的都放在了固件里面做了一个表,这样只要更新固件盗版想要用就要修改固件,还要发给自己的盗版用户,维护成本就高了。

要想省心就买作者正版的呗,那些盗版的可能还会跟着 升级,自己改不了可以雇人改,这东西能做的人很多没什么门槛,可能比一个序列号都便宜,我几年前发广告想靠逆向挣一点钱,但是人家专业的都是各种库函数的签名文件还有自动处理固件的脚本,而且经验丰富都是干了很多年的,我这样菜鸟根本竞争不过人家于是放弃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和卖我孔雀石的卖家确认了

楼主的猜测是对的,目前国内卖的所谓注册表孔雀石绝大部分都是私下破解的

请问老师1.10b这个版本还可以用楼主大神的注册机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老师1.10b这个版本还可以用楼主大神的注册机注册?

1.10b不能用,作者只把他注册的加入到了固件里面,那些盗版的都没办法用。

俄国论坛

http://www.cqham.ru/forum/printthread.php?t=41449&pp=10&page=263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0b不能用,作者只把他注册的加入到了固件里面,那些盗版的都没办法用。

俄国论坛

孔雀石根本就不连网络,怎么发邮件给作者

作者如果真想不让破解,应该搞个升级服务器,不提供固件,用户运行客户端远程下载到再烧写到机子,这个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凡事都有2面性,孔雀石能流行起来,和早期有试用版可用有关,如果一刀切,那么它的热度会逐渐冷掉,甚至被遗忘,之前破解的注册都要200-300,找作者注册肯定更贵; 从购买者反应看,它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把降澡关闭,背景噪音狠大,数字干扰明显,比不上dsp收音机,但降澡算法牛比,一开起来无敌,所以孔雀石的效果,90%是降澡的功劳。

到1.10a版本,连编码器都还有问题,有点不可思议,我猜想程序作者对数字解调处理之类比较擅长,对硬件一般(除了编码器,外围电路基本是射频开关控制),对于一般的单片机爱好者,编码器都可以玩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雀石根本就不连网络,怎么发邮件给作者

不是用孔雀石发。

可能就是用电子邮件联系作者把自己的ID号花钱注册,然后作者把你的ID号加到固件里面。

盗版要用要改固件,每次想要作者的新固件就要改一次,我不想研究给他改了,作者再赚钱、盗版的也在赚钱、买的有收音机玩、我改只有我在浪费时间和电费,这东西没什么门槛,只是网上没人出来分享方法。

不提供固件只要有价值别人会拿去解密,价格好像很便宜。

找作者注册好像55美元,作者搞这个肯定为了赚钱的,不然就开源了,让人试用就为了引诱别人买完全版,从固件看作者可能卖了500多台了,赢利也不算少,所以才会一直维护。

一个东西说说肯定很简单,关键要去做啊,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个收音机国内懂原理的人很多,但是为什么没人自写程序代替作者这个呢,可能有这个能力的根本没兴趣搞这不知道能不能盈利的东西,只会会仿制的又没这个能力独立编写一套这样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孔雀石发。

可能就是用电子邮件联系作者把自己的ID号花钱注册,然后作者把你的ID号加到固件里面 ...

免费的东西有七七八八的问题不奇怪 但收费后应该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b不能用,作者只把他注册的加入到了固件里面,那些盗版的都没办法用。

俄国论坛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可能会实践一个直采的中短波机,方案基本确定,主要芯片也买了,不一定能成但会去做一个试验一下

...

直采结构省去了大部分难以设计的前端硬件,目前淘宝上也有做这类接收机的,内部硬件都很简单,指标未经测试就以ADC的标称值来标榜自己的性能。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性能良好的预选器,抗带外干扰的性能就比较差,因此预选器是最基本要求。如果想在短波段获得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做二次变频结构仍然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采结构省去了大部分难以设计的前端硬件,目前淘宝上也有做这类接收机的,内部硬件都很简单,指标未经测 ...

你说的淘宝的不是直采吧 ,直采是对高频信号放大后直接采样,再数字下变频(没有模拟变频环节),也就是短波30M, 采样频率至少60M; 象先经过一次,模拟变频,再对中频数字化的都不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直采是不经过模拟变频的,你说的淘宝类似接收机硬件简单,怎么可能? 有模拟变频的都不能称为直采(和几 ...

我前面和后面说的是两码事,tb上现在做直采的也就是在ADC前面加个LPF而已,实际上还是宽带采样的,然后标榜自己灵敏度有多么高(以ADC sfdr计算)。然而如果附近有比较强烈的干扰源,IMD3就严重劣化。当然这有点钻牛角尖,这类情况只是对DX电台帮助比较明显,一般听个广播之类的因为本身电台发射功率就大,不太在意接收的灵敏度问题。
另一方面,直采接收机的很多叫点都来自于机内时钟/数据线以及电源,和电脑相连的时候更是受到电脑的传导干扰,能把这部分噪声处理好就不容易了.

后面提到的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就是做多个预选器以及二次变频的结构,可以很好的提高DX能力,但损失实时带宽。把SDR接在一些高性能接收机的一中频输出上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前面和后面说的是两码事,tb上现在做直采的也就是在ADC前面加个LPF而已,实际上还是宽带采样的,然后 ...

直采机做好自然不容易,普通收音机做好一样也不容易,要不然大家几十年一直diy都没结束。

如果因为不容易就不敢去做,那diy就没存在的必要; 既然打算做,自然也做了大量准备,觉的可行才会继续,而不是脑动大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前面和后面说的是两码事,tb上现在做直采的也就是在ADC前面加个LPF而已,实际上还是宽带采样的,然后 ...

你不了解直采的精彩之处,在于抛弃模拟变频,这是噪音的一个主要来源, 加了模拟变频,后面怎么数字化带来的好处都有限

你可以把数字变频理解成一个理想的乘法器,它的输出只等于输入信号和本振的数学表达式相乘, 不会产生三阶互调产物,因为它的频率输出是数学运算的结果,不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产生的,而且数字本振可以直接使用晶振(不用锁相环倍频),有很低的相位噪声(用上温补,恒温的就更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不了解直采的精彩之处,在于抛弃模拟变频,这是噪音的一个主要来源, 加了模拟变频,后面怎么数字化 ...

你这个是基于非常理想化的计算,也就是从纯数字域进行考虑,然而作为接收模拟信号的接收机,不可避免的是需要LNA,需要PGA,这些器件在被带外信号阻塞的时候仍然产生难以接受的失真,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抬杠,而是我自己用SDRPLAY RSP1A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SDR更需要搭配磁场天线/谐振天线(比如环形的)来抑制干扰。另外可以参考高档的商业SDR,比如colibri的,仍旧在前端设计了7个预选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不了解直采的精彩之处,在于抛弃模拟变频,这是噪音的一个主要来源, 加了模拟变频,后面怎么数字化 ...

另外,ADC的采样时钟基本上都要通过PLL来产生,你的后端处理电路,比如FPGA/或者SOC,它的主时钟也需要PLL产生,因此说直接用晶振产生特定的采样时钟好像显得有些滑稽了(也不是不行),我想你可能也不会在片外做ZIF变换,不需要I/Q ADC这样的结构,没什么益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另外,ADC的采样时钟基本上都要通过PLL来产生,你的后端处理电路,比如FPGA/或者SOC,它的主时钟也需要PL ...

我使用的adc是否启用内部锁相环是可以选择,  直接使用高频的晶振可以获得最好的snr

有些使用2208的方案,用的就是125M晶振 芯片最高130Msa 不可能再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基于非常理想化的计算,也就是从纯数字域进行考虑,然而作为接收模拟信号的接收机,不可避免的是 ...

msi001+msi2500的方案用的多,但也不能效果很好吧 ,前端电路的滤波器而已,这个大家都有的, RSP1A用了4个二极管组成的TT型衰减器做AGC

和直采是完全不同的架构

而且SKY13416用在中短波上合适吗? 手册上写着100MHz起,100M以下即使能用性能也不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另外,ADC的采样时钟基本上都要通过PLL来产生,你的后端处理电路,比如FPGA/或者SOC,它的主时钟也需要PL ...

你不了解我的方案,怎么知道有没用 ,毕竟还没做出来,说多了也没意义; 资料详细研究过,方案也反复检查,力求不要出现原则性的错误,方案必须可行,其他小问题允许存在.

我只做中短波直采,宽频对我没用, RSP1A中短波分成3段而已,0-2M, 2-12M, 12-30M,,  你说的7段是把更高频率部分算进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可能会实践一个直采的中短波机,方案基本确定,主要芯片也买了,不一定能成但会去做一个试验一下

...

图样图新浦 桑木炭慕斯 奶衣舞 14bit adc 12bit enob  74db sfdr 而且fs勉强到2f 还没预选  还用在短波 做完也就勉强听个广播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图样图新浦 桑木炭慕斯 奶衣舞 14bit adc 12bit enob  74db sfdr 而且fs勉强到2f 还没预选  还用在短波  ...

呵呵, 30M的调幅信号,你解调的目的是获得30M的载频?  买个信号源不就搞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呵呵, 30M的调幅信号,你解调的目的是获得30M的载频?  买个信号源不就搞定了

驴唇不对马嘴 不知所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L:
驴唇不对马嘴 不知所云

我就知道你不明白,很多人一提到采样,就张口2fs, 可实际2fs真正的含义是啥未必知道

我要是告诉你,30M的调幅信号,我用20M采样率(甚至10M都可以)ADC仍然可以不丢失地解调出来,你肯定觉的不可能,哈哈哈,既然你自认为是内行,慢慢去想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就知道你不明白,很多人一提到采样,就张口2fs, 可实际2fs真正的含义是啥未必知道

我要是告诉 ...

没抗混叠滤波器就只能是低通采样 你回去好好翻书吧 带通采样的前提是啥?自己琢磨琢磨吧 10兆采30兆调幅 还用个“甚至”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没抗混叠滤波器就只能是低通采样 你回去好好翻书吧 带通采样的前提是啥?自己琢磨琢磨吧 10兆采30兆调幅  ...

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子上,我想表达的意思你根本就没看懂,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子上,我想表达的意思你根本就没看懂,呵呵,我已经知道你"内行"到什么程度

以你的 ...

我承认我输了 我tmd竟然看了这么多眼  还回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我承认我输了 我tmd竟然看了这么多眼  还回帖了

越说越搞笑了,调幅信号从500多k-30M,算上长波,基本上可以认为从0-30M连续信号,  瞎扯什么带通采样,你在说相声吗?

我的计划和你没半毛关系,不需要和你解释细节,我做我的,你贬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说越搞笑了,调幅信号从500多k-30M,算上长波,基本上可以认为从0-30M连续信号,  瞎扯什么带通采样, ...

你是告诉不了答案 因为你就没答案 或者是你自认为正确的错误答案 小同学 快回去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