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请教大家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21-0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你还没说,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多少,220?

网友:
你自己  在顶楼  已经说了,不行。

网友:
用一个开关不是问题。看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用2个电机额定电流2倍以上的空开。

网友:
开关只能控制转与不转,不能控制速度的。别说两个,一个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一样,2个电机并联行不行没有试过,也不会这样用,实在要同步工作可以选择合适电流的多刀开关实现~

电风扇电机和摇头同步电机 ,试过没?出厂就能并联
或者说,一个开关,控制俩电风扇 ,也应该干过吧

网友:
可以的,  只要这个开关的电流足够这两电机的全速启动、运行。

网友:
交流电机想要变转速就是改变电机线圈磁场的级数,(变频器除外),(电风扇除外),只要两个电机的级数相同就可以并联,(也就是转速相同),直流电机也一样,转速相同就可以并联,但不可以通过减速器并联

网友:
只要两个电机的输出转轴不连在一起,就是可以的。

一个电网上有成千上万台电机在同时运转,互相影响了吗?

网友:
你需要双掷多投开关,机械同步线路分开,或者开关扩展继电器,

网友:
完全可以,对于并联的电机来说,等于电源单独给它供电,如果串联就要求高了。

网友:
不可以,电机调速无非是调压或调流,大小电机给定调整电压电流不同,二者并联,小电机必然得到大电机给定电压或电流,从而高速运转,大电机影响不大,有人说成千上万电机在电网并联运行,那是输入端,输出端各行其道的,就像LED灯泡,输入都是220V,输出电流大不相同,不能把不同功率输出端并联使用,否则会烧掉小功率的

网友:
并起来线路会有干扰,用双联调速开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