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能用SDR来解码卫星信号该多好!

楼主(2021-01-27):
最近在研究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发现通过高频头变频后的信号频率在950-1450范围,完全可以使用SDR-RTL2832来解码,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可以弄!

网友A:
有拿来解码气象卫星发回的图像的,也可以解码TV,但在这讨论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拿来解码气象卫星发回的图像的,也可以解码TV,但在这讨论不合适

气象传真,普通带单边带的收音机+声卡,都可以解,以前玩过,还挺清晰的,可惜当时截的图不知道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拿来解码气象卫星发回的图像的,也可以解码TV,但在这讨论不合适

这个有软件可以弄,137频段可以收到气象卫星信号,TV可以接收黑白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象传真,普通带单边带的收音机+声卡,都可以解,以前玩过,还挺清晰的,可惜当时截的图不知道哪里去

是接收137频率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21-04-14):
软件不知道,但 libusb就能获取电视棒的接收数据,而且开源的

网友:
探索  地理频道真怀念这2个节目,网上能找到直播的,就是不稳定。

网友:
除了要有好天线外,接收的节目大概都是有版权之类的,要真能行,也差不多就是电脑模拟卫星电视了,而且各家的sdr都不同,不但芯片不同,同样的芯片电路也又不一样,这样子很难设计出一个通用的软件

网友:
以前痴迷卫星接收 跟着电子报 学过 一锅四星  当时有个香港的网站来交流 技术 和售卖一种486电脑改装的卫星接收器 可以暴力破解授权密钥  支持四路高频头信号输入   03年花了700多买了一台486主机
后来广电严打就不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