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8P推FU7

楼主(2021-01-27):
请高手指点一下图中一是什么原件,还有2是120欧电阻吗

网友A:
标注1是100欧线绕电位器也可用线绕电阻,标注2——12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1是100欧线绕电位器也可用线绕电阻,标注2——120欧电阻。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电源电压340V有点低不

网友C:
你没看图上有很多修改的痕迹?已经不是原版图纸了,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340V有点低不

我的只有2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图上有很多修改的痕迹?已经不是原版图纸了,不建议用。

先试试看能响不,我这是瞎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试试看能响不,我这是瞎玩了

和我弄的那台的图纸雏形差不多,祝你成功。我的听交响乐总感觉某些乐器没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弄的那台的图纸雏形差不多,祝你成功。我的听交响乐总感觉某些乐器没出声。
http://www.crystalra ...

谢谢朋友, 我也感觉胆机放歌声音有缺失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D:
和我弄的那台的图纸雏形差不多,祝你成功。我的听交响乐总感觉某些乐器没出声。
http://www.crystalra ...

应该是输出变频响的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样,有力度好听。

网友(2021-05-11):
听说很好听...............................

网友:
这个电路原用的6P3P还行,改成FU7后,屏压给的太低,浪费了高压管的性能发挥。

网友:
搭车咨询:FU7单端板压用到450V妥否?

网友C:
FU7单端,配合2.5K、3.5K和5K的牛,大约可以对应工作在250-300-350V左右的屏压下。再高的电压就不容易找到配合的牛了。顺便说下,该管的高耐压特性是为乙类推挽和丙类高频发射准备的,甲类时还是老老实实当个大号6P3P用就行了。

网友E(2022-01-11):
引用 网友C:
FU7单端,配合2.5K、3.5K和5K的牛,大约可以对应工作在250-300-350V左右的屏压下。再高的电压就不容易找到 ...

朱老师手里有fu7 单端输出3.5k的电路图吗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朱老师手里有fu7 单端输出3.5k的电路图吗  感谢

暂时没有成图,上面帖子我的意见已经说过了,请参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时没有成图,上面帖子我的意见已经说过了,请参阅。

朱老师晚上好  昨天搭了6g2p推6P3p电路真好听  感谢您辛苦了

网友E:
手里还有好几对fu7想搭起来听听

网友:
这几个前级管子很难推饱fu7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还有好几对fu7想搭起来听听

其实FU7的制作参考6P3P就行,参数相差不多。如果真要充分发挥FU7的特性,屏耗可以做到接近25W,那样输出功率会高于6P3P,线路要做适当的调整。如果再想进一步发挥FU7能够承受高压的特点,可以做帘栅极输入的单端,那样声音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
朱老师您好  那帘栅输入电路也看了  输出变压器7000k难弄

网友F:
如果再想进一步发挥FU7能够承受高压的特点,可以做帘栅极输入的单端,那样声音会更上一层楼。

请教朱老师可否推荐下实作成熟的FU7的帘入单端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教朱老师可否推荐下实作成熟的FU7的帘入单端的电路

胆艺轩有比较成熟的FU7帘入电路,我按照那个参数做了6P3P的帘入,效果很好。同好们也按照这个线路做了KT88等管子的帘入,反响是相当的不错。建议你前去预习一下。那个电路有些许瑕疵,需要一点小小的改动,另外我的制作心得前几年发到田老师的中国音响论坛上,可惜也关掉了。待我抽空整理一下发到矿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艺轩有比较成熟的FU7帘入电路,我按照那个参数做了6P3P的帘入,效果很好。同好们也按照这个线路做了KT8 ...

感谢朱老师的回复,对于那个FU7的帘入电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很是迷茫,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经验分享,以便学习参考与探讨

网友:
也想试做FU7帘入电路,期待学习朱老师的FU7帘入电路制作实例(中国音响论坛注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