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怎么测量LC回路的谐振频率?

楼主(2021-01-27):
手头有NWT150扫频仪,也有示波器。
例如我想用手头的可变电容器Diy收音机,想知道自己绕制的天线线圈和本振线圈配合可变电容器构成的LC回路谐振频率是多少,一般来说怎么在上机之前测量好?这样上机直接进行别的调试工作,少走弯路。
已知NWT150扫频仪的输出阻抗只有50欧,这个肯定是不能直接往LC回路上接的,示波器探头一般有10M的输入阻抗,倒是可以直接用。是不是要给扫频仪输出探头做一个阻抗变换电路?或者通过磁耦合把信号送进LC回路?

网友:
共基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需要测吗?如果你当地信号不是特别少并且信号很弱,那么一般线圈就按特定的圈数绕(多出5%以上的余量) ...

拆除和重绕多麻烦,尤其振荡线圈更麻烦,能提前测好了,装机之后只进行常规调试就容易多了。不同的磁棒、磁芯、圈数肯定不一样,如果我用的可变电容器不是常用标准的,那更不一样了。

网友B:
不是能测量电感和电容嘛,计算一下就行了,不会有大的误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除和重绕多麻烦,尤其振荡线圈更麻烦,能提前测好了,装机之后只进行常规调试就容易多了。不同的磁棒 ...

     diy的业余爱好不能怕麻烦,本振重绕也就几十圈,重绕用不几分钟,就是拆卸下来要担心弄坏。
1、按照资料的数据绕制不会出大格,根据接收情况再改绕一次基本搞定,但需要有一定经验。
2、既然手中有扫频仪,输入阻抗50欧姆,可以在探头前面加以级放大,若是晶体管接磁棒线圈次级,若是场管可接初级搞定。
3,若手中有频率计,可用一只MC1648芯片使LC产生振荡频率来测量,MC1648的输入电容约6P,对365和270双联的低端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能测量电感和电容嘛,计算一下就行了,不会有大的误差的。

我有许老师的数字电桥,但是不知道这电桥的测试频率测出的结果,跟实际情况有多大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的业余爱好不能怕麻烦,本振重绕也就几十圈,重绕用不几分钟,就是拆卸下来要担心弄坏。
1 ...

MC1648貌似有两片,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扫频仪输出接上一个50欧姆左右电阻串上一个小线圈,靠近你的输入回路听声音就可以。说白了扫频仪插根线200-300长就行,扫频宽度要窄点频就行。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电磁感应法: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并联,再并联到次级上,调整信号发生器频率,观察示波器,在某个频率上,示波器显示的波峰突然增大,这个频率就是初级LC回路的谐振频率。这种方法,误差比较小。当然接入电路后,会有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
这个很简单,我实际用的,只要两个电阻,LC直接在收音机上测了,不是测了再上机,精确度高得很,简直都不需要再统调了。(FM直接就能看到相差一个中频的两个峰)因为是实际的上机环境了。电阻值依据LC的大小来吧,FM高频的约100到300欧,中波线圈约10多几十K。

网友:
绕两个空芯电感并嵌在一起,一组的首尾接NWT输出,别一组的首尾接NWT输入,绕制的探头靠近被测元件正常扫频,感应的信号可能有点弱,可减小曲线窗口的X/Y偏移量放大,比如修改为 -10dB到+10d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电磁感应法: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并联,再并联到次级上,调整信号发生器频率,观察示波器, ...

这法子好!适合俺口味

楼主:
感谢各位出招,有思路了。

网友E:
我就用NWT150直接串联测量,可以测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NWT150直接串联测量,可以测量出来。

直接串联测量的话,就是扫频仪输出接LC回路的一端,输入接另一端如下图?
这样的话,仪器的输入和输出阻抗才50欧,对待测电路有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需要测吗?如果你当地信号不是特别少并且信号很弱,那么一般线圈就按特定的圈数绕(多出5%以上的余量) ...

要玩点点统调的话还真得一个频点一个频点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