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容量对错1234

楼主(2021-01-27):
哈曼卡顿边走边唱、 Jbl派对节拍、哈勃T-70三部便携式音响原装标准配置均为18伏/3A开关电源。
更喜欢用蓄电池供电,好处就不说了,至少可以室外使用。其实,在家里边我更多情况下直接上12伏的蓄电池,或16伏锂电池,或者用自制的12伏线性稳压电源供电。事实上三台便携式音响供电电压9.8伏时仍可正常放音,低于9.8伏开机按键兼职指示灯由绿变红,放音出现了破音,不可以欣赏音乐。
用蓄电池供电省不了充电这个环节。但本文重点讨论的是蓄电池容量的安时数。
案台上一块墨绿色署名精品  X能电池  标称 6-DZM-20 电动车专用蓄电池。下面4个说法诸君意下如何?
1、单块电池为12伏,容量为20安时。
2、五块6-DZM-20 蓄电池串联,为60伏电动车供电,这个电池组的容量为20安时。
3、六块6-DZM-20 蓄电池串联,为72伏电动车供电,这个电池组的容量为20安时。
4、用三个不同电压的专配充电器(1除外),以相同的充电电流如 3A,分别为前面123组蓄电池充电,用相同的充电时间如6.7个小时,为前面123组蓄电池充电均可充满电量。

以上1、2、3、4个说法有什么问题,欢迎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各电瓶性能良好的前提下,1234表述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其中一个电瓶较为陈旧、容量已明显下降的情况下( ...

自我查找问题。援引原文:4、用三个不同电压的专配充电器(1除外),以相同的充电电流如 3A,分别为前面123组蓄电池充电,用相同的充电时间如6.7个小时,为前面123组蓄电池充电均可充满电量。

这个表述欠妥:其中的以相同的充电电流如 3A,
厂家设计好的原装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随着硫酸浓度的变化,其充电电流会作相应变化如减少,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到了快充满时,电流趋于0.这个表述是我自己的想法(或猜想),对错不明。不代理真实的状况,也可以说这个风拍脑袋的说法。
是否正确后面的钻家给个圆满表达。风不胜感激。

风这叫自揭老底,风把信任给了向风提出正确思路的朋友:向我开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才有这个-Δv的检测吧?200mv

铅酸没有听说有这个工艺,我这是孤陋寡闻了吧

哈哈哈!

援引原文中的   4、用三个不同电压的专配充电器(1除外),以相同的充电电流如 3A,分别为前面123组蓄电池充电,用相同的充电时间如6.7个小时,为前面123组蓄电池充电均可充满电量。

以上风的4.整个说辞他就是一个伪命题。特别是“以相同的充电电流如 3A”   是 铅酸蓄电池充电曲线的大忌。只能说以相同的充电时间。如果是水电池的话,随着硫酸浓度(比重)的变化,充电电流亦作相应变化,并不是一承不变的。这个说法是风拍脑瓜子说出口的。并没有真实的理论支持,看官不可全信。之所以这样说,是风3.5岁(三岁半时)天天到汽车班充电室看,没吃猪但见猪跑路,十岁半自已鼓捣锰锌干电池梦见的道理。充电室有个宝贝“比重计” 测硫酸液的,以判断充电效果,虽然有电流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3、4在实操层面上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认为都没啥问题。

如果认真点,充电电流有点大(没说电池类 ...

镍镉电池才有这个-Δv的检测吧?200mv

铅酸没有听说有这个工艺,我这是孤陋寡闻了吧

网友D: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6、7个小时应该充不满。20AH的电池3安培电流估计得8小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6、7个小时应该充不满。20AH的电池3安培电流估计得8小时差不多

80年代电子报曰:为普通锰锌干电池充电,其充电容量计算应为电池容量的1.5C。
适当增加充电时间是有好处的。
铅酸蓄电池是否也为1.5C。好象可以提倡后续涓流充那0.5C。

网友E:
为啥要60V 72V这么高的电压,18V的话24V不就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60V 72V这么高的电压,18V的话24V不就够了么

考试看清题意,答题稳操胜券,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过你的回答也是正确的。

网友:
根据电瓶组容量进行充电,基本与电瓶组电压无关。

网友F:
不管电池容量多大,都可以并联

网友C:
1、2、3、4在实操层面上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认为都没啥问题。

如果认真点,充电电流有点大(没说电池类型,默认铅酸电池),判断充电终止的条件还可以再“专业”点。
铅酸电池推荐用0.1C充电,也就是充电电流大部分时间控制在2A比较好。充电终止条件是电池端电压上升到一个极点后稍有折转再调头缓慢上升,在折转处应认为充满了,应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4在实操层面上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认为都没啥问题。

如果认真点,充电电流有点大(没说电池类 ...

到了具体的电动车生产厂家为其相应型号电动车配置的充电器,以本人购置的四輌车型来说如48伏和72伏。实测当电瓶组三分之二用电后及时原配充电器充电刚开始时的充电电流基本维持在3安培左右,测试时间10秒。
风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思考的,尽量少出漏洞。

网友:
电池组的容量说瓦时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援引原文中的   4、用三个不同电压的专配充电器(1除外),以相同的充电电流如 3A,分别为前 ...

有的电瓶里面有一个浮球,和比重计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瓶里面有一个浮球,和比重计一个意思

玩过好多。
关键词: 变色儿
红绿灯他这是。

对暗号你这是。

网友G:
1.2.3.4命题理论上是成立的,目前铅酸电池充电都是三段式的,第一阶段(按5节60V额定电池算)电压在48-60V期间恒流3A(额定电流视每个充电器容量不同)充电,充到端电压69.5-71.5V后比较器反转控制TL431调整电流降为额定的5%-10%补充状态,到达71.5V-72.5后基本停充(电流非常小),端电压保持浮充状态,当电池漏电比较大没有拔掉充电器时候是有一定的浮充电流存在的。以上跳变电压值视每个充电器厂家不同或不严谨有所差异。

网友:
目前来说一般铅酸电池都是回收料,其和锂电对比劣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循环,内阻,能量比,应用环境等完全被碾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3.4命题理论上是成立的,目前铅酸电池充电都是三段式的,第一阶段(按5节60V额定电池算)电压在48-60V ...

大厂家的原装充电器做工严谨,对充电电流的控制设计得非常完善。
小厂家或许也有作得好的,希望比大厂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厂家的原装充电器做工严谨,对充电电流的控制设计得非常完善。
小厂家或许也有作得好的,希望比大厂有 ...

曾经拆过也修过不少充电器,电压差异还是有的,有一种英发的质量还是不错,电池都坏了好几付了,之前也有用过脉冲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是能动脉冲放电太小了起不来极板修复作用。现在全部改用锂电池了,原来电池基本只能用半年(来回19公里一天一充)也就是说续程不足20公里,现在已经用半年了锂电这么冷的天还是两天一充,额定容量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才有这个-Δv的检测吧?200mv

铅酸没有听说有这个工艺,我这是孤陋寡闻了吧

您说提醒的对,是我记错了,多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电池容量多大,都可以并联

不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了具体的电动车生产厂家为其相应型号电动车配置的充电器,以本人购置的四輌车型来说如48伏和72伏。实测 ...

首先说声抱歉,上个回复有错误。把镍镉电池的检测方法安到铅酸电池身上,糊涂了,抱歉。

一般来说铅酸电池推荐以0.1C充电,最大不超过0.3C--0.5C(具体值参照电池说明书),不是定值,有一个范围。
充电电流设置的大一些,在不怎么影响寿命的前提下可以节省充电时间。您的充电器设置为3A,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吧。
试想一个7-8个小时就能充满的充电器和一个需要11-12小时才能充满的充电器,普通消费者会选哪个?充电器这么设置,也许还有出于商业角度的考虑吧。

网友H:
久违了,风!佩服您的做事认真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久违了,风!佩服您的做事认真细致。

谢谢加分鼓励。
有道是活到老学到老。
常读您的文章,受益匪浅,无形中就把您的东西变成风的东西。
风改词儿:学道无先后,术业有专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
有道是活到老学到老。
常读您的文章,受益匪浅,无形中就把您的东西变成风的东西。

      瓜无滚圆,人无完人,物尽其用,切勿划性。绝配夫妻也难免唇齿相加,如你所说厂家的充电器完美匹配,可电池不会让你如愿,充电环境也不会让你如愿,电池容量于大到小变化,电池活性随环境温度变化,都不会让你如愿,再理想的充电器又如何。电池容量只是一个标称,电池储存了多少是一回事,出来的是电,作用多久是量又是一回事,到负载上作用了的电量才算是电池的能量。我说我能挑200斤实际上我只有挑100斤的能力,这就怪了,我不是挑200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