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 6p3小单端

楼主(2021-01-27):
最近闲的很,利用手中的现有材料,制作了一台小办公室单端,听起来效果还好,调试过程走了一段曲折。还好。终于发声了。听感上还不错,孙露憨厚的声音仿佛就在眼前。

楼主:
图略有改动,现在是超线性接法

网友A:
你确定按这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按这图做的?

当然,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第二极阴阻820k能工作?

楼主:
没有 问题。我觉得两个560欧姆的应该叫阴极电阻

楼主:
6P3的阴极电阻原图标注为560K,我给 改过来了,现在的 图纸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P3的阴极电阻原图标注为560K,我给 改过来了,现在的 图纸是正确的

我说的第二级6n2阴随的阴极电阻820k欧,此管能工作?

网友:
第二级根本就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第二级6n2阴随的阴极电阻820k欧,此管能工作?

是的,可以工作。

网友:
好好一个电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乱标数据(不是楼主的错),哎,误导新人

网友:
贵为版主,为难您啊

网友B:
    第二级没有工作,也不影响前级信号的传输,820K的阴极电阻相当于信号分流,确实没用,楼主主观感觉正常工作。

网友:
这图有点误人子弟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没有工作,也不影响前级信号的传输,820K的阴极电阻相当于信号分流,确实没用,楼主主观感觉正常 ...

十五千也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6P3帘栅电阻,应该是的,帘栅工作也不对,好像可以出声,所以。。。。

网友:
麻烦楼主把各极电压标出来。

网友:
阴极电阻看不懂

网友A:
6p3p帘栅电阻高达15k,这15k电阻不应接屏极而应该接电源,这图漏洞百出,我肯定不会相信会出好声

网友C:
这做的是单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3p帘栅电阻高达15k,这15k电阻不应接屏极而应该接电源,这图漏洞百出,我肯定不会相信会出好声

估计是想标注150欧

网友:
所以这图的问题太多了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说了,后来是超线性接法,没用那个电阻,直接接到输出变压器的抽头上面了。

网友D:
做好了标注一下修改后的元件数值和电压,造福我们这些菜菜菜鸟(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的是单声道?

是的,废物利用,并且单位有一个音箱。就是做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了标注一下修改后的元件数值和电压,造福我们这些菜菜菜鸟(新人)

每一台机器,做好了,变压器输出电压,各个工作点的电压都不一样,能让电子管正常工作,差不多就行,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各种仪器测试。主观听音感觉不失真,还原度较高就 可以了。

网友:
电路图误人,

楼主:
请 指出电路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