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在业余条件下专业的测量二手电子管

楼主(2021-01-27):
前些天买了一盒6n2, 到货了也没仔细看,这几天翻出来准备用泡泡纸包好时候发觉90%都是旧管子,完全不是一个年月制造的,诚信太差了。那么问题来了,按照什么依据,用什么方法可以测试管子老化程度及其性能是否达标, 有那些性能指标是需要测量的?

另外同样型号电子管子发黑程度和使用时间随管子不同而不同? 比如6p15有的用没多久窗口就黑的发亮。如今的垃圾管可真的垃圾啊。

求各位赐教。先谢过

网友A:
这个题目问的有点自相矛盾。
既然是业余条件下,就不会专业的测量。
更不能凭着 眼看的 黑不黑来判断管子老化程度,管子使用100小时,跟使用50小时、200小时,发黑程度靠肉眼根本无所分辨。
判断管子是否老化的金标准是 测量跨导,只要跨导在手册规定的额定值,就是好的、合格的。

网友:
J2018   请问从哪个店买的?

网友:
自己搭个测试电路, 点亮灯丝,然后用同一个万用表测,记录下数值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问的有点自相矛盾。
既然是业余条件下,就不会专业的测量。
更不能凭着 眼看的 黑不黑来判断管子 ...

测试跨导辨别老化程度,学习了

网友B:
电子管测量,现在很容易实现啊。以前指针表精度低价格高,现在的数字表又便宜精度也高。买几个回来搭个电路测量电子管,太容易了。记得有本老的电子管手册,每个管子都带一个测试电路图。http://bbs.hifidiy.net/thread-29775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测量,现在很容易实现啊。以前指针表精度低价格高,现在的数字表又便宜精度也高。买几个回来搭个电路 ...

很好的意见,赞

网友:
可否按照电子管手册的标准条件下测量阳极电流,这个指标还是比较容易测量的。如果阳极电流在规定值的某个范围内,可以认为电子管的阴极电子发射能力还是好的,进而判断管子的质量。

网友:
现在搭一个测试电路,粗略测量出管子的特性曲线不难吧

网友:
业余用,测一下栅阴电阻即可,没有必要测跨导和电子管曲线。灯丝加额定电压,指针表打x100档,1k以下管子是好管,以上就老化了。,

网友:
6N2只要灯丝不断就没问题·

网友:
对啊,报一下商家,大家加入很名单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29 这里由各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考,至于是否用交流信号测量,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实际上在直流状态下,改变栅压得出就能得出屏流的直流电流变化。这个相当于晶体管的HFE和hfe。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大概是同批购买整盒管子
同日生产期同同样的成色

抽烟还知道个灰白火亮呢

网友:
就6N2来说基本不存在老化的问题,一般使用五年以上测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本书,《电子管测试》,下载后,把扩展名.zip删掉就可以顺利解压

下载了打不开, 要改文件名么?

网友:
赞成10楼的提议,和测量显像管相同的原理。

楼主:
除了故障电子管以外,手头有一些插上去能唱响的电子管被我用来做焊完试机的炮灰管,其中有一个6n1的一半还有一个6p1阴极的粉都掉了一半了,敲管子可以把掉下来的粉聚集到一块,可是呢插上去工作点和正常管子没区别,一样响。

还有一个M级别的6p3p,随着开机时间增加阳极电流从设定好的工作点缓慢增加直到管子过流,后来发现,栅极会慢慢产生正电位,栅极电阻减小到47k才勉强使用。如果参考fu7的指标记得有栅极离子流和反电流这些。

求坛友,老师,有经验前辈,帮助疏通这些知识,

不管什么方法 土法也行只要原理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扩展名。就是删掉末尾的.zip就行

搞定了,必须点赞。谢谢

网友D:
按照10楼桃花盛开版主的方法,有管就测,拿到管就测,记录下来,积累数据定量分析欠缺但定性是没问题的。
P15的缺点是比较脆弱,当出现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推动电压过高等意外时,很容易被烧老。当电压升高时,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与屏极吸引电子的能力同时增加,高跨导与高放大倍数的6P15自然更加容易老化。跨导差不多是6P1的3倍,因此6P15也比6P14更加容易被烧老,特别是其帘栅极,按五极管连接时,绝对不能超过200V,最忌讳高帘栅压。
6P15离散性较大在接成三极管,电路根据不同的电子管逐个调整。对于一些管子,阴极电阻甚至会超过430欧。更为麻烦的是,6P15的屏流会随着时间漂移,只要经过十多分钟就会翻一番,很容易将电子管烧老。以上说明它工作不稳定易老化。

网友E:
有的旧管有嗓音,不仔细听不出来,关于测试我还是赞成测阴栅电阻来粗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旧管有嗓音,不仔细听不出来,关于测试我还是赞成测阴栅电阻来粗判!

新管的栅阴电阻的确小, 按照这个标准,用旧或者次品冒充新管子的没有一个是合格的了。而且灯丝点亮过程中旧管子开始导通所花的时间明显要长。可是呢插上去工作点和新管差的不多,声音听不出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10楼桃花盛开版主的方法,有管就测,拿到管就测,记录下来,积累数据定量分析欠缺但定性是没问题的。
...

这个情况很奇怪。如果是自偏压,阳极电流增大会造成栅极负电位更负,稳住阳极电流的增大,继续增大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情况很奇怪。如果是自偏压,阳极电流增大会造成栅极负电位更负,稳住阳极电流的增大,继续增大什么情 ...

看看这个就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就知到了

好的,谢谢于海旺网友的答复。

我看了一下6P1的典型参数和曲线,仍然没能理解如果在自偏压的情况下,阳极电流为何会缓慢增加。是因为曲线有一段负阻特性区吗?但是看起来自偏压的电路还是能稳定工作点的,不至于造成阳极电流漂移。愿闻其详。这个现象我也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一台有6n2的收音机,驳接唱机位置输入中频信号,调节音量音调是不是正常就能大楷判定好坏。6n2是耐抄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