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闲置许久功放,今天通电,结果啪一声!

楼主(2021-01-27):
又一台闲置许久胆结石功放,大概放杂物库房有七八年,今天通电看看,结果啪一声!打开检查,好几个电容鼓起大包!看样子电器都是闲置坏的,功放太重,20多公斤,只能换电容!估计闲置太久电容漏电流大了。

网友A:
那不能说是坏的      ,顶层塑料皮抠掉   ,铝的鼓起来的才能认定坏    ,早期这种电容顶层的塑料皮都是鼓起来 的  , 里面是平的  ,坏是另有原因的事   ,很多年的设备 , 想听  , 通点之前 ,起码先拆开  , 看有无引脚断的    ,还要清理灰   ,就算不清理   ,烘干  , 晒几天也是好的 ,直接上电是容易出别的问题

网友B:
电容原来不好,新电容闲置几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这还是国产名牌电容呢,就这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原来不好,新电容闲置几年应该没问题。

可能是吧,时间太长,功放是90年代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国产名牌电容呢,就这质量

手里有一些这个品牌电容,10多年前买的,现在测容量稳定,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网友C:
这个CD293电容还不便宜呢,很多国产专业功放里都用,结果也都是  咣咣的

网友D:
都是母电容  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母电容  怀孕了

搁置好几年怎么会怀孕,明明是里面没放防腐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D293电容还不便宜呢,很多国产专业功放里都用,结果也都是  咣咣的

还是年纪大,超龄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母电容  怀孕了

找半天,没有发现公的在哪里,谁弄的?

网友E:
我有一台录像机,一台UPS,存放十多年,通电都是嘭的一声,冒一股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F:
功放放置久了,确实容易损坏,我一台天逸功放不开机几年了,现在不敢开,想想是不是先降压试一试机再接入市电,否则真是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录像机,一台UPS,存放十多年,通电都是嘭的一声,冒一股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家有台录像机也是这样的命运

网友:
电解电容器放得太久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电子设备不能长久放置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通电一些时间

网友:
电解电容长期不用电解质损耗耐压降低,容量变大劣化严重

网友:
电容时间长老化了,胆前级还好,电子管不怕电容有问题,后级如果是晶体管的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G:
优质的电解电容器存放十几年也不会出现问题的。我做胆机就直接用74年徐州生产的红卫牌电解电容,直接上电(DC420V)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优质的电解电容器存放十几年也不会出现问题的。我做胆机就直接用74年徐州生产的红卫牌电解电容,直接上电( ...

是的,我手里也有几十年电容,仍然能够用,这次例外啊

网友:
没看到冒白烟了。

网友H:
凡是放久了的电器电解电容很容易漏电,必须要提前处理完才能通电。否则放炮是必然的。

网友I:
电子东西用不坏,放置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能说是坏的      ,顶层塑料皮抠掉   ,铝的鼓起来的才能认定坏    ,早期这种电容顶层的塑料皮都是鼓 ...

不行了,已经砰一声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凡是放久了的电器电解电容很容易漏电,必须要提前处理完才能通电。否则放炮是必然的。

所言极是,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东西用不坏,放置要坏。

是的,

网友:
电解电容放时间久了就是不坏质量也不行了。

网友:
我的山水音响几年没用,一开机冒烟了。经检查是整流模块烧了。换了后就正常了,别的都没坏。

网友J:
RM人民电容,几十台海康威视监控录像机里就是用这货,被坑惨了,四年就整排爆浆,换成日本化工电容,再也没爆过,以后绝对不会买这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RM人民电容,几十台海康威视监控录像机里就是用这货,被坑惨了,四年就整排爆浆,换成日本化工电容,再也 ...

我的另外一台哈顿功放(NAD)3225EP,也是放置太久,日本化工电容也爆

楼主:
电解经长时间存放后,电容阳极氧化膜和电解液会发生化学反应,造成耐压下降、漏电流增大。当突然上电,电容电压接近额定电压后,可能引起过压失效或漏电流过大导致过热失效。
电解电容器在长期存放过程中需要定期的施加额定电压进行激励以保持电解液的活性,否则电容器中的电解液就会失去活性而老化,一但电解液失去活性老化,那么电解电容器也就失效了。

网友:
这都是长病,一个是干枯,一个是漏液。

网友:
也可能是其他电器引起的?

网友:
以前电路板可是五彩斑斓皮的电解电容器  一个板子用十几个牌子的电容器都不稀奇

网友K:
现代电解电容工艺有问题容易鼓包。老的电解电容几乎没有鼓包的。但是老的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代电解电容工艺有问题容易鼓包。老的电解电容几乎没有鼓包的。但是老的体积大。

估计是这个问题,厂家估计也有小算盘

网友L:
我收到旧功放  一般用调压器慢慢加电压

网友:
估计还是质量问题,正常合格电容不应该的!

网友:
国产的功放都一个德性,最主要是原器件选得质量太差,所以都是短命鬼,我的英国产功放买了十年了,随时都可以工作,这就是差距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这样,靠不住,只能碰运气

网友M:
应该是电容的质量有问题。
电容爆炸和功放的重量无内在的关联!
质量不好的电解电容存放的时间长了,漏电严重,通电,有的【鼓包】,有的瞬时间过热爆炸!我也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电容的质量有问题。
电容爆炸和功放的重量无内在的关联!
质量不好的电解电容存放的时间长了,漏电 ...

谢谢老哥的指导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F:
功放放置久了,确实容易损坏,我一台天逸功放不开机几年了,现在不敢开,想想是不是先降压试一试机再接入市 ...

我也是放了好多年天逸,请问降压试机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收到旧功放  一般用调压器慢慢加电压

请问用比标定电压试机会损坏吗?

网友(2021-07-26):
机器时不时要拿出来通电热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