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管理中显示二个硬盘,我的电脑中只显示一个硬盘,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1-01-27):
两个硬盘检测全好的,磁盘管理中显示二个硬盘,我的电脑中只显示一个硬盘,是什么故障?

网友:
磁盘1没有分配盘符,

网友:
右键分配盘符

网友:
大佬,你的硬盘太小了,一个40G的一个80G的,你竟然用40G的还分了4个区

你的80G有一个分区,可是没有格式化,也没有制定券标

右键制定一个券标吧

网友A:
分配盘符D盘,然后格式化D盘

网友:
天天都是小的,把大的晾在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配盘符D盘,然后格式化D盘

他把D分给光驱用了。

网友:
确实该换了,这硬盘至少十几年了吧,加起来都没手机内存大

网友:
应该是点磁盘1鼠标右键,在菜单里点击初始化,能够正常初始化,就会变成磁盘0一样的盘符了,你就可以修改盘符、格式化磁盘等等的操作;关掉回到Windows,就能正常查看磁盘内容了。但是问题是如果无法初始化,我就不会处理,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两台台式电脑,都是SSD安装W10系统和软件,再挂机械硬盘存储文档和资料,正常使用的。后来一台因为系统没有激活,重新安装了W10系统(都是用U盘下载老友一键装系统),再挂机械硬盘就出现了与你同样的问题,刚刚挂上时在磁盘管理里面可以看到磁盘,但就是无法初始化,退出后再进去就看不到了,设备管理器上仅能看到无法正常识别的设备。但是硬盘是好的,挂着另一台电脑上就可以正常识别和初始化,百思不得其解,百度了许多也解决不了,不知哪位大咖有办法可以赐教一二?

网友:
大概是这个硬盘原来有不同的文件系统格式,例如苹果的HFS+、Windows的 FAT 等等,而不同的系统之间并不兼容,所以就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