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连怎么配刻度盘

楼主(2021-01-27):
九几年买的四连,转轴转1.5圈,这个四连怎么配刻度盘?

网友A:
测量旋转位置和电容值,记录下来角度,绘制刻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旋转位置和电容值,记录下来角度,绘制刻度盘

1.5圈,这样的度盘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圈,这样的度盘怎么画?

用皮带盘带绳子,转成直条的刻度

网友:
没有那个拉线盘没法配刻度盘,先配拉线盘再画刻度,或者先测量刻度盘长度再计算拉线盘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