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正常短波声音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27):
这台收音机终于被我弄得能收到台了,中波还可以,灵敏度还行,音质也行,就是短波,声音好小,背景噪声都小。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请教一下这个收音机短波天线调谐回路怎么绕的,天线上的线圈怎么绕,匝数和方向?

网友A:
先查波段开关呗。
变频管是不是老了,高频性能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波段开关呗。
变频管是不是老了,高频性能差了

变频管是换成9018了,波段开关也测了没问题

网友B:
故障大多出在振荡部分,测一下振荡频率就知道了。

网友:
统调一下,可能短波谐振频率偏了,不是455khz

网友C:
我的凯歌4B15A的机芯和你这个有点像,可调电容是一样的,线圈应该是一样的。
4B15A短波段磁棒线圈的一端是初级1mm镀银裸线间绕12.5匝,长55mm,次级1mm胶皮单股铜线在初级上绕2匝。与初级相距5mm是外接天线耦合线圈,位于磁棒中间,用0.5mm漆包线密绕6匝。天线线圈绕的方向无所谓,没影响的。
初级线圈实际上绕了15匝,长65mm,在12.5匝的地方接了引出线,有2.5匝未用,通过匝数以获得合适电感量。我机子磁棒涂了灰漆,而你的是黑色的,请确认是原装,或检验是短波磁棒。
我的机子短波只用磁棒收台少,要外接天线才收台多、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大多出在振荡部分,测一下振荡频率就知道了。

示波器可以吗?同事有一台,具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中放电流是否太小,调大一点试试。

0.5mA合适吗?另外这个电流好像慢慢在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凯歌4B15A的机芯和你这个有点像,可调电容是一样的,线圈应该是一样的。
4B15A短波段磁棒线圈的一端是 ...

能拍个图么

网友:
请看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7231&extra=page%3D5&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