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651单管机的磁性天线

楼主(2021-01-27):
正在修这个机子,应该是磁性天线的问题,之前的断了,拆了,也没弄明白怎么绕的,用的是那种1厘米的小磁棒,请问一下论坛里谁知道具体怎么绕

网友:
难得的单管机啊!尽量修旧如旧吧

楼主:
我这磁棒只有六七厘米,按这个绕法可以吗?你这个绕法是什么型号的收音机?另外天线的线圈怎么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磁棒只有六七厘米,按这个绕法可以吗?你这个绕法是什么型号的收音机?另外天线的线圈怎么绕

磁棒短的加个3-5匝就行了。

网友:
一般初、次级10比1,初级满足覆盖低端,抽头离地取十一分之一,这样半可变电容器容量可大些,接近10pf。天线绕个十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珍品,好好收藏啊

可惜没后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