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非典型"故障几例

楼主(2021-01-28):
        很多收音机修理的书里边把各种故障的检查修理介绍的很细致,有的书还把各个单元电路里的每一个元件出现短路,断路,变质等情况引起的故障列成详细的表格,一般情况下只要按书上的介绍查找,都能比较快地查到故障.这些可以称的上是"典型"的故障吧.可是,有时候遇到的故障机,按照书上的方法去查,却会让人一头雾水,感觉无从下手.这里介绍我最近遇到的几个例子.我们不妨把它称为"非典型"故障.
        例 1.
        牡丹648收音机.故障现像是中波收音正常,短波不收音.按常理,中波正常,说明收音机的各单元电路都是正常的,故障应该是在变频电路的短波相关部分.于是逐个检查了短波磁性天线,短波振荡线圈,相关的电容,电阻,波段开关各触点,以及短波时的三极管静态电流,结果都是正常的.但可以肯定短波没有起振.为了检查这些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有的元件在线不便测量,就拆下来测量,没有问题再装回去.最后只有变频管没有拆下检查,之所以没有检查,一是因为中波正常,二是因为短波时变频管的电流正常.现在与短波相关的元件和线路全都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就只有怀疑变频管.仔细观察,这只变频管是被人换过的,用的是金色帽子的3AG32HJ.我们知道,这种金色帽子的小个头三极管,一般用在军品和电子仪器上,应该是属于质量比较好的管子,民用收音机上很少用到。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怀疑到它。查阅手册发现,这个管子的共基极截止频率只有8兆,如果换算成常用的特征频率就还要低很多。这是一只中低频管。一般收音机要求变频管的特征频率要高于收音机最高工作频率的3--5倍,这只管子做短波变频显然不行。更换变频管后,短波工作正常。
        例2,
        春雷 3P2收音机,故障现像是中波正常,短波1和短波2都不能收音,但是接上3米长天线能收到几个短波台,这些台混在一起,占踞刻度盘的很宽范围,调谐有作用但是选择性很差。因为中波正常,所以变频管肯定正常。检查了与短波相关的电路和怀疑的元件,都没有发现故障点。仔细分析电路图,发现在短波振荡线圈上并联了一只硅二极管,是用一只剪去一脚的3DG6代替的。因为其并联在振荡线圈上,工作时的电压和电流都很小,一般不会坏,所以我没有怀疑它。现在所有的元件都查过,就剩它了,干脆拆下来量一下,结果测量是好的。将其装回原处,奇迹发生了,短波两个波段都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回想修理过程,与短波相关的元件和线路板都是原始焊点,没有动过的痕迹,只有与该二极管相邻的中波振荡线圈是新的,可能被上家换过,而这二极管拆下时管脚歪歪扭扭,也没有套塑料管,是不是两支管脚相碰短路造成短波停振呢?为了验证这个推测,我用导线将该二极管短路,故障现像又出现了,证实是该二极管短路造成了短波停振。分析可能是上家在换中波振荡线圈时,触碰了紧挨旁边的二极管,使其两脚相碰短路。为查这个故障用了我两天时间。
        例3,
        春雷 3H4收音机,故障现像是收音正常,但是失真很大,音质沙哑,有闷塞感。初步判断是低放故障,首先检查喇叭是不是擦圈,正常。再查功放对管,拆下测得放大倍数为60和70,按理相差不大可以用,厂家在生产中也是按不大于百分之十的误差配对的。换上配对好的功放管,声音没有改善。于是检查低放级,电流略为偏大,但还在正常范围。拆下低放管用万用表测量也正常。但是装回去声音就失真。将这只管子用图示仪观察,发现其耐压很低,电压高于2伏左右,管子就软击穿,难怪用万用表测量正常,因为万用表的电压只有1.5伏。换上好管,声音正常。
        例 4,
        牡丹747收音机,故障现像是不收音。检查低放中放都正常,问题出在变频级。测得变频级电流约 0.2毫安,明显偏小。拆下变频管3DG201用万用表测量,管子正常,装回机器依旧不行,换一只管子,故障排除。将这只管子上图示仪观察,发现其特性曲线很特殊。正常的管子在这台图示仪上可显示 七条曲线,而这只3DG201只能显示三条曲线,其初始四条曲线拥挤在一起不能展开。也就是说,将它用做变频管,电流较小时,管子放大倍数大幅下降,不能起振。这只管子看上去是这台收音机原装的,没有换过的痕迹,这样变质的三极管很少见。

补充内容 (2021-1-29 11:54):
例 5 在6楼,例 6 在28楼。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我的:
维修牡丹649收音机,有时正常,有时开机过一会儿才有声音,刚出声时声音像电池没电。
最一开始我怀疑是电容的问题,仔细一想却又不像,最终发现外界电源插头触点氧化,细砂纸+凡士林涂抹之后恢复正常。

维修天鹅TE71收音机,强台声音正常,弱台声音干瘪。
检查变频,中放,检波二极管均正常,最终通过检查波形发现功放有交越失真,检查推挽管子的配置电阻发现,电阻阻值偏差较大,导致管子Q点过低,通过更换偏置电阻,声音恢复正常。

维修春雷605收音机,中波,短波1正常,短波2不正常。检查振荡信号发现根本不起振,最终发现C9内部断路。

维修上海2L1400,一个声道音轻,这台机器无比复杂,我找到对应声道的几个三极管,依次用烙铁烫外壳发现前置放大电路第二个三极管热稳定性差,更换才得以解决。

维修海鸥709收音机,此机音轻,检查功放正常,重新校准中频并调好跟踪依旧有故障,找来正常的收音机检查变频,中放都正常,最终发现检波二极管性能不良。

维修牡丹944收音机,末级3AX81缺失,上家换了硅管,怎么调声音也不正常,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去了这两个管子,短接前面一级的两个电阻,问题解决。
以上是这些年让我绕弯子,或者说自以为有参考价值的几例维修,我还有很多例子,但目前也找不到了,等我想到继续补充,希望有用

楼主:
第一图左边金色管,3AG32HJ。右边3AX31B,春雷 3H4中的低放管。第二图中箭头所指,为短路的3DG剪脚管,其右边是被换过的中波振荡线圈。第四图为正常管子的曲线,第五图为不正常管子的曲线

网友A:
维修收音机等电器不仅要技术和经验还需要耐心,示波器也是重要的工具设备,分析判断故障的过程既像医生在诊病,又像侦探破案的过程,重要的是修好设备的以后的那种成就感是局外人无法体验的。

网友B:
不错的案例,赞一个。

网友C:
楼主维修功底扎实,好文章。。。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图左边金色管,3AG32HJ。右边3AX31B,春雷 3H4中的低放管。第二图中箭头所指,为短路的3DG剪脚管,其右 ...

        例5
        东风602收音机.故障现像是能收音,但是与其它的正常收音机相比,灵敏度明显偏低,收听本地强台尚可.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中频没调好,或者统调跟踪不到位.所以首先调整中频,然后整机统调.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又怀疑中放管性能不佳,拆下检查,中放管正常.维修陷入困境.后来想到只有检波级没有检查,就检查一下吧.拆下2AP9二极管,用47表测正反向电阻正常,本想装回去,但是心有不甘,又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其正向压降为0.32伏,比较正常的锗二极管,正向压降一般在0.25----0.3伏之间,这只二极管偏高了一点点。为了判明原因,又上图示仪观察,果然发现问题。见下图。上图是正常二极管,下图是这只有问题的二极管,这样的二极管用指针表和数字表测量是很难发现问题的。换上好的二极管后,收音机灵敏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收音机等电器不仅要技术和经验还需要耐心,示波器也是重要的工具设备,分析判断故障的过程既像医生在诊 ...

你说的对。越是破旧的收音机,修复后这种感觉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案例,赞一个。

谢谢你的肯定。

网友D:
碰到这些非典型故障,我一般认为此机没有维修价值了,一丢了之。
还是楼主厉害,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维修功底扎实,好文章。。。

谢谢你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这些非典型故障,我一般认为此机没有维修价值了,一丢了之。
还是楼主厉害,向楼主学习。

你也是高手啊,谢谢你的肯定。

网友:
去年维修一台红旗803,总是声音不好听,查了个遍,终于发现是检波二极管性能变坏,正向压降拿万用表测量就是一直在较大幅度地波动。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扎实,说您是专家都不为过,好文章。向您学习

网友:
不错。老大夫值钱,就是经验丰富啊。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