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驱动LCD1602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28):
单片机是STC89C52RC驱动LCD1602没反应,就用点亮LED灯闪烁程序驱动连接LCD1602的控制RS-R/w-E口P3^4-P3^5,和LCD1602的数据口D0-D7的P0^0-P0^7通过对STC89C52RC的I/O口电压测量发现电路焊接连接错误排除后发现D6/D4口始终低电平,移除LCD1602连接相应D6/D4口的STC89C52RCI/O口电压随LED灯闪烁程序变化单片机没问题,LCD1602烧了 。各位老师看看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没事别用P0,给自己找麻烦,没事也别用89c52,给自己找事干。

网友A:
是液晶屏的问题,3V-5V就烧了?那是坏了。

网友B:
P0 端口需要上拉电阻的,液晶没那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液晶屏的问题,3V-5V就烧了?那是坏了。

谢谢,原来led是用杜邦线焊接连接,看视频是led直接安装到扩展板排针上的,没注意视频led是焊接有插座,我是光板插上的,老是接触不良,又改用杜邦线焊接连接,有两块led1602,另一块也光板插到排针试过也不行,测量也发现D6/D4口一直低电平。只有在买片led1602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 端口需要上拉电阻的,液晶没那么脆弱

谢谢,测量发现上拉电阻另一端没有连接Vcc, ,还发现控制口排针短路,都一并处理了,小白手工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测量发现上拉电阻另一端没有连接Vcc, ,还发现控制口排针短路,都一并处理了,小白手工比较差。

焊工不好的话,推荐使用 I2C 版本 1602 转接板,加上电源总共 4 线搞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别用P0,给自己找麻烦,没事也别用89c52,给自己找事干。

谢谢指教,led杜邦线插拔连接回家别的口试试,不行就放弃了,AT24C08/I2C通信用89c52两种示例一个行一个不行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不好的话,推荐使用 I2C 版本 1602 转接板,加上电源总共 4 线搞定显示

谢谢,原来 atmega8p板子就是数据线没有全用,不过1602说明书只有并口通信别的没看到。现在1602已经用杜邦线焊好了连接应该没问题。扩展板通过检查和1602连接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led杜邦线插拔连接回家别的口试试,不行就放弃了,AT24C08/I2C通信用89c52两种示例一个行一个 ...

郁闷什么,搞这个就是在行与不行之间游走,乐趣就是不行变行了,无线电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与其后的快乐。

网友:
参考生产厂的程序,直接上。不要用p0口,要么你上拉10k电阻

网友C:
还有,对比度要调高点,否则即使有显示了,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郁闷什么,搞这个就是在行与不行之间游走,乐趣就是不行变行了,无线电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与其后的快乐。

O(∩_∩)O哈哈~谢谢指教,跟着书本弄的例程过不了,看了控制信息时序图没什么问题,电路也没问题,换了另一个写的方法不一样的例程可以,找不到原因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对比度要调高点,否则即使有显示了,也看不到

谢谢指教,对比度调整显示屏下面一溜黑色点状的方块,上啦电阻也加了,准备换I/O口试试。

网友D:
STC单片机P0口驱动1602 可不需要上啦电阻 。检查下驱动 加点延续。液晶很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P0口驱动1602 可不需要上啦电阻 。检查下驱动 加点延续。液晶很耐操。

谢谢,测量没加上拉电阻,有一半显示电平比较低或很小,延时可以加加看看如何。厂家提供的例程试过不行。实测1602的D6/D4口电平拉不上去。

网友E:
反接过几次还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接过几次还没有坏!

谢谢分享,反接没有,直接挂到排针上肯定接触不良,1602时亮时不亮的但愿没问题。

网友F:
怎么个没反应法?
1,你先要看上电成功与否,背光亮不亮。用来判断线路供电有无短路啥的。
2,进一步才是判断逻辑有没有问题。字符有无变化。
3,最后一步判断逻辑是不是都对,有没有按照要求位置显示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没反应法?
1,你先要看上电成功与否,背光亮不亮。用来判断线路供电有无短路啥的。
2,进一步才是 ...

谢谢指教,根据您的意见回复如下。
1,你先要看上电成功与否,背光亮不亮。用来判断线路供电有无短路啥的。---有背光,调整对比度电阻最下面一排方块黑色明显变化(点状)。
2,进一步才是判断逻辑有没有问题。字符有无变化。                             ------无字符无变化,带单片机开机和去掉单片机通电显示相同无变化。
3,最后一步判断逻辑是不是都对,有没有按照要求位置显示字符。            ----用了厂家提供示例和书本两个示例都不行,测量I/O口D6/D4低电平高电平拉不上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量也发现D6/D4口一直低电平

1、注意 R/W 端口是不是高电平(读状态),实际上平时很少有需要读 1602 的需求,我都不控制 RW 直接接地(永远处于写状态)

2、不接单片机,单独给 1602 上电,如果对比度合适,1602 上面显示一排全黑,下面一排无显示,据此可
a、判断对比度调节是否合适,若不合适,调整至合适
b、判断 1602 本身是否烧了,烧了就不会这样了

3、1602 有 4 位总线和 8 位总线模式,由于没有硬启动或电源上电复位功能,所以它上电时,可能处于
a、8 位总线模式
b、4 位总线模式,等待输入第一个 4 位数据(高 4 位)
c、4 位总线模式,等待输入第二个 4 位数据(低 4 位)

所以你的初始化程序要解决这个问题,1602 才能开始正确接受你的指令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整对比度电阻最下面一排方块黑色明显变化(点状)

如你担心 1602 本身损坏,除了电源和对比度其他都不接,上电,对比度正确,1602 应该是这样:

你确定这一点之后,再开始其它测试。

另外建议 RW 直接接地(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注意 R/W 端口是不是高电平(读状态),实际上平时很少有需要读 1602 的需求,我都不控制 RW 直接接 ...

谢谢指教,原来 1602 初始化是解决输入模式,R/W 端口在读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回家看看程序怎么写的,单独给 1602 上电,调整对比度,1602 上面显示一排全黑,和下面贴图显示状态一样,说明两个1602没有坏,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你担心 1602 本身损坏,除了电源和对比度其他都不接,上电,对比度正确,1602 应该是这样:

谢谢,实验结果没有拍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根据您的意见回复如下。
1,你先要看上电成功与否,背光亮不亮。用来判断线路供电有无短路啥 ...

正规一点的话,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示波器+一个仿真器。
仿真器可能可以不要,但是示波器可以帮助你看端口控制信号是不是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规一点的话,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示波器+一个仿真器。
仿真器可能可以不要,但是示波器可以帮助你看 ...

谢谢示波器测量端口控制信号有,没有对比是否符合时序也没有拷贝,这段时间单位忙,周末拷贝对比时序,在核对控制口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测量没加上拉电阻,有一半显示电平比较低或很小,延时可以加加看看如何。厂家提供的例程试过不行 ...

程序么有等到1602的回应,就死在那里了  ,吧初始化里面的延时多加几个 NOP 空操作  发图看看你的是什么板 怎么连接的  如果线太长也不行。晶振是多大的。连接是否和程序定义的接口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O(∩_∩)O哈哈~谢谢指教,跟着书本弄的例程过不了,看了控制信息时序图没什么问题,电路也没问题,换了另 ...

把初始化开始的语句中的延时部分加长看看---液晶是个慢东西快了就装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么有等到1602的回应,就死在那里了  ,吧初始化里面的延时多加几个 NOP 空操作  发图看看你的是什 ...

谢谢,晶振11.0592M,连接是否和程序定义的接口对应和编程延时多加几个 NOP 空操作到周末我在核对调整编程延时,早晨匆匆忙忙拍了几张照片见下图,1602和板子杜邦线连接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初始化开始的语句中的延时部分加长看看---液晶是个慢东西快了就装死了。

O(∩_∩)O哈哈~1602装死形象,程序下载没反应,谢谢,周末增加延时试试,电路可能也有瑕私,电源关闭,1602背光会亮 也一并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你担心 1602 本身损坏,除了电源和对比度其他都不接,上电,对比度正确,1602 应该是这样:

今天拍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晶振11.0592M,连接是否和程序定义的接口对应和编程延时多加几个 NOP 空操作到周末我在核对调整编 ...

检查你的杜邦线是不铁的 如果是铁的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你的杜邦线是不铁的 如果是铁的可能不行。

谢谢指教,回家吸铁石看看。

楼主:
看了杜邦线不是铁的,简单加延时不行,关闭电源开关1602有背光亮是土豪金数据线提供的供电。准备吧初始化部分分段测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拍的位置不一样

那么至少 1602 内部没坏,现在你可以检查一下 IO 有没有被烧坏,不需要接到单片机,用个面包板啥都行,

1、接好电源
2、RS、RW 接地,固定为指令输入、写模式
3、对比度调整至合适,上电后呈上面一排黑下面一排白
4、D0~D3 悬空,D4~D7 接到电阻和发光管上,可以观察 IO 状态
5、用一个按钮和俩电阻一个电容给 EN 做一个触发(按下为低电平恢复为高电平或者反过来均可,1602 写发生在 EN 下降沿)

然后重新上电,1602 呈现上面一排黑下面一排白状态(图一),说明 IO 是好的

将 D7~D4 用条线设置为 0011,按按钮一次,此时 1602 会变成全白(图二)

然后按按钮依次输入 0011、0011、0010、0010、1000、0000、1111,此时 1602 就会有所显示(显示内容不确定但至少有一个闪烁光标且位置不确定)

如图三,这是很长时间没上电过内部没有信息的 1602,所以是第一位显示一个闪烁光标

注释:
前三个 0011 将 1602 总线置为 8 位模式(不管上电时 1602 处于何种模式)
第四个 0010 将 1602 总线置为 4 位模式,合起来就是 H33、H32

第五第六个合并起来就是 00101000(H28)将 1602 设置为 2 行、5x7 点阵
第七第八个合并起来就是 00001111(H0F)开显示(Bit3),显示光标(Bit2),光标闪烁(Bit0)

所以不用单片机都能很简单判断 1602 好坏,然后确定你的 1602 好之后,再检查你的单片机连接和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至少 1602 内部没坏,现在你可以检查一下 IO 有没有被烧坏,不需要接到单片机,用个面包板啥都行,
...

谢谢washu老师指教,还可以这样测试1602 没想到,我刚刚用示波器测量1602一个写命令        rs=0;   /        wr=0;            leden=0;  /P1=0X38;   //将要写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上        leden=1;           delay(7);          leden=0;        while(1);结果rs和wr随leden变化,用指针表测量结果相同,我把rs和wr接地应该可以了。试了不行,在临时搭个板子按您的方法试试。测量rs和wr和leden口之间电阻40k。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至少 1602 内部没坏,现在你可以检查一下 IO 有没有被烧坏,不需要接到单片机,用个面包板啥都行,
...

看来坏了一片1602怎么弄都没反应,都是一溜黑的。

另一片也焊接测试有反应。
c52,P3^4控制0/1/0,另两个口P3^5/P3^6是0测量也是0/1/0跟着走,电路问题还是单片机问题,还是做得少,没有把握住,一不注意,稀奇古怪的事情都碰到了。

网友H:
你还是用替换法,找个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LCD1602,把你的1602换上,或者把确保正常的1602换到你的机器上,一试就知道了。还有,我有一次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所买的杜邦线不行,有几根中间的铜丝是断开的。

网友I:
1602屏还有一块,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还是用替换法,找个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LCD1602,把你的1602换上,或者把确保正常的1602换到你的机器上, ...

谢谢指教,看视频1602直接挂到排针上的,所以也直接插上接触不良,后来才看清楚视频1602焊的有母头帽 烧了一个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02屏还有一块,还没用

当时买了两块,还有一块12864,1602新的也插排针对比试了不行就放一边了。幸亏没烧还有的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坏了一片1602怎么弄都没反应,都是一溜黑的。

既然另一个有正确反应(出现闪烁光标),那就好。我记得你还有 AVR,你接到 AVR 上测试看看

/*
* HD44780.c
*
* Created: 2019/2/8 16:31:01
* Author : washu
*/
#define F_CPU 100000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om8.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void InitMCU(void);
void StrobeHD44780(void);
void Write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bDat);
void WriteDatums(unsigned char bDat);
void InitHD44780(int ShowCursor, int BlinkCursor);
void ShowString(int dX, int dLine, char *strLine);

#define LCD_StB PB4
#define LCD_DoI PB5
#define LCD_Dat PORTB
#define LCD_Control PORTB

#define LCD_STATE_Instruction() LCD_Control = LCD_Control & ~(1 << LCD_DoI)
#define LCD_STATE_Datums() LCD_Control = LCD_Control | (1 << LCD_DoI)
#define LCD_STATE_ENABLE() LCD_Control = LCD_Control | (1 << LCD_StB)
#define LCD_STATE_DISABLE() LCD_Control = LCD_Control & ~(1 << LCD_StB)

#define LED_Test PC2
#define LED_Control PORTC
#define LED_ON() LED_Control = LED_Control | (1 << LED_Test)
#define LED_OFF() LED_Control = LED_Control & ~(1 << LED_Test)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char sbuff[32];
        InitMCU();
    InitHD44780(0, 1);
        ShowString(2, 0, "HD44780 Test");
        ShowString(1, 1, "abcdefg");
        ShowString(3, 1, "  ");
    while (1)
    {
                LED_ON();
                _delay_ms(500);
                LED_OFF();
                _delay_ms(500);
                i = i + 1;

                sprintf (sbuff, "%02X", i);
                ShowString(12, 1, sbuff);
    }
}

void InitMCU(void)
{
                DDRB = 0xff;
                DDRC = 0xff;
                DDRD = 0xff;
                PORTB = 0;
                PORTC = 0b00000111;
                PORTD = 0;
}

void StrobeHD44780(void)
{
        _delay_us(1);
        LCD_STATE_ENABLE();
        _delay_us(35);        //具体值看手册
        LCD_STATE_DISABLE();
        _delay_us(1);
}

void Write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bDat)
{
        LCD_STATE_Instruction();
        LCD_Dat = (LCD_Dat & 0b11110000) | (bDat & 0b11110000) >> 4;
        StrobeHD44780();
        LCD_Dat = (LCD_Dat & 0b11110000) | (bDat & 0b00001111);
        StrobeHD44780();
}

void WriteDatums(unsigned char bDat)
{
        LCD_STATE_Datums();
        LCD_Dat = (LCD_Dat & 0b11110000) | (bDat & 0b11110000) >> 4;
        StrobeHD44780();
        LCD_Dat = (LCD_Dat & 0b11110000) | (bDat & 0b00001111);
        StrobeHD44780();
}

void InitHD44780(int ShowCursor, int BlinkCursor)
{
        WriteInstruction(0x33);
        LCD_Dat = (LCD_Dat & 0b11110000) | 0x03;
        StrobeHD44780();
        LCD_Dat = (LCD_Dat & 0b11110000) | 0x02;
        StrobeHD44780();
        WriteInstruction(0x28);
        WriteInstruction(0b00001100 | (ShowCursor & 0b00000001) << 1 | (BlinkCursor & 0b00000001));
        WriteInstruction(0x01);
        _delay_ms(2);        //该指令需要一定时间执行,看手册留足够时间
}

void ShowString(int dX, int dLine, char *strLine)
{
        WriteInstruction(0b10000000 | (dLine & 0b00000001) << 6 | (dX & 0b00111111));
        while (*strLine)
        {
                WriteDatums(*strLine);
                strLine++;
        }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时买了两块,还有一块12864,1602新的也插排针对比试了不行就放一边了。幸亏没烧还有的用。

我都不想玩1602这种早期的字符屏,受限太大,和点阵屏比价格也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另一个有正确反应(出现闪烁光标),那就好。我记得你还有 AVR,你接到 AVR 上测试看看

washu老师好,您还记着 AVR板子,是前年测量温度弄得您提供的程序捣鼓着下载运行,用的就是烧坏的1602串口通信显示测量温度,现在测量温度直接连接上位机就不用1602了,我以为 atmega328p avr开发板就是STM32开发板又买了一块, 1602驱动比I2C简单些,我怀疑C52P3脚坏还是对单片机不熟悉,测量的一段程序P3脚停在低电平复位P3脚初始高电平运行都进入低电平然后leden=1一个高电平脉冲,所以我看到了三脚一个同步向上脉冲信号以为C52坏了,1602已经连接C52单片机下载程序试验通过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不想玩1602这种早期的字符屏,受限太大,和点阵屏比价格也没什么优势

谢谢点阵屏还没用过,有需要在玩谢谢支持 1602驱动已经通过,还是经验和理论都欠缺老是出状况。

楼主:
请教1602的I/O烧了还有什么可用,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