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藕推6p12p

楼主(2021-01-28):
用直藕方式推6p12p可以吗,那位大烧有图纸啊。

网友:
哎,一个黑白电视机行扫描输出管,值得这样深研究吗?脑子有病。

楼主:
你有我没有

网友:
6P12P内阻较低,饱和压降小,已经没必要直驱,即使直藕提升的效果也不大。

楼主:
谢谢提醒还想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种前级管了。就是想折腾它,可能是脑子有点病吧。

网友A:
这种病叫胆机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病叫胆机发烧。

唉,发烧了要看发热门诊,要做核酸检测。

楼主:
做过核酸了阴性

网友:
这里多数人都是一种怀旧的情怀吧!

网友(2021-12-03):
楼主,我也准备做一个6p12的机器,找到图纸的话分享一下,我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