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收信机维修

楼主(2021-01-28):
有一台339收信机收不到电台,触碰天线端也有咔咔声,第一第二中放板和低放正常,测量第一高放和第二高放电压-11.5伏,比图纸上和其它正常机器上电压-10.4伏高怀疑第一第二高放没有工作?哪位大侠维过339收信机,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339,后面的波段专换开关接处不良也有收不到台现象

339只有一个六档波段开关,你说的这个开关应该是带宽选择开关,下面这个是电原理图:
把大板拆下来,擦试一下,检查下触点,就能排除故障。小问题。

网友:
参考239收信机

网友A:
我有台339,后面的波段专换开关接处不良也有收不到台现象

网友:
此机有两级高放,两级高放电路基本相同,为共集共发串接,晶体型号是3DK2B和2G711A。可以分交、直流两步检查:
第一步是检查高放、本振、混频直流工作点,(一本振为29BG1、29BG2;一混频为28BG1;二本振为31BG3;二混频为31BG2)测试参考点:

两级高放供电是经过稳压管2CW18(代码30EG1)提供。-11.5V偏高了,先重点查一下稳压电路,稳压管正极接地,负极串接150欧姆电阻(代码30R4)接电源-12V。另外,高放管直流工作点受控于AGC直流放大电路,这部电原理稍复杂,牵扯到高中放部分,如果高放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再考虑这块电路。

第二步加上高频信号源,检查高放、本振、混频级是否正常,顺序为从后向前,接入参考点:

我感觉问题多为晶体管故障,大多是晶体管内芯触点开路或管脚齐根锈断。
你手头有操作手册,应该不太难。

楼主:
今天下午,我用了俩台339,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我用了俩台339,把

再无下文?

楼主:
电脑不能发图,我用手机发帖,不小心发出去的,还是没有修好,业余条件下不好修

网友(2021-03-01):
楼上各位,能不能让给朋友我一台啊

网友:
有意收一台339,有意出的好友,可联系我13363576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