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问题

楼主(2021-01-28):
请教一下大家,6n2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图纸是网上来的,感觉有很多不解之谜。

网友A:
6N2接入没有问题。这是个SRPP电压放大电路,这个作者画图有些随意,大家都不大习惯,电路图是工程语言,用于交流的,他的图就带有方言性质。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
这图不靠谱。首先第二级滤波电容的耐压就不足,放烟花不当景。

网友:
这个图的电源变压器高压电压,太高了。用硅整流管的时候,高压绕组在交流250V以内,好些。

网友B:
这些地方有考虑欠妥的地方,如果解决不了,建议楼主换图。

网友C:
电子制作天地里面很多电路都属于左道旁门,不可靠的。

网友D:
简单线路复杂画,恐有故弄玄虚嫌疑

网友:
滤波电容耐压不够。降变压器电压220伏,或者电解耐压取5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制作天地里面很多电路都属于左道旁门,不可靠的。

关键那个是正确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线路复杂画,恐有故弄玄虚嫌疑

有道理,故弄玄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接入没有问题。这是个SRPP电压放大电路,这个作者画图有些随意,大家都不大习惯,电路图是工程语言,用 ...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地方有考虑欠妥的地方,如果解决不了,建议楼主换图。

还有呐
音源选择开关连地线一块切的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呐
音源选择开关连地线一块切的有几个
引用 网友B:
这些地方有考虑欠妥的地方,如果解决不了,建议楼主换图。

还有呐
音源选择开关连地线一块切的有几个
上边的半只6N2旁边那俩阻容位置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那个是正确的图纸。

故弄玄虚就是左道旁门最典型的做法。如果它是完全正确的,网友还会提出那么多质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