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1.5伏山花,咏梅,蝴蝶的比较

楼主(2021-01-28):
找出袖珍机多了有了想法,通电试一试看看状态如何?马上一试,汇报如下,山花属于国产低电压的顶级机,质量没的说,楼房厅里试听只有沙沙声,少量广播声。阳台一试中波短波都有台,但是短波有一个波段台太少,声音不错。咏梅一切都好,厅里阳台中短波都有台,声音较大,指示灯可以点亮,蝴蝶厅里中波表现差一些,阳台表现都好。感觉这些收音机可能生产年代靠后,硅晶体管质量较好。电解没有干枯,适当通电保养可以继续工作。 IMG_20210123_224746_edit_98422772691751_副本.jpg

网友:
不打开后盖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还能用,真难得!

楼主:
改日拍了照片放上来

楼主:
山花1.5伏收音机机芯图来啦!

楼主:
蝴蝶机芯图。咏梅机芯图。

网友A:
咏梅好像带短波微调的。

楼主:
是的,咏梅袖珍半导体带短波微调。

网友B:
1.5v的机子竟能点亮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机子竟能点亮led?

确实能!上高中时玩过这样的机器!而且 LED  能随着音量的大小改变亮度!

网友C:
我用过昆仑7501灵敏度不错,一般说来四中周机子好于三中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昆仑7501灵敏度不错,一般说来四中周机子好于三中周

应该是三个中周的机器灵敏度和选择性高于2个中周

网友(2024-11-14):
全是好机。

网友:
三个中周的都老机器,用锗管的居多,像百花1t2和牡丹746都是两级中放,前者二极管检波,后者三极管检波,效率肯定比全锗管两级中放的强。一级中放的基本都是硅管作为中放,像咏梅就喜欢用三极管检波,名仕收音机喜欢用硅二极管检波。

网友:
我感觉,
1.5伏收音机中,山花档次较高,设计较完善。
二极管检波的音质通常好于三极管检波的。
普及型半导体收音机,大部分是二级中放。

网友:
咏梅和蝴蝶小收音机都有,山花价太高无缘拥有,两小机子灵敏度换可以,除了山花都是后期比较好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机子竟能点亮led?

利用输出变压器升压(对,1.5V机输出变压器是升压)点亮的,优点是零讯时不亮起到调谐指示作用,缺点是要消耗部分输出功率

网友:
在以前这些都属于高档电器了,比本山的手电筒高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机子竟能点亮led?

ed的点亮电压超过1.5伏,应该是低放的输出变压器有升压作用

网友:
山花机还是中短波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咏梅好像带短波微调的。

咏梅有过一只,还是不错的,短波就算了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