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款空气四连的FM高频头

楼主(2021-01-29):
一款空气四连的分立元件FM高频头。

网友:
这个电路,明明只用了两联嘛。带AM算四联?
两联,四联习惯上不是这样叫的,一般是对某一个波段接入的同步调谐回路数,叫做几联,而不是跨波段,可变电容有几联算几联。

不过电路很经典,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PCB原文件上传。方便做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要加个带通滤波器

原理图上没画出来带通滤波器,印板图上有带通滤波器元件,C20,L0,C21,C17组成带通滤波器。另补充一下,四连可变还有两组是360P用于调幅,调频是26P,复旦四连可变电容。

网友:
还       真以为是FM空气四联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没画出来带通滤波器,印板图上有带通滤波器元件,C20,L0,C21,C17组成带通滤波器。另补充一下, ...

请把线圈数据放上

网友:
三洋4500蓝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线圈数据放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我的电路板自制带通滤波器,用0.7mm漆包线,在直接3mm上绕8T,用仪器测试再修正参数。

楼主:
是的,说的没错三洋4500FM收音头,密封四连改空气四连

网友C(2021-03-02):
我在立创打了这板子     T1  T2   T3端子分别接后级的哪里。中周的数据是多少。谢谢啦。

网友:
好东西,有空打板做一个

网友D:
请问;D3,1S553是什么管子?变容管吗?

网友:
Ta左边二极管负极貌似多画了一个点,那里应该是不连接的,二极管接中周两端,混频管发射极接中周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D3,1S553是什么管子?变容管吗?

是的变容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立创打了这板子     T1  T2   T3端子分别接后级的哪里。中周的数据是多少。谢谢啦。

中周的数据初级12T,次级2圈,初级在2圈处抽头,凭记忆,你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D:
请问;这只变容管,起什么作用,由那里控制?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只变容管,起什么作用,由那里控制?谢谢!

并在本振连上的

俺猜是稳定本振频率的

由T3端控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在本振连上的

俺猜是稳定本振频率的

手动空连应该没有CPU之类控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动空连应该没有CPU之类控制吧?

好像是从鉴频电路取出的(误差)电压来控制的

叫AF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从鉴频电路取出的(误差)电压来控制的

叫AFC控制

应该是这样的。谢回复!

网友(2023-05-26):
三洋4500收音头,成品,试验做一下

网友:
我以前的经验,建议高放、混频换成2SC3355,灵敏度立马提升。振荡不需要换也可以。
2SC1674是日立的高频管。2SC930是三洋的管fT不高。

网友:
看着真不错,有多余的板子吗?有了可以出一个吗?想在这个板块上我发的那个凤城收音机上,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E:
不错,有时间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时间实践一下

图纸4500

网友:
谢谢啦,有机会一定自己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