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几年BT 5A电路图

楼主(2021-01-29):
一直没找到,再来坛里求助下,本人也有不少老国产仪器电路图,可以交换

网友A:
   BT 5A,这个是不是电子管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 5A,这个是不是电子管示波器?

BT-5A
高频扫频仪 该仪器的最大特点是全部采用了晶体管、集成电路和一些新型电路,因此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输出电压高、频率范围宽及频谱纯度好等优点,此外还对该机的可靠性和衰减器精度进行了大幅度改进。
BT-5A高频扫频仪系采用5"矩形示波管直接显示被侧设备的幅频响应特性的仪器。其扫频输出的波形为正弦波。
BT-5A作为通用型仪器,适用于实验室、科研单位、广播电视通讯、差转台及各种维修部门。可测试无线电设备的频率特性,如电视、通讯的雷达接收机中的中频放大器、宽带放大器及滤波器等有源和无源四端网络。也可于用宽带示波器响应的测试。
扩展应用时,可与驻波电桥配用,测试器件的驻波特性.
全扫、窄扫、高输出、高精度
本仪器还提供了三项辅助功能。
(1)输出+12V(0.5)A直流电压
(2)输出0-6v可调直流电压
(3)输出一恒幅的点频信号
技术参数:
频率范围:0.1-50MHz 全景至点频
输出电平:0.5V(有效值)
输出不平坦度:<0.5dB
扫频线性:<20%
输出阻抗:75Ω
输出衰减:细衰减0-10dB 1dB步进
粗衰减0-70dB 10dB步进
频率标记:1、10MHz外频标
显示器有效面积:100x800mm2
输人衰减:1、10、100倍
功 耗:40w
电 源:200±10% 50Hz
重 量:12kg
外型尺寸:240x310x400(mm3)

楼主:
就是它,求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