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扩音机维修

楼主(2021-01-29):
寻求老师傅带我,故障失真。我会晶体管的维修。对电子管陌生。
方便可以留微信 QQ 联系
有偿帮助
现测807 屏压652   栅压-32   249
推动 6P6P   栅压  27

楼主:
D:\Users\ASUS\Documents\Tencent Files\2118981520\FileRecv\MobileFile

楼主:
怎么发图片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送标准信号,再用示波器看在哪一级失真

网友: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扩音机?美多A150扩音机807屏压630V±10V,帘栅极电压265V,固定偏压-35V±2V(可以调整1K可变电阻);推动管6P6P阴极电压17V±2V,27V有点高,可能电流过大(栅压/阴极电阻),先检查上一级耦合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推动 6P6P   栅压  27”,27V如果是阴极电压偏高,十有八九是栅极输入电容漏电,早年的电子管机大多采用纸质电容,漏电概率很大,用聚酯或聚苯乙烯电容可一劳永逸。

网友:
先查耦合电容

楼主:
好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