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故障一例

楼主(2021-01-29):
一电饭煲,面板上五个按键,键下有灯。

故障表现,插电,即五灯齐闪,按键失灵。

拆开,见里头很潮湿,反复用电吹风驱潮。

貌似有效,却每次都只能短时间恢复正常,几分钟后即又故障重现。

由于  用电吹风 单独加热 发热板中间的传感器 时,似乎有改观,怀疑是传感器的问题。如此,打算去买一个来做替换试验。

忽然,灵光一现。
见白色电线进电路板处,有瓷片电容。

多年前,修收音机,常遇到这种电容器漏电的故障。
遂用电吹风  单独对它加热。

果然,故障数小时未再现。

幸好没去买传感器,不然,钱花了,弯路却走得更远。

楼主:
补充内容 (2021-3-3 13:26):
出故障的那个瓷片电容最后还是换了新的。
此锅应是简配版,无预约、定时等功能,也无锅盖传感部分。其煮饭程序我是首次见到,煮饭过程中,继电器时通时断,耗时稍长,煮出的饭比老式的机械控制的,火候控制得更好。

网友A:
这台电饭锅加热板中间那个不是传感器,是一个180度常闭温控开关,温度超过就断开,做干烧保护用的。这个部位容易被从内胆溢出的水浸湿,接插片常常被腐蚀烧断。也有其他品牌的锅在那里是颗热敏电阻。

楼主:
这次怀疑瓷片电容,的确是出于对这种电容的巨大的不信任。

N多年前,在偏僻乡村,替别人修收音机,常遇到这种瓷片电容漏电的故障。

经常是,烙铁一上去,毛病就好了。但过几天,原故障(变频停振)又重新出现。

其时其地,买零件很不容易。交通也不便。
所以,断腿的三极管,漏电的瓷片电容,等等等等,都须想办法修复使用。

通常把这种电容拆下,浸在加热后处在熔融状态的松香中驱潮。

沾在外表的松香也无需除去,正好可以弥补原封装材料的不足。

图省事,甚至可以不拆下瓷片电容,就在电路板上用烙铁烫。

这次也用了最偷懒的办法。

照片中可以看到,瓷片电容外表的松香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饭锅加热板中间那个不是传感器,是一个180度常闭温控开关,温度超过就断开,做干烧保护用的。这个部 ...

谢谢关注!

你说的,也对。
传感器上,的确有两根红线,是跨接在220V上的。应该就是你说的温度保险。
(顶楼的第三张照片)

不过,我觉得,我大概也没错。
那个地方,还引出了另两根白线,它们另一头进了电路板。
那里应该是 感知煮饭的锅底的温度的  传感器(你所说的 热敏电阻)。

我没有进一步拆解。这种电饭煲我也很少摸,的确不熟悉。
所以,这些,只是我的猜想。

再次感谢你的热心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饭锅加热板中间那个不是传感器,是一个180度常闭温控开关,温度超过就断开,做干烧保护用的。这个部 ...

我的理解:

感温磁钢(老式的电饭煲里常见),有些人称它 传感器。

这种电饭煲里的 热敏电阻,也可以说它是 传感器。

不知对不对。

网友:
黑色插座是上盖传感器,白色插座是锅底传感器,这种主板的通病一个是上盖传感器容易断线,还有一个是红色插排容易脱焊,这个瓷片电容出故障还没碰到过,以后倒是要注意了。

楼主:
接着说。

承蒙楼上指点,谢谢!

此锅是“简配版”。

没有任何电线通往锅盖,锅盖上也没有任何与电相关之物。

另外,修复后,试用时,一度被它的表现弄糊涂了。

表现为:继电器一会儿通,一会儿断,来回不停地跳。

那情景,跟波轮式洗衣机的马达通通断断差不多。

说实话,我不修电饭煲已有多年,所以印象中,过去的电饭煲都挺干脆,要么通,要么断。那有这样的。没见过这种景象。

上网查,大多数是打哈哈的,唯一 一个稍认真点的讨论贴:

一个说,是 安规电容 问题。可那个是并在 220 两端的,不像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另一个说,是控制面板的问题,换了就会好。说得斩钉截铁。

我面对的这个,(除电源部分外)唯一 的 一个集成电路 SH79F081,也在控制面板上,与按键为邻。

锅虽是2013年出厂的,但看上去很新,按键应该可以排除。

那如此说来,很可能是 集成电路 在发神经了。

如果那样,业余条件下,就没法修了。

联想到它的另两个表现:

一是,每次按下“煮饭”键,继电器要过两分钟才吸合。

二是,有时候(“饭已煮好?”),继电器断开,但煮饭的红灯仍亮着,约十分钟后,才转到保温的黄灯。

忽然想到,没准这种断断续续,是集成块里 设定的工作程序呢?

水沸之前的断断续续加热 ,是避免温度上升得太快。

沸腾之后的断断续续,是避免米汤噗出。

黄灯延迟十分钟亮,是让饭继续“焖”一会儿。亮黄灯即表示可以吃了。

决定再次试煮饭看看。

结果证实了猜想。

应该是,不惜延长一点煮饭的时间,达到改善米饭口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