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软件和应用可以远程操作电脑上的应用软件?

楼主(2021-01-29):
家里有一台戴尔Vostro 成就 5460的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24小时开机。上面装了autocad和photoshop等软件。家里是50M光纤。
现在需要一个远程控制软件,可以在单位电脑上安装后,用单位的电脑远程控制家里的笔记本,远程操作使用上面的autocad等软件。
同样最好能在安卓平板电脑上也装一个对应的app,同样可以远程使用笔记本上的应用软件。
免费的最好。
请推荐吧,谢谢。

网友:
Windows自带的估计不行,试试TeamViewer、向日葵吧

网友:
QQ远程也可以的啊

网友:
向日葵吧,老早就有的

网友:
向日葵远程控制

网友:
家里win7开启远程桌面服务,单位电脑用远程桌面连接直接访问即可。但你需要有公网IP,家里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才可以。如果家里宽带不是公网IP,那就要借助内网穿透。

网友:
核心需求是什么?数据共享?
我觉得你应该找电信或阿里,租用一个云桌面。所有的应用和数据都放在这个云桌面(主机)上,这样在家里、在单位、甚至在PAD上,都可以使用这个云桌面的应用和数据。
用云桌面的核心价值点是数据共享和正版软件的价格(OFFICE在家里、单位、PAD各装一份,理论要上付三份钱)
不过云桌面不免费,大约一百块钱一个月。

网友:
TeamViewer免费版就挺好

网友A:
teamviewer现在已经被封锁得很难用了,动不动就给你监测到商业应用强行断开。
现在最好用的是ToDesk,非常流畅。
QQ就别提了,还要被控端人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amviewer现在已经被封锁得很难用了,动不动就给你监测到商业应用强行断开。
现在最好用的是ToDesk,非常 ...

QQ可以自动响应,具体设置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可以自动响应,具体设置忘了。

哪怕能设置自动响应,流畅性也是大问题。偶尔使用QQ进行远程操作,连通以后无法操作的情况经常遇到,毕竟不是专门设计为远程控制的软件,跟专业的远程控制软件的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

网友:
搞一个向日葵开机棒了事

网友(2021-05-02):
把要被远程的电脑映射在公网上,然后再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软件连接就行了

网友:
向日葵远程协助还可以

网友(2021-06-28):
向日葵远程协助用的比较多,
看您描述那种应该没有,您想一下软件版权问题,

网友:
远程软件再好用也不如直接操作流畅,楼主既然是笔记本,为何不带在身边使用,非要远程操作啊

网友:
TeamViewer 现在不怎么好用了

向日葵是首选

还有个 AnyDesk 也不错

这类软件挺多的

网友:
TeamViewer破解版和向日葵,双管齐下,向日葵不是会员的话只有300K速度。我目前只使用这两个,干净,安全

网友:
QQ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