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售后维修

楼主(2021-01-29):
三星滚筒洗衣机脱水震动厉害(会移位),其它都正常。售后维修,说是动平衡有问题,几分钟的功夫,调了一下就好了,付了150圆。

网友:
也许是挑剔的吧我就看不上售后维修,那年某阳豆浆机头裂开,送售后换塑料壳,拿回来通电后提起机头还哇哇的耍旋风飞刀,差点指断血飞,吓得我赶紧拔插头,打开塑壳发现微动开关的常开接点焊上了一条短路线!!!查得少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塑料顶柱,估计拆卸时丢失,用铜片加焊锡做了那么个玩意装上,断开短路线,机器才正常了,这种售后就是所谓的“活越干越多”!!!!
买了没多久的某尔冰箱,门封条碎裂导致门缝出水,电话售后答曰:门封条不在7年保修期内,需收费80,问门封条才10几元干嘛这么贵?答曰上门费就得50~只好自己买门封条换上花费30来元。
.........

网友:
说明机器质量不过关,以后还是买西门子吧

楼主:
虽然许多社会搞维修的不容易,但象这样搞售后的大多确实是漫天要价的,我这个150还是从300砍下来的,即使他说修好了,其实也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不过脱水时抖动稍微小了点而已。

网友:
有本事就自己修。没本事自己修,让修理店人员上门来修的,就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最起码的,车马费是少不了

看别人挣钱似乎挺容易的,但为何自己修不了呢?这样想想,心理可能会平衡一些。

网友:
估计这售后都是第三方做的。可以讨价还价。

网友:
西门子不生产家电,也不生产家电配件,只卖一个logo ,由于利润高,比较注重品控和售后。不怕花冤枉钱的话可以考虑,其他诸如三星松下之类,都是贴牌在做,相比国产没有优势

洗衣机个人推荐小天鹅,我这半辈子用了两台洗衣机,一台滚筒小天鹅,直到淘汰没有问题,只换过皮带,另一台滚筒小天鹅,到现在还未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