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茶水费用求个调压定时电路

楼主(2021-01-29):
调压,定时电路
懂得大神应该一看就懂吧
三个按键,开关机,调压,定时
开关机,长按开关机,开机默认中档,1小时关闭
调压按键对应3个LED灯,,可控硅分三档110V,150V,220V输出
定时按键对应两个个LED灯,默认1小时自动关闭,再按持续输出
芯片型号及程序写入,电路元件列表

网友A:
电热毯的温控开关吧?单片机应该是STC的51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毯的温控开关吧?单片机应该是STC的51系列。

能实现这个功能的不止这一种单片机吧

网友B:
功能算是简单,不知道楼主能出多少茶水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算是简单,不知道楼主能出多少茶水费呢?

我出666吧,够买个茶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实现这个功能的不止这一种单片机吧

很多单片机都能实现,但还是要讲究个成本吧,1片便宜0.1元,100K便宜1万对不?

楼主:
现在的行情,还要考虑芯片的易采购性,这个功能的,应该价格差不了那么多

网友:
简单,5k费用可以搞定

楼主:
就是简单啊,选个芯片,做个程序

网友:
有人接单没有?

网友:
楼主印刷版图都来了,还没具体电路?是想效仿他人产品功能找人设计新的电路和软件吧。说说具体用在什么产品上,电热毯、茶杯保温座、、、?控制可控硅输出具体电流多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