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无电源变压器单端功放

楼主(2021-01-30):
(无正文)

网友:
热底板小时候装机用过,那时是穷,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这种热底板还是不要用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
全部零件装在绝缘机箱里,省掉输入牛,加一级电子管放大,用灯丝整流滤波稳压给蓝牙模块。通过手机蓝牙连接播放,保证安全。

网友:
这都仨变压器了,多加个电源牛又何妨

网友:
热底板尽量少用,非要用的话建议做绝缘壳子,不要用金属壳,所有原件都放到壳子里,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A:
热底板的确不安全,50年代上初中时邻居家有一台三灯收音机是热底板,我摸到了旋钮顶丝,就麻电了。家里如果有小孩或不懂电的老人,不要搞热底板。
当然热底板也有优点,省去了沉重的电源变压器,降低了成本,功率储备大。过去国外的电子管电视机几乎都是热底板,只要绝缘做得好,也没有问题。
老鸟有经验,搞热底板应该没什么问题,新手千万不要干。

网友:
输入牛比电源牛,难做十倍。

网友:
热底板的最好要加一个氖泡手触指示,亮灯了就把插头换方向,或找好火线后三爪插头替换。

网友:
现在用电流互感器很容易做一个输入牛。

网友:
最主要是在安装及维修時要特别注意安全,平時收听不小心只是麻手而己,老手玩玩可以,其余的不提倡。

网友:
跟了一个帖子还在审查中。这样的电路初学者不适合做,两个输入变压器价钱不便宜。而且电路图上的数据不可靠,阻抗比为600:75000=1:125,其变比为1:√125=1:11.18,输入信号0.02V,次级如何得到0.8V?(变比达1:40),明显又一个左道旁门大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底板的确不安全,50年代上初中时邻居家有一台三灯收音机是热底板,我摸到了旋钮顶丝,就麻电了。家里如果 ...

50年代的事,到现在还没忘,可见印象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