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放了个烟花

楼主(2021-01-30):
清晨睡不着,起床想检查一个简易的电容限流的LED灯板,怀疑是整流桥坏了,找来一个输出40V的变压器,接好交流电源线,想先空载测下40V电压。没想到插头刚插进去,“砰”一声炸响,灯光全灭了,跑到门外配电间一看,空开跳闸了,家里的配电箱什么也没跳。
回过头再看变压器,220V进线根部烧焦了。
非常不解的是,前几天我还用过这个变压器,实验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发生短路了呢。仔细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引线,断定是工艺问题。
如果是我绕变压器,会把初始的引线用套管套好,压在一层到两层绝缘胶带下面,才开始绕线,这样可以保证绕道最后的导线和初始的头,有足够的绝缘强度。
可是这个变压器的年限已经有40年了,引线全部都是焊接在塑料骨架的插针上的,不存在发生扭动的现象,一贯以来都没问题,今天就让我碰上了。只能判断是绝缘套管老化了,而漆包线的一层漆是经不住220V的电压的。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过年放烟花

网友:
确切的讲,是放了个爆竹

网友:
        放个烟花,增加点年味儿,也好。

网友:
你这烟花太危险,

网友:
吓我一跳,以为可以放鞭炮了。

网友A:
我没有疑义:
搞电的人,放烟花就是指:电流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疑义:
搞电的人,放烟花就是指:电流过载!

由于是清晨,开着灯,看得见变压器里短路的地方绿光一闪,所以说是烟花。接着灯光灭掉,眼睛里还残留着绿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是清晨,开着灯,看得见变压器里短路的地方绿光一闪,所以说是烟花。接着灯光灭掉,眼睛里还残留着绿 ...

眼里残留着绿光,那个叫“视觉暂留”,你知道的!哈哈。

网友:
看标题以为炸了个电容或电阻什么的,没想到炸了个变压器!呵呵,简直是个大鞭炮,算是提前过年了

网友:
正常,坛里谁没放过烟花

网友:
一开始玩功放的时候,看到冒烟心里是一阵子凉,毕竟零几年的时候元件不好买。

网友:
兴冲冲进来,唉。短路了

网友:
玩电子电器的谁还没放过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