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721收音机无声音求救

楼主(2021-01-30):
各位前辈好,有一台花冠721收音机。开机拧音量键有略沙沙声音。喇叭贴上听有电流声。请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谢谢前辈

网友B(2021-03-03):
按常规检查一下一二中放.用小螺丝刀碰触一下中放谐振电容.看有什么反应.最后再检查波段开关。

网友C:
用电池供电试试。仍然一样的话,按常规方法分割检查,先查总电流。

网友:
感觉低放部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常规检查一下一二中放.用小螺丝刀碰触一下中放谐振电容.看有什么反应.最后再检查波段开关。

这是论坛里前辈发过来的电路图。请前辈指点。一二中放的谐振电容怎么测试?波段开关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供电试试。仍然一样的话,按常规方法分割检查,先查总电流。

是用电池供电。因为来的时候没有电源插头了。又断开了变压器连接怕有连接问题。各级电压测试。各三级管基本正常。

网友D:
好多年没摸AM收音机了…………这是当年俺学到的修理AM收音机无声故障必杀技:

1、音量电位器打至最大,用表笔碰触音量电位器中点。喇叭有喀喇声,表明故障点在前面,否则在后面。

2、从最后一级中放到第一级中放,依次用表笔碰触中放管的B极。判断方法类似第1步,也是用无喀喇声来作判断。

3、现在只剩混频管这一级。用万用表电压档监测E极电阻两端DC电压,用镊子临时短路可变电容的振荡联,以此判断混频管是否起振。若管子已正常起振,可看到万用表指示电压略有下降。否则就是不起振。

4、最后是检查最前端的磁棒线圈等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没摸AM收音机了…………这是当年俺学到的修理AM收音机无声故障必杀技:

1、音量电位器打至最大, ...

谢谢前辈,不是无声是有声音但小声音。各三极管测试过或更换过还小声音的沙沙声。

楼主(2021-04-03):
最终修好。换了检波二机管恢复正常。谢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