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01-30):
请教坛内个位大师和高手,6HR6电子管有什么型号的电子管可以代换。6HR6电子管好像是遥截止5极管,是用在胆中放第一级放大用的电子管

网友A:
国产管就用6K4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管就用6K4试试了

谢谢。电子管的数据如下。此管的跨导是8.5ma/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子管的数据如下。此管的跨导是8.5ma/v

国产管没啥宽阔的代用空间

就一6K4这一万能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管没啥宽阔的代用空间

就一6K4这一万能管了

谢谢,6K4  2和7是相连通的,6K7是不通的。S也高点,是否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6K4  2和7是相连通的,6K7是不通的。S也高点,是否可以替代

6K7俺还没见过它长啥样子呢

管座改下用6K4还是亲民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6K4  2和7是相连通的,6K7是不通的。S也高点,是否可以替代

手头有6J2也可临时用下

网友:
6K7(小七脚管)2和7不通,6HR6 2和7也不通,2接地用6K7代替不用改管脚接线!

网友:
      国产6K4-S=4.4可以间接代换,该级的电压增益会减小一倍,如果用db表示还要取对数,不过你这个电路高中频总体增益足够大,不用担心增益这点下降,用6K4改变管脚接线,断开接地脚,管座中心灌锡接地。阴极电阻减半。
      如果能弄到与6K4相同只是抑制栅独立的6K5,还要略微好些。至于坛友说的6K7 —(S=5.7)会好些,即便存在更是可遇不可求。上海电子管厂还有更好的小九脚独立栅6K6—(S≥10),但谁也没见到过。

楼主:
谢谢坛友的解答